[电工&电子] 如何选空开

楼主(2024-08-16):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吧

如何选择空开?学电气自动化,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看着电柜里的空开,我们该如何选?怎么计算,本文做一下综合阐述,把市面上常用品牌的空开进行了总结,以便您有个整体认识。

1、什么是空开。

空气开关:又名空气断路器,是断路器的一种。是一种只要电路中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就会自动断开的开关。空气开关是低压配电网络和电力拖动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电器,它集控制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身。除能完成接触和分断电路外,尚能对电路或电气设备发生的短路、严重过载及欠电压等进行保护,同时也可以用于不频繁地启动电动机

常见空开图片如下:

小型断路器:1P2P3P4P(图1

漏电保护器:(图2

三相电机断路器:图3

塑壳断路器:三线制,四线制。(图4

2、空开的种类。

目前家庭使用DZ系列的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常见的有以下型号/规格:C16 C25C32C40C60C80C100C120等规格,其中C表示脱扣电流,即起跳电流。

工业上常见的型号有:动力电路用DWDZ型,其中DZ,按电流规格分20325063801001251602504006008001000(单位A)DW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为2004000A;而DZ型断路器目前最大额定电流是600A

例如:空气开关 DZ10-250 Ie=200,其中DZ表示“自动”、10是它的设计系列号、250是它的壳架等级,Ie=200表示它的额定电流是200A DZ10-100/330 Ie=60A ,其中100/330100是指其是100A的壳架。330是表示3相复式脱扣。DW17-400/3DW-万能自动空气断路器;17-设计代号;“-400-额定电流(A);“/3-3极。

低压配电系统中的开关主要有:断路器,熔断器,负荷开关,隔离开关,漏电开关(常为其它开关的附加保护功能)。

常见断路器分为MCB(小型断路器)MCCB(塑壳断路器),ACB(万能断路器)。

MCB(小型断路器)具体参数有:

1)、额定工作电压(Ue):AC 230V/400V1P)、400V2P3P4P)。

2)、额定绝缘电压(Ui):600V

3)、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imp) 4KV

4)、 额定电流(In):1A3A6A10A16A20A25A32A40A50A63A

5)、额定短路分断能力(Icn):6A-40A6000A50A-63A4500A

6)、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6A-40A6000A50A-63A4500A

7)、极数:a.单极(1P);b.二极(2P);c.三极(3P);d.四极(4P)。

8)、瞬时脱扣类型:a.C型(5ln-10ln);b.D型(10ln-16ln)。

9)、基准环境温度:30℃。

10)、栅格距离(mm):6A-40A50mm50A-63A45 mm

11)、外壳防护等级IP20

12)、寿命:a.电气寿命:不低于4000次;b.机械寿命:不低于20000次。

MCCB(塑壳断路器)能够在电流超过跳脱设定后自动切断电流。塑壳指的是用塑料绝缘体来作为装置的外壳,用来隔离导体之间以及接地金属部分。塑壳断路器通常含有热磁跳脱单元,而大型号的塑壳断路器会配备固态跳脱传感器。其脱扣单元分为:热磁脱扣与电子脱扣器。常见壳架规格有125A160A250A400A800A

ACB(万能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电压380V660V或直流440V、电流至3900A的配电网络,用来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短路等,在正常的条件下,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之用。常见壳架规格有1600A2000A3200A4000A6300A

3、空开选型实例

1)异步电机的空开选择

 首先要计算电机的线电流,对于单相电路而言,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是: p=iucosφ;

对于三相平衡电路而言,三相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1.732iucosφ。由三相电机功率公式可推出线电流公式: i=p/1.732ucosφ  式中:  p为电机功率  u为线电压,一般是380v  cosφ是电机功率因素,一般取0.75

如果电机的额定功率是7.5KW,那么i=p/1.732ucosφ=7500/1.732*380*0.75=7500/493.62=15.2A

通常轻载选择1.2—1.5倍的额定电流,重载1.5—2.0倍,这里折中1.5倍。

15.2A*1.5=22.8A,所以选择25A的三相电机断路器较为合适。

(2)触摸屏的空开选择

一般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的触摸屏的供电电源为24V,功率在二三十瓦,所以选择1P2A的小型断路器就足够了。

3PLC的空开选择

一般一套完整的PLC配有电源模块,CPU模块,通讯模块,输入、输出模块,定位模块等。选择空开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等于各模块额定电流之和,因为电源模块供电电源为220V,所以选择级数为2P的较为合适。

4、空开的主流品牌

1)施耐德(Schneider):小型断路器有IC65N型,IC65H型,IC65L型,C120H型,EA9型,INT125型,GV2型;塑壳断路器有NSX型,EZD型,CVS型,NSE型,NSC型,NSD型;万能断路器有MT型,MVS型。

(2)西门子(SIEMENS):常用系列有5SJ标准型,5SY紧凑型,5SP重载型及5TE8隔离开关,5SU,5SM系列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3)正泰(CHNT):NM1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DZ15,20,47,158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DZ15LE系列漏电断路器。

(4)德力西(DELIXI):CDB1,2,3,7系列小型断路器,DZ47系列断路器,CDM型塑壳断路器。

5、选空开的依据。

(1)额定电流:空气开关额定电流和过电流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线路计算负荷电流。

(2)额定电压:空气开关额定电压大于等于线路额定电压。

(3)负载情况:分为纯电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不同负载计算线电流的方法不同。

(4)空开级数:1P断路器可接任意一相火线(或直流电路的正极);2P断路器可接任意一相火线和一零线(或直流电路的正极和负极);3P断路器接三相火线;4p断路器接三相火线和零线。

(5)回路中可能发生的最大短路电流:要求空开的额定通断能力要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负载短路电流。

(6)保护功能:有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和欠压保护。

(7)是否加装漏电:漏电保护,防人身触电一般选30mA,防火灾多选300mA。漏保接线示意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