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威纶通触摸屏简单设计

楼主(2024-08-16):
1、从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开始:打开软件(EasyBuilder Pro)---文件---新建---选择对应的触摸屏系列---确定。

2.点击确定之后---弹出对话框(系统参数设置)---新增设备/服务器。

3.名称命名、设备类型(什么类型的plc)、接口类型(网口或者其他串口)、IP地址以及端口号,不可重复。

4、双击设备类型---寻找需要对接的plc---查找,并确定。

5、点击常用---选择位状态指示灯(作用:可以用来显示传感器状态情况)。

6、弹出对话框-选择位状态指示灯---选择设备(一般是plc设备)---地址选择(这个根据plc对应的变量来写入,一般是X点,输入信号)---确定。

7.会在当前的页面生成位状态元件。

8、选择位状态设置元件。

9、弹出对话框---选择设备(一般是plc设备)---地址选择(这个根据plc对应的变量来写入,这里选用M点,作为触发信号)---开关类型选择复归型---确定。

10.会在当前的页面生成对应的位状态元件。

11、点击多状态指示灯(用途:可以用于监控自动程序运行到哪一步)。

12、一般属性---多状态指示灯---选择设备(一般是plc设备)---地址(这个根据plc对应的变量来写入,这里选用D存储器,作为数据存储)---状态数(根据需求增或者减)。

13、点击标签---使用文字标签---状态0的时候内容填写初始化、状态1的时候内容填写动作1,以此类推-根据需要修改属性---点击确定。

14、点击数值元件(作用:可以用于设置速度、位置、故障代码等)。

15、点击一般属性---选择设备(一般是plc设备)---地址(这个根据plc对应的变量来写入,这里选用D存储器,作为数据存储)。

16、点击格式---选择16-bit Unsigned(16位无符号)---类型选择预设---小数点以上位数/小数点以下位数根据要求填写---设备上限/下限、输入上限/下限---最后点击确定。

17、会在当前的页面生成对应的数值元件。

18、点击功能键元件(用于页面跳转)。

19、一般属性---切换基本窗口(也可以选择其他窗口,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窗口编号(根据跳转到哪个页面就填写哪个页面)---其他可以默认。

20、标签-使用文字标签---在内容里输入标签文字---属性根据情况更改---最后确定。

21、会在当前的页面生成对应的功能键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