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Q与MERLIN II LS激光打标机控制说明(高手篇)

楼主(2024-08-16):
一、控制流程说明
1.硬件连接→2.软件通讯连接→3.编写远程控制PLC程序→4.编写通讯命令。

二、硬件连接1.用RJ45口普通网线将PLC和打标机连接。

三、软件通讯连接
1.打标机侧工控机-更改操作权限-点击菜单栏Setup,在下拉菜单中,点击Level,在下一级菜单点击Supervisor(左下图),进入Supervisor模式(右下图),如已设置密码,则进入密码输入界面,输入密码后进入Supervisor模式

串口RS232通讯设置(此段仅备了解.本示例采用下段TCP/IP通讯方式)

点击菜单栏Setup,在下拉菜单中,点击Host(左下图),出现通讯设置对话框,进入通讯设置General界面(左下图),其中通讯方式Interface要选择COMn,协议Protoco要选择Extended,其余参数为默认值

点击对话框串口RS232Port界面(下图),设置电脑的COM口Port,设置波特率Baud Rate(推荐9600,最大19200)、奇偶校验Parity、数据位Data Bits和停止位Stop,和上位机或者PLC设置相同

TCP/IP通讯设置
点击菜单栏Setup,在下拉菜单中,点击Host(左下图),出现通讯设置对话框,进入通讯设置General界面(左下图),其中通讯方式Interface要选择TCP/IP,协议Protoco要选择Extended,其余参数为默认值

点击对话框Socket界面(下图),设置端口号Port(大于等于2000),Address是指上位机或者PLC的IP地址 ,和电脑的IP地址要在同一网段

通讯监控(辅助功能-便于调试阶段)
串口RS232或者TCPIP通讯都可以打开通讯监控来监控实时数据传输,在设置对话框里,点击Maintenance,勾选Data Scope(左下图),点击“确定”,打开通讯监控对话框(右下图)

Q系列PLC侧设置

远程控制说明和程序示例
远程控制说明如下图:

程序示例:

手动启动流程(仅供参考):在使用手动启动时,需要先把1和8 引脚短接,屏蔽远程控制使能如下图

下图为手动开启流程:

编写通讯命令(重点)
通讯内容格式说明:上位机或者PLC发送信息格式-控制器即时反馈信息

举例
改变打标内容

PLC编程示例: 通讯通道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