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设计案例(入门篇)

楼主(2024-08-16):
触摸屏主画面
1级故障:红色表示第一类故障,绿色表示无第一类故障
2级故障:红色表示第二类故障,绿色表示无第二类故障
线体->移栽机
上料允许:绿色表示收到上位机“允许抓取“信号
下料允许:绿色表示收到上位机“允许放料“信号
移栽机->线体
上料安全:绿色表示发给上位机“允许上料“信号
下料安全:绿色表示发给上位机“允许下料“信号
当前类型:表示当前加工工件配方
总计:一共完成翻转工件次数
全天:当天完成翻转工件次数
目标:手动输入
平均节拍:最近10次节拍的平均值
初始化完成中:黄色表示“原位回归“
自动运行中:绿色表示自动模式并且已经启动
手动模式按钮:表示手动状态
自动模式按钮:表示自动状态
循环启动按钮:启动自动循环
循环停止按钮:停止自动循环
报警复位按钮:复位按钮
回待命点:当设备在回原位状态时,显示绿色
工艺选择->型号选择画面
在手动状态下,可以选择不同型号的相应配方
自动状态下,无法选择
工艺选择->配方修改页面
当前类型:可以修改当前配方类型名称
可以将手动获得的位置填入相应的X轴Z轴抓取坐标
速度建议先先填10,然后根据需要再调整
夹紧传感器:因为各个工件尺寸不一样,需要实际夹紧后,确定相应的传感器,并填入相应号码
工艺选择->单元配置页面
可以选择是否是进行空循环运行状态
是否屏蔽安全门报警
是否屏蔽蜂鸣器报警
移栽工件传感器屏蔽:用来屏蔽翻转机械手工件在位的相关报警
移栽功能:关闭移栽功能后,设备直接向上位机发出“上/下料安全“信号
互锁排除/打开:解除长夹爪/辅助夹爪的互锁限制,可以随时打开/关闭
工艺选择->程序拷贝
将源类型配方参数拷贝到当前类型中
手动操作->辊道对接
操作上下料各2各气缸
手动操作->伺服手动
根据选定配方中设定的位置,进行定位操作
手动操作->夹爪手动
操作长夹爪/辅助夹爪张开关闭。控制选择电机原位/工作位旋转
报警页面->当前报警
显示当前报警内容,可以按复位键确认后复位当前报警内容
报警页面->历史报警
:显示所有报警记录
伺服参数->X轴伺服
状态显示:
位置当前值,可以根据数值变化来参考电机是否进行相应运动
速度当前值,运动中显示速度当前值
报警状态,红色表示当前伺服驱动器报警
原点回归状态:黄色显示当前已回归过零位
报警ID:显示当前报警编号
定位运行:
定位坐标输入:输入需要移动到的定位坐标
定位速度输入:输入定位运行中的速度值(建议先输入10)
定位完成:到达定位坐标后,显示黄色
定位启动按钮:按住以后开始定位操作
伺服JOG,输入速率(0-100),然后按住左/右边三角形按钮,伺服进行JOG运动
原点回归按钮:
选中“X轴伺服“情况下,对X轴进行确认零点操作
选中“Y轴伺服“情况下,对Y轴进行确认零点操作
(伺服必须确认零点后,才可以进行定位操作)
报警复位:报警复位
伺服使能:伺服上电
伺服停止:停止伺服
伺服参数->Y轴伺服
操作方法通X轴伺服
产品计数->全局计数
全部工件:所有工件类型的合计翻转数量和全天翻转数量
合格工件:所有类型的累计合格工件数量和当天合格数量
不合格工件:所有类型的累计不合格工件数量和当天不合格数量
产品计数->特定类型计数:
类型选择:特定工件型号选择
全部工件:特定型号累计翻转数量
合格工件:特定型号累计合格数量
不合格工件:特定型号累计不合格数量
复位总计按钮:将总计数量清零
复位全天按钮:将当天数量统计清零
设备节拍:显示最大节拍时间,最小节拍时间,平均节拍时间,以及最近10次节拍时间
系统时间:
显示HMI内部时间
显示PLC内部时间
可以设置PLC时间,输入相应时间参数后,选择“时间修改“即可
IO监控
点击左下角“输入监控“或”输出监控“按钮,屏幕即显示当前各输入输出点状态。
按“上一页“或”下一页“按钮查看更多输入输出点信息
系统控制页面
校准画面按钮:按下“校准画面”,按照画面提示对触控进行校准
屏幕清洁按钮:按下“屏幕清洁”,可对屏幕进行30s清洁
版本管理:先前当前版本信息号及程序相关信息
状态监控
->
工件状态
显示上/下料工位及移栽工位工件在位情况,绿色表示当前工位工件在位,红色表示当前工位无工件
状态监控
->
自动流程
显示各个工位当前流程步骤
状态监控
->
原位状态
显示上/下料工位及移栽工位当前是否“在原位“状态,绿色表示当前工位原位状态,红色表示当前工位非原位状态
以上内容均为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