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伺服的画法(小白学习起来哦)

楼主(2024-08-16):
EPLAN里伺服怎么画?
在EPLAN中制作伺服图纸,首先需要拥有一份伺服驱动器的使用说明手册。根据手册配线章节中的接线说明中,我们可以根据引脚号的说明准确地绘制出伺服信号接线图。
本文将以口罩机项目中用的台达伺服(型号:ASD-B2-0421-B)为例,详细讲解如何在EPLAN中绘制伺服驱动器接线图纸。
1.认识台达伺服驱动器
在开始绘制图纸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台达伺服驱动器的外观和结构。如下图所示,这是台达伺服驱动器的外观。
2.绘制黑盒表示伺服外框
首先,我们需要在EPLAN中绘制一个黑盒,用以表示伺服的整体外框。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点击“插入”菜单,选择“盒子/连接点/安装板”,在下级菜单中选择“黑盒”(或者直接在工具菜单栏选择黑盒标识,快捷键是shift+f11)。
步骤2:在图纸上单击,绘制出合适大小的黑盒。
在插入黑盒时会弹出属性对话框,我们需要设置一些基本属性(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自行设置,比如说伺服驱动器的型号;伺服驱动器的外观尺寸;伺服驱动器的设备标识符等):
3.添加伺服引脚接口
接下来,我们需要添加伺服的引脚接口,具体我们要添加哪些引脚号?可根据我们需要伺服驱动器实现的功能,参考伺服驱动使用手册来绘制。
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点击“插入”菜单,选择“符号”,找到“设备连接点”符号。
也可以直接在工具栏选择“设备连接点”(或使用快捷键:Insert)。
步骤2:在图纸上放置设备连接点符号,表示接线端子。
步骤3:选中插入的设备连接点,右击选择“属性”,修改“连接代号”。连接代号应根据伺服的引脚号来填写。
4.插入电机和编码器符号
在EPLAN中,我们需要插入代表电机和编码器的图形。
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点击“插入”菜单,选择“符号”,找到电机对应的符号。
步骤2:编码器在符号库中没有,需要我们自己手绘一个。我们先绘制一个黑盒代表编码器,再选择直线工具在其内部画折弯线条,然后在插入—符号—找到插头符号—确定。再修改连接点代号为“ENCODER”制作完以上所有的图形和插入的符号后只需要摆放在合适的位子即可,(位置可以参考开篇第一页的完整绘制图)。
5.添加连接点代号
为了便于识别,我们需要为各个连接点添加代号。
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选中需要添加代号的连接点,右击选择“属性”,修改“连接代号”。连接代号应根据伺服的引脚号来填写。
6.插入黑盒表示电机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图纸上插入一个黑盒,表示电机。
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点击“插入”菜单,选择“黑盒”。
步骤2:右击打开黑盒属性,修改设备标识符和铭牌文本。
7.添加电缆
由于电机和编码器是通过电缆连接的,我们需要在图纸上添加电缆。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点击“插入”菜单,选择“电缆定义”。
步骤2:在需要电缆线的位置放置电缆符号。
步骤3:右击打开电缆属性,添加设备标识符和类型。
8.插入伺服LOGO图标
最后,我们需要在图纸上插入伺服的LOGO图标。
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点击“插入”菜单,选择“图形”,然后选择“图片文件”。
步骤2:找到已准备好的截图,选择并打开。
步骤3:将截图放置在设备中合适的位置。
找到前提准备好的截图选择并打开,放置在设备中合适的位置即可。完成图如下所示:
经过以上步骤,一台完整的伺服设备图纸便绘制完成了。在实际操作中,您可以参考台达伺服手册中提供的引脚号和接线端子信息,确保图纸的准确性。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在EPLAN中轻松地绘制出伺服设备图纸,为工程设计和施工提供重要参考。
以上内容为原创整理,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