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EPLAN如何自动生成项目报表(入门篇)

楼主(2024-08-16):
我们在用EPLAN绘制项目工程电气图纸时,为了方便电工师傅现场施工接线,我需要将一些项目数据导出报表,作为项目评估、施工依据,我们常用的报表有目录、PLC图表、PLC卡总览、端子图表、电缆图表、部件列表、箱柜设备清单等等,下面还是以我们的项目口罩机为例来介绍一下如何生项目报表。

1、首先我们在生成报表前,需要选择生成报表的模板,我们可以通过
【工具】→【报表】→【生成】命令,进入报表生成界面,确定各报表的默认模板表格,如下图所示:

2、现在我们来生成我们口罩机项目的目录图表;

打开【工具】→【报表】→【生成】,选择模板,点击小太阳,找到目录模板,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在表格(与设置存在偏差)下拉菜单中选择合适的模板,点击确定

然后再点击生成报表,就可以看到在左边的图纸列表中生成了目录报表了。

3、接下来我们在看下端子图表的生成;前面步骤都一样,首先打开【工具】→【报表】→【生成】,选择模板,点击小太阳,找到目录模板,然后点击确定按钮,这里我们选择端子图表,点击确定按钮。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表格模板,点击确定。

这里页名我们选择从300页开始,点击生成如图所示:

在这里正常情况下是生成端子图表(或电缆图表)时默认一个端子排一页,我们有时候会遇到端子排只有很少几个端子,这样生成之后就会显示图纸页数过多,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将多个端子排合并放置在一页上,操作步骤:【项目】→【设置】,在端子图表设置中勾选合并,然后,再从菜单栏上的【工具】,找到报表,再次更新报表,更新之后就会将之前一些散乱的端子图表进行一个合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4、电缆图表的生成方式和端子图表一样,在报表模版类型选择的时候选择电缆图表即可,这里就不做过多演示了。生成之后在导航器中查看是否插入正确,在看图纸中有没有显示成功即可,如下图:

5、部件汇总表的生成;
同样的步骤,只是我们在选择报表类型时选择部件汇总表,点击确定,然后生成,如图:

在这里有时候我们需要导出部件清单标签文件,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成部件汇总表的Excel文件,如图:

然后选中我们要导出的项目,从菜单栏上的【工具】→【制造数据】-->导出/标签

在弹出的对话框,设置下拉菜单选择部件汇总表,然后点击后面的三点进入,文件类型选择Excel文件格式,选择自己建好的模板

点击表头设置,双击项目属性,在设置里选择【项目名称】属性

在标签页面选择自己需要导出的格式元素,设置好之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6、PLC图表的生成:打开【工具】→【报表】→【生成】

选择模板,点击新建,找到PLC图表模板,然后点击确定。

在弹出的对话框下方点击表格一栏,下拉点击查找。

选择合适的表格模板点击打开。

修改需要插入的页名,点击确定。

直接点击生成报表即可。

大家可根据自己在工程项目中的实际需要,按照步骤生成自己需要的报表,如果在报表模版中想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模板,也可在现有的模板基础上修改存储。
关于电气图纸报表的生成,大家有什么需要沟通的,可以留言一起讨论。下期我们再分享其他EPLAN的专题。
以上内容为原创整理,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