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属于自己的EPLAN部件(入门篇)

楼主(2024-08-16):
EPLAN中虽然有系统自带的部件,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属于自己的部件,便于我们下次调用,也避免重复劳动。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EPLAN部件。
一、EPLAN部件的新建
1、打开EPLAN,在菜单栏中选择工具下拉菜单中找到【工具】→【部件】→【管理】,进入部件管理对话框;
2、弹出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在部件管理的左侧菜单栏处右击,选择【新建】→【零部件】,此时会生成一些均为未定义的零部件;
3、依次在一类产品组、产品组、子产品组、行业/子行业、部件编号、类型编号、名称1、名称2、名称3、制造商和供应商、订货编号、描述、购买价格/数量和折扣、安装数据、附件等选择相应属性,并填入余下所需要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①在我们产品组的下拉菜单中,里面分类内容是固定的,用户不能创建新的类别。我们在选择分类时要尽量选择恰当的分类内容,因为不同的分类,他们有不同的技术参数。
②部件编号是品牌+型号的形式,如图所示;
③ERP号在采购后,可在供应链处查出;
④类型编号为产品型号;
⑤名称1、名称2、名称3为产品的名称(建议以多语言输入,包含中英文);
⑥制造商和供应商,可以在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文本框中直接输入,也可在提供的选项中选择。
⑦订货编号是生产厂家为某一规格的产品设定的唯一的代码;
⑧描述为产品的相关主要参数信息的简介,可不填写;
⑨购买价格/数量,如果我们在使用报表时需要用到价格信息,可以在“价格/其他”对话框中填写“数量”“价格”,如下图所示
⑩安装数据,元器件的尺寸宽度、高度和深度,我们会在2D的安装板布局中使用到,用来估算我们选择使用电气柜的尺寸;原理图中的部件外形可以保存为图形宏,我们在导入部件,使用部件时更直观
添加文件直接点击图形宏和图片文件后边的三个小点,然后选中打开即可,如下图:
⑪附件,一般使用情况下是不需要设置附件这一栏得,但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符号包含多个部件的情况,如中间继电器是由线圈和继电器座两部分组成的:我们在进行部件选型时要分别选择继电器线圈和继电器座。
EPLAN部件从功能的角度分为主部件和附件部件(主部件:可以携带其他附件部件。附件:需要在部件定义中定义为“附件”)
4、技术数据栏目中宏需选取相应的符号宏文件,同样在右边点击小三点打开文件,最后点击应用就完成创建了。
二、
部件的
修改
1、还是在菜单栏中选择工具→部件→管理,修改比较简单
2、选择需要修改的部件进行相应内容的修改就可以了,修改完点击应用即可。
以上内容为原创整理,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