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上银伺服位置偏移解决方案

楼主(2024-08-16):
项目问

项目共计9个轴,其中第9轴用于转台旋转,转台分5个工位,分别为:上下料工位,粗铣工位,精铣工位,钻孔工位,倒角工位。工位每次前进旋转72度,现出现在转台第一圈旋转时各工位均正常,在第二圈旋转工作发现工件中心点有偏差,再后面的几圈偏差会越来越大。

问题总结

转台伺服用的是HIWIN D1-N-90,如下图所示:

与伺服厂家薄工沟通,现场伺服线均为屏蔽线,且部分添加了磁环,柜内还具有滤波器等,可以排除干扰的元素,PLC监控伺服也走的脉冲没有丢失,也无丢步现象,而薄工示波器软件监控发现在伺服抱闸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极小的位置偏差,并且这位置偏差不会消除,在旋转前进到下一个工位抱闸时,两次抱闸产生的位置偏差会叠加,这样反复旋转前进均会叠加,转台在工位的零位就不对,造成钻孔工位钻孔中心点会不断偏离,工件就会产生不合格现象。

解决方案
经过商议,针对目前转台的问题,做出以下改变:转台伺服抱闸松开,短暂延迟后给予伺服放大器一个信号,称作9轴寻原位信号,该信号给伺服放大器内部处理,如果在该工位伺服抱闸出现位置偏离时会自动寻找该工位的零点位,零位寻找结束后,伺服放大器反馈一个脉冲信号回来,称作9轴寻原位结束,经过短暂延时,PLC再将前进到下一个工位的距离脉冲发给伺服,这样保证转台前进前提是在该工位的零点,不会产生位置偏差。

如上图所示,程序中添加抱闸结束时发送一个9轴寻原位信号

如上图所示,程序内部添加9轴寻原位结束信号

如上图所示,在9轴原位信号结束反馈回来的短暂延时后,PLC将前进到下一个工位的距离脉冲发送给伺服,这样保证伺服每次前进均在该工位的零位。

项目总结
以此方案修改后,试生产一天,并无发现工件的中心点有偏离,整体改善效果达到客户要求。

总结:伺服走定位如果不准,可能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判断是否为干扰问题,伺服的部分线是否为屏蔽线,现场是否有干扰造成脉冲丢失,实际走的脉冲的和PLC发送的脉冲数是否一致,

(2)伺服与PLC连接部分监控点,就可以在示波器软件中监控,可以查看是否是伺服抱闸时产生的累积位置偏差,此位置偏差不会消除,部分伺服具有自身找原位的功能,将PLC与该伺服的点位连接,以此文章方式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