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MC_HOME回原点模式(入门篇)

楼主(2024-08-16):
硬件接线
MC_HOME的模式:
一般情况下,西门子PLC的运动控制在使能绝对位置定位之前必须执行“回原点”或是“寻找参考点”。
Position
: 位置值
·Mode = 1时:对当前轴位置的修正值
·Mode = 0,2,3时:轴的绝对位置值
Mode
: 回原点模式值
·Mode = 0:
绝对式直接
回零点,轴的位置值为参数“Position”的值
·Mode = 1:
相对式直接
回零点,轴的位置值等于当前轴位置 + 参数“Position”的值
·Mode = 2:
被动
回零点,轴的位置值为参数“Position”的值
·Mode = 3:
主动
回零点,轴的位置值为参数“Position”的值
·Mode = 6:绝对编码器相对调节,将当前的轴位置设定为当前位置+参数“Position”的值
·Mode = 7:绝对编码器绝对调节 ,将当前的轴位置设置为参数“Position”的值
Mode 6 和 7 仅用于带模拟驱动接口的驱动器和 PROFIdrive 驱动器
(1)直接绝对回原点(Mode = 0)
该模式下的 MC_Home 指令触发后轴并
不运行
,也不会去寻找原点开关。指令执行后的结果是:轴的坐标值更直接新成新的坐标,新的坐标值就是 MC _Home 指令的“Position”管脚的数值。例子中,“Position”=0.0mm,则轴的当前坐标值也就更新成了 0.0mm。该坐标值属于“绝对”坐标值,也就是相当于轴已经建立了绝对坐标系,可以进行绝对运动。
『优点』
MC_Home的该模式可以让用户在没有原点开关的情况下,进行绝对运动操作。
(2)直接相对回原点(Mode = 1)
与Mode = 0 相同,以该模式触发 MC_Home 指令后轴并不运行,只是更新轴的当前位置值。更新的方式与 Mode = 0 不同,而是在轴原来坐标值的基础上加上“Position”数值后得到的坐标值作为轴当前位置的新值。如下图所示,指令 MC_Home 指令后,轴的位置值变成了 210mm.,相应的a和c点的坐标位置值也相应更新成新值。
(3)绝对编码器相对调节 (Mode=6)
此模式只针对连接的编码器类型为绝对值编码器,该模式下的 MC_Home 指令触发后轴并不运行,也不会去寻找原点开关,会将当前位置值设为“当前位置值 + 参数 "Position"的值”,绝对值偏移值保持性地保存在 CPU 内,CPU 断电再上电后轴的位置值不会丢失。
(4)绝对编码器绝对调节 (Mode=7)
此模式只针对连接的编码器类型为绝对值编码器,该模式下的 MC_Home 指令触发后轴并不运行,也不会去寻找原点开关,会将当前位置值设为“参数"Position"的值”,绝对值偏移值保持性地保存在 CPU 内,CPU 断电再上电后轴的位置值不会丢失。
S7-1200 支持通过 PROFIdrive 或者模拟量输出(AQ)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实现闭环控制。与开环运动控制相比以下新元素将添加到组态导航中:编码器、模数、位置监控(定位监控、跟随误差和静止信号)、控制回路等。
(5)被动回原点(Mode=2)
用例子说明如何实现一个被动回原点的功能:
步骤一:在上图中选则“参考点开关一侧”为“上侧”;
步骤二:先让轴执行一个相对运动指令,该指令设定的路径能让轴经过原点开关;
步骤三:在该相对运动指令运行的过程中,碰到原点开关之前,触发MC_Home指令,设置模式为Mode=2.
当轴以MC_MoveRelative指令指定的速度运行的过程中碰到原点开关的有效边沿时,轴立即更新坐标位置为MC_Home指令上的“Position”值,如下图所示。在这个过程中轴并不停止运行,也不会更改运行速度。直到达到MC_MoveRelative指令的距离值,轴停止运行。
注意:
①被动回原点功能的实现需要MC_Home指令与MC_MoveRelative指令,或MC_MoveAbsolute指令,或是MC_MoveVelocity指令,或是MC_MoveJog指令联合使用。
②被动回原点需要原点开关。
③被动回原点不需要轴不执行其他指令而专门执行主动回原点功能,而是轴在执行其他运动的过程中完成回原点的功能。
(6)主动回原点(Mode=3)
当轴触发了主动回参考点操作,则轴就会按照组态的速度去寻找原点开关信号,并完成回原点命令。
以上内容为原创整理,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