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FX PLC控制FR-E740变频器(高手篇)

楼主(2024-08-16):
****
变频器的使用

1. 使用三菱FX PLC 控制变频器时,接线图请按下图所示接线。

各个端子的说明如下:
R、S、T:变频器电源,E740变频器电源位3相380V。

STF:正转启动, STF信号ON时为正转、OFF时为停止指令。
STR :反转启动,STR信号ON时为反转、OFF时为停止指令。

RH、RM、RL:多段速度选择, 用RH、RM和RL信号的组合可以选择多段速度。

SD:接点输入公共端 (漏型)(初始设定),接点输入端子 (漏型逻辑)的公共端子。

RUN:变频器正在运行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或等于启动频率 (初始值0.5Hz)时为低电平,已停止或正在直流制动时为高电平。

SE:集电极开路输出公共端, 端子RUN、FU的公共端子。

U、V、W:连接电机的端子。

PE:接地端子。

2. 变频器面板指示灯说明如下:

3. 变频器的参数变更实例:

4.变频器参数一览表如下(1-40):

常用参数:
P.3 电机的额定频率(看电机的铭牌)
P.4 多段速设定(高速)

P.5 多段速设定(中速)
P.6 多段速设定(低速)
P.7 加速时间
P.8 减速时间
          P.9 电机的额定电流(看电机的铭牌)

5. 变频器参数一览表如下(41-79):

常用参数:
P.79:运行模式选择。
P.79设为0:表示PU(面板)和外部控制切换模式。
P.79设为1:表示PU(面板)控制模式。
P.79设为2:表示PU(面板)外部控制模式
P.79设为3:表示PU(面板)和外部控制组合模式,PU(面板)给定频率,外部控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