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汇川H5U入门教案

楼主(2024-08-16):
一、新建H5U工程
1. 双击AutoShop软件桌面快捷方式,打开AutoShop软件。
2. 在菜单栏选择“文件 > 新建工程”或在工具栏单击 ,再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编辑器类型,再选择H5U作为PLC类型。
3. 输入工程名并选择保存路径,然后单击“确定”创建新工程,随即进入工程主界面。
一、以太网连接
Ø使用以太网连接PC与PLC时,首先需要确定双方IP地址是否在同一网段,不在则需要修改。
Ø如果已知PLC和PC在同一个 IP地址,可以进行下面操作:
1. 使用网线连接PC与PLC。
2. 在PC桌面双击,打开AutoShop编程软件。
3. 在菜单栏选择“工具 > 通讯设置”或在工具栏单击 ,打开“PLC通讯设置”对话框。
4. 配置“通讯设置”对话框参数。
u“通讯类型”选择“以太网”
u“设备IP”填写PLC实际的IP地址
5. 单击“测试”,检查连接的目标PLC是否成功。
uH5U:当所连接的H5U数码管交替显示数字“0”时,表示H5U已连接成功。
6. 单击“确定”,完成连接目标PLC。
完成后可在工具栏上显示PLC IP地址,即可进行PLC程序下载、上载、监控或在线修改。
7、 修改PLC IP地址/设备名
u连接目标PLC后,在“通讯设置”对话框中单击“修改IP/设备名”,打开“修改IP/设备名”对话框。
注意:重新上电PLC后即可使修改的IP生效。
二、USB连接
1. 使用USB线缆连接PC与PLC。
2. 在PC桌面双击 ,打开AutoShop编程软件。
3. 在菜单栏选择“工具 > 通讯设置”或在工具栏单击,打开“PLC通讯设置”对话框。
4. “通讯类型”选择“USB”,单击“测试”,检查连接的目标PLC是否成功。
u H5U:当所连接的H5U数码管交替显示数字“0”时,表示H5U已连接成功。
5. 单击“确定”,完成连接目标PLC。
完成后即可进行PLC程序下载、上载、监控或在线修改。
6、 修改PLC IP地址/设备名
u连接目标PLC后,在“通讯设置”对话框中单击“修改IP/设备名”,打开“修改IP/设备名”对话框。
注意:重新上电PLC后即可使修改的IP生效。
三、配置硬件组态
如果H5U主机已安装本地扩展模块,则需要配置硬件组态
1.在工程管理区展开“配置”项,双击“模块配置”,打开“模块配置”界面。
2.根据实际安装的模块顺序依次双击右侧“模块”下方的模块,添加对应的模块。
3.双击已添加的对应模块,配置模块通道对应的通道映射元件。
4.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四、编程与编译
1. 在工程管理区展开“编程”,双击“MAIN”,编写跑马灯程序案例作为演示。
五、下载程序
1. 在菜单栏选择“PLC > 下载”或在工具栏单击,下载程序。
uPLC当前处于运行状态,打开如右图所示提示框,单击“确定”,转至步骤2。
uPLC当前处于停止状态,转至步骤3。
2. 下载完成后显示下载完成提示,并在打开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将PLC切换到运行状态。
3. 下载完成后显示下载完成提示,并在工具栏单击 ,将PLC切换到运行状态。
六、HMI监控
通过HMI可以监控到跑马灯程序的执行。
1. 在HMI侧进行创建工程、创建连接、创建变量和组态画面等。
2. 运行PLC程序后,可在HMI组态画面中监控到跑马灯的状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