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汇川H5U入门教案

楼主(2024-08-16):
一、
软元件
介绍
1、位软元件
PLC编程支持位软元件,位软元件具体类型、范围、点数和相关说明如下表所示:
2、字软元件
● 掉电保持范围不可更改。
● 字软元件作为整数使用时,根据指令参数,作为16位或32位数据使用。作为16位数据使用时,占用1个软元件;作为32位数据使用时,占用2个软元件。
● 字软元件作为浮点数使用时,占用2个软元件。
PLC编程支持字软元件,字软元件具体类型、范围、点数和相关说明如下表所示:
2.1. 字软元件作为16位整数使用
使用16位赋值指令,将值100赋给字软元件D100,占用D100。
2.2. 字软元件作为32位整数使用
使用32位赋值指令,将值100赋给字软元件D100,占用D100(低位)和D101(高位)。
2.3. 字软元件作为浮点数使用
使用浮点数指令,将值100赋给字软元件D100,占用D100和D101。
3、特殊软元件
PLC编程支持特殊软元件功能、范围和相关说明如下表所示:
例如,单精度浮点数最多7位十进制有效数字,如果将9位二进制浮点数1234567.89传输到目标位置D0,但D0实际值为1234567.9,会丢失精度。
4、字元件的位操作
字元件可以通过(.)方式对元件的位操作,如编程写入D0.8表示对D0字元件的第8位操作。
示例:
字元件的位从第0位开始数:D0的第8位为0时,输出M0为OFF;D0的第8位为1时,输出M0为ON。
二、
自定义变量
在PLC编程体系,除编程时直接使用直接地址,如X、Y、M、D、R等元件进行编程,也可以在没有具体的存储地址的情况下,以「变量」的方式进行编程,实现所需的控制逻辑,或应用对象的完整控制工艺,这样提高代码编写的便利性、可读性。
1、定义变量
支持自定义变量,用户可以通过定义全局变量,在程序中直接使用变量名编程。定义全局变量名称时需要遵循以下规则:
● 只能由“_、字母、数字、中文字符”组成且不能以“_、数字”开头。
● 不能与”软元件形式、常数、标准数据类型、指令、子程序名、中断子程序名"重名。
● 不能为“ARRAY、TRUE、FALSE、ON、OFF、NULL”等关键字。
变量定义支持结构体和数组,变量数据类型支持如下:
工程管理区中的“全局变量”用于变量管理,可以对变量进行添加、删除和编辑操作。
1.添加变量表和变量:右键单击“全局变量”,选择“新建全局变量表”,即可新建全局变量表。
2. 双击变量表,进入变量表界面。
● 编辑变量:双击文本框进行编辑或单击下拉选项选择。
● 增加变量:右键单击选择“插入行”。
● 删除变量:右键单击待删除的行,选择“删除行”。
2、定义数组
用户编程时,如果选择的数据类型为ARRAY,则可以定义数组。
1.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数组变量的类型和长度,单击“确定”后即可进行数组定义。
2.单击数组变量“+”,展开后可以编辑成员变量的初始值和注释。
指令中使用数组时,如未输入数组下标,则从数组的第一个元素开始访问,如输入数组下标,则从下标指定的元素开始访问。
例如:把Array_0[0]到Array_0[9]的10个元素赋值到D0-D9中。
3、定义结构体
变量定义中如果需要定义结构体变量,需要事先定义好结构体的数据结构。
1、右键点击“全局变量”下的“结构体”,选择新建数据结构,输入结构体名称,即定义好结构体。
2、在变量表定义变量时,即可选择该结构体类型为变量的数据类型,将变量定义为结构体变量。
建立结构体和成员变量后,可以在变量定义的数据类型中选择结构体,定义结构体变量。
点击结构体变量的初始值这一栏,进入结构体变量的初始值设置界面,可以设置结构体变量成员的初始值。
三
、定时器概述
Ø定时器种类分为脉冲定时器(TPR)、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关断延时定时器(TOFR)和时间累加定时器。
Ø定时器的时间基准为1ms,执行定时器指令时更新定时器计数值和状态,程序中最大支持4096条定时器指令。这4种定时器指令参数相同,参数如下:
1、脉冲定时器 (TPR)
定时器指令IN输入能流从OFF变为ON时,定时器启动计时,输出Q变为ON,此时无论IN输入能流如何变化,在PT参数指定的时间内,Q保持为ON。定时时间到达PT参数指定的时间后,Q变为OFF。
在定时器计时运行期间,ET输出当前的计时时间。定时器计时时间到达PT参数指定的时间后,若IN输入能流为ON,ET值保持;若IN输入能流为OFF,则ET值为0。
定时器计时过程中,如果复位输入R从OFF变为ON,TPR定时器定时时间复位为0,输出Q变为OFF。复位输入R变为OFF后,如果IN输入能流有效,即可恢复定时器计时。
2、接通延时定时器 (TONR)
定时器指令IN输入能流从OFF变为ON时,定时器启动计时,输出Q为OFF。在IN输入能流保持为ON期间,定时器的运行时间是PT参数指定的时间,定时时间达到PT参数指定的时间后,Q变为ON。在定时过程中或定时完成后,IN输入能流变为OFF,定时结束,Q变为OFF。
IN输入能流为ON时,在定时器计时运行期间,ET输出当前的计时时间,定时器计时时间到达PT参数指定的时间后,ET值保持;若IN输入能流为OFF,则ET值为0。
定时器计时过程中,如果复位输入R从OFF变为ON,TONR定时器定时时间复位为0,输出Q变为OFF。复位输入R变为OFF后,要恢复定时器计数,需将IN输入能流重新从OFF变为ON。
定时器计时过程中,如果复位输入R从OFF变为ON,TONR定时器定时时间复位为0,输出Q变为OFF。复位输入R变为OFF后,如果IN输入能流有效,即可恢复定时器计时。
3、关断延时定时器(TOFR)
定时器指令IN输入能流从OFF变为ON时,定时器启动计时,输出Q为ON,IN输入能流从ON变为OFF时,在IN保持为OFF期间,定时器的运行时间是PT参数指定的时间,定时器定时时间达到PT参数指定的时间后,Q变为OFF。
IN输入能流为ON时,ET输出值为0,IN从ON变为OFF时,在定时器计时运行期间,ET输出当前的计时时间,定时器计时时间到达PT参数指定的时间后,ET值保持。
IN输入能流为ON时,如果复位输入R从OFF变为ON,输出Q变为OFF,如果R恢复为OFF,输出Q恢复为ON。
IN输入能流从ON变为OFF时,TOFR定时器在定时过程中或定时完成后,如果复位输入R从OFF变为ON,输出Q变为OFF,ET复位为0。复位输入R变为OFF后,要恢复定时器计时,需将IN输入能流重新从ON变为OFF。
4、时间累加定时器(TACR)
定时器指令IN输入能流为ON时,若定时器计时值未达到PT参数所指定的时间,定时器持续计数,输出Q为OFF,定时器定时时间达到PT参数指定的时间后,Q变为ON。在IN为ON且定时器计时期间,若IN变为OFF,定时器计时保持不变,IN重新变为ON后,定时器从当前保持值开始计数,达到PT参数指定的时间后,Q变为ON。
IN输入能流为ON时,ET输出当前计时值,计时时间到达PT参数指定的时间后,ET值保持。IN输入能流为OFF时,ET保持不变。
定时器在定时过程中或定时完成后,如果复位输入R从OFF变为ON,输出Q变为OFF,ET复位为0。复位输入R变为OFF后,如果IN输入能流有效,即可恢复定时器计时。
四、
图形块指令
1、图形块指令的构成
部分指令支持图形块编程,图形块指令由指令名称、能流信号、输入侧和输出侧构成。以运动控制轴图形块指令为例,具体构成如下图所示:
2、图形块指令编程
● 在梯形图编辑中,输入指令名或根据指令提示选择指令名后确定,梯形图网络中接入图形块指令。
● 在图形块指令中输入参数,可以完成图形块指令的编辑。
指令中①显示“???”为必须使用参数,②可选择是否使用参数,如未使用参数,指令输入由指令中自动默认参数值,指令输出在程序中或监控调试时不能获取指令中状态。
3、图形块指令编程
● 工具箱指令集节点下的所有指令为图形块模式,编程时可以直接双击工具箱指令集节点下的指令,将指令添加到梯形图当前焦点位置。
①:双击指令添加到梯形图中;②:指令添加成功
五、子程序
1、子程序概述
子程序分类和相关含义如下表所示:
2、子程序执行机制
3、子程序嵌套层级
子程序最多支持6层嵌套,以主程序调用该子程序作为第1层。每调用一次,增加一层嵌套。如果已经嵌套返回,则不增加嵌套层级。如下图所示:
4、通用子程序应用
4.1、新建通用子程序
在工程管理区“编程”节点下,右键单击“程序块”,或右键单击“程序块”下的文件夹,选择“插入子程序”,在“程序块”下即可看到新建的子程序。
子程序命名规则:SBR_序号,其中子程序序号可通过重命名或属性修改来更改。
4.2、调用通用子程序
通用子程序的调用方式如下图所示:
5、加密子程序应用
5.1、加密通用子程序
●以加密SBR_001通用子程序为例,右键单击SBR_001,选择“加密/解密”。
●在打开的“加密”界面输入SBR_001通用子程序的加密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