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课:汇川H5U入门教案

楼主(2024-08-16):
一、
H5U本地扩展模块
1、概述
H5U最多可以带16个本地扩展模块,并且通过模块组态实现对本地扩展的访问。
H5U连接本地扩展模块的硬件配置示意如下图所示。
支持的本地扩展模块型号如下表所示。
2、配置硬件组态
本地扩展模块采用硬件组态方式实现,请按以下步骤配置所需的硬件组态。
Ø在工程管理区“配置”节点下,双击“模块配置”,进入“扩展模块配置”界面。
Ø根据扩展模块实际安装位置在导轨上单击位置序号,双击右侧模块或按住鼠标左键拖动模块至导轨上,组态扩展模块。
3、配置扩展模块
● 配置数字量输入模块
数字量输入模块包含GL10-1600END与GL10-3200END。作为本地扩展模块时,具体的使用方法如下:
(1)在模块列表中,选中要添加的模块,双击模块可以自动在扩展架上扩展,或者采用鼠标左键拖拽到扩展架。
(2)当本地数字量输入扩展模块接入主模块后,如用户未手动配置端口号,则扩展模块上的输入X端口编号紧接着主模块上X端口的编号,依次向后编号。
例如主模块为H5U通用机型,接入扩展模块GL10-1600END后,主模块上最后的X端口编号为X37,则扩展模块上的16个输入X端口在编程时的访问编号是X40 ~ X47和X50 ~X57,往后的数字量输入扩展模块以此类推。
H5U系列PLC支持用户手动配置端口号,用户可通过双击模块配置界面的对应模块,进入端口配置界面。
(3)以模块1为例,双击模块1,可进入模块配置界面。
(4)单击“…”即可配置用户需要的端口号。
● 配置数字量输出模块
(1)在模块列表中,选中要添加的模块,双击模块可以自动在扩展架上扩展,或者采用鼠标左键拖拽到扩展架。
(2)当本地数字量输出扩展模块接入主模块后,扩展模块上的输出Y端口编号紧接着主模块上Y端口的编号,依次向后编号。
例如主模块为H5U通用机型,接入扩展模块GL10-0016END后,主模块上最后的Y端口编号为Y37,则扩展模块上的16个输入Y端口在编程时的编号是Y40 ~ Y47和Y50 ~Y57,往后的数字量输出扩展模块以类推。
H5U系列PLC支持用户手动配置端口号,用户可通过双击模块配置界面的对应模块,进入端口配置界面。
(3)以模块1为例,双击模块1,可进入模块配置界面;
(4)单击“…”即可配置用户需要的端口号。
● 配置模拟量输入模块
模拟量输入模块 GL10-4AD 作为本地扩展模块时,具体的使用方法如下:
(1)在模块列表中,选中要添加的模块,双击模块可以自动在扩展架上扩展,或者用鼠标左键拖拽。
(2)双击机架上的GL10-4AD模块,弹出配置界面(如下)。
① 是否使能该通道,如不需要可以不勾选以节省扫描时间;
② 选择对应的量程及分辨率;
③ 设置滤波参数,设定范围1-255ms;
④ 辅助功能,一般无需选择。
(3)在IO映射界面将4AD模块的CH0映射为D元件D100,在H5U中,用户亦可映射到自定义变量。
其中映射与实际输入模拟量值对应关系如下:
(4) 采用梯形图编程语言对AD采样进行编程,将CH0的电压采样值由D100赋值给D0。
二
、GR10-EC-6SW分支模块
1、GR10-EC-6SW分支模块用于扩展EtherCAT端口,外部接口如下图所示。
注意:GR10-EC-6SW分支模块仅支持与H5U设备适配使用。
2、GR10-EC-6SW分支模块可连接多个 EtherCAT 从站设备,系统接线如图所示。
3、添加分支模块及其从站设备
● 手动添加
(1)在工具箱展开“EtherCAT Devices > Inovance Devices >分支模块”,双击“GR10-EC-6SW”,添加GR10-EC-6SW分支模块。
(2)选择与实际物理组态一致的EtherCAT输出端口,添加分支模块或从站设备。
以X2 EtherCAT输出端口添加分支模块,X3 EtherCAT输出端口添加从AM600-RTU-ECTA为例,选中“X2”节点,在工具箱中双击“GR10-EC-6SW”添加分支模块;选中X3节点,在工具箱“InovanceDevices > IO耦合器”下双击“AM600-RTU-ECTA”添加AM600-RTU-ECT耦合器。
(3)在工程管理区中右键单击“EtherCAT”,选择“自动扫描”,更新组态选择不保留当前组态,添加GR10-EC-6SW分支模块及其从站设备。
三、本地模块基本操作
1、本地模块禁用
作为本地扩展模块禁用功能时,要确保实际移除的物理扩展模块与软件上模块列表里要禁用的模块保持一致。使用步骤如下:
(1)在模块列表中,选中要禁用的模块,点击鼠标右键,会出现下拉菜单。
(2)在下拉框里会显示禁用的按钮,点击禁用按钮后,再进行下载程序到PLC设备中。
(3)下载成功后,需要断电重启PLC设备后生效。
2、本地模块使能
作为本地扩展模块使能功能时,要确保实际安装的物理扩展模块与软件上模块列表里要使能的模块保持一致,使用步骤如下:
(1)在模块列表中,选中要使能的模块,点击鼠标右键,会出现下拉菜单。
(2)在下拉框里会显示使能的按钮,点击使能按钮后,再进行下载程序到PLC设备中;
(3)下载成功后,需要断电重启PLC设备后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