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汇川H5U入门教案

楼主(2024-08-16):
串口通信
1、串口通信网络
RS485总线推荐使用带屏蔽双绞线连接,485+、485-采用双绞线连接;总线两端分别连接120Ω终端匹配电阻防止信号反射;所有节点485信号的参考地GND连接在一起。最多连接31个节点,每个节点支线的距离要小于3m。
2、通信匹配电阻拨码开关
通信匹配电阻拨码开关位于电池卡座内,ON表示匹配电阻接入(出厂默认全为OFF),开关示意图如下:1和2用于RS485通信,3和4用于CAN通信:
3、RS485串口通信组网
RS485总线连接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意:H5U 的RS485接口内置120Ω终端电阻,可通过拨码开关选择是否使用终端电阻。
二
、自由协议配置
1、双击 "COM",在弹出的“COM通讯参数配置”对话框中根据要求选择“自由协议”,并相应设置串口参数,然后点击“确定”。此时在用户程序中始可使用SerialRS指令进行收发数据。
2、自由协议取消操作(SerialSR指令)
当COM口设置为自由协议时,可以使用SerialSR指令进行自由协议发送接收,通过设置系统变量_SerialSR.abort终止自由协议发送/接收进程,参数修改后立即生效。步骤:选择系统变量表,双击 _SYS_COM",弹出变量表,双击“_SerialSR”,右侧工具箱出现“abort”如下图所示:
3、自由协议取消操作(SerialSR指令)
使用方法:SerialSR.abort非0时,在超时时间有效的范围内,abort可以终止发送和接收进程,终止后,states状态为完成,Done信号为ON。
三、主站配置
1、Modbus-RTU&ASCII主站
(1)串口设置
双击 "COM",在弹出的“COM通讯参数配置”对话框中根据要求选择“MODBUS-RTU主站”或"MODBUS_x0002_ASC主站”,并相应设置串口参数。
(2)添加Modbus配置
● 超时时间:主站等待从站应答超时时间,单位:ms,可默认不改。
● 使能控制元件:用于控制连接使能/禁用,支持使用自定义变量。如果设置使能控制,则主站默认为使能状态。
(3)打开详细配置
双击 "COM0 Modbus Config",打开Modbus配置窗口。在下图完成Modbus主站的详细配置操作。
上述配置表的条目说明如下:
名称:用于标注该条件配置的名称。
从站站号:指定需要访问的从站站号,最多可同时支持255个从站。
触发方式与触发条件:通信方式支持“循环”和“触发”两种方式。
使用“循环”时,“触发条件”用于设置循环周期时间,单位:ms。配置按指定的周期执行。
使用“触发”时,“触发条件”用于设置触发条件变量/元件。在该方式下,通过置位触发条件触发一次通信,当通信完成(从站正常应答)后,触发条件将自动复位,否则触发条件保持不变。如果使用同一个触发变量/元件触发多条配置,触发条件置位后,所触发的配置全部执行完成,才会自动复位,已经触发的配置不会重复执行。
功能码:
从站寄存器地址:需要访问的从站寄存器地址。
通过选择从站寄存器地址格式可以修改显示格式(十六进制或十进制)。
数量:访问线圈/离散量/寄存器的数量。
映射地址:从站线圈/离散量/寄存器在主站中的映射地址。支持使用自定义变量。
重发次数:等待从站应答超时后的重试次数。
四、从站配置
1、Modbus-RTU/ASCII从站
双击"COM",在弹出的“COM通讯参数配置”对话框中根据要求选择“MODBUS-RTU从站”或"MODBUS_x0002_ASC从站”,设置相应串口参数与从站站号后点击“确定”,最后将工程下载到H5U即可。
2、功能码与地址
● 作为从站使用时,支持以下功能码:
● 作为从站使用时,可以被ModBus访问的线圈地址如下:
● 作为从站使用时,可以被ModBus访问的寄存器地址如下:
五、
Modbus RTU通信应用示例
1、程序要求
本例程使用两台H5U设备进行串口连接,并通过Modbus-rtu协议进行通信,主站PLC配置为每10ms读取从站PLC D100寄存器里面的数值,从站D100里面的值每一秒加一。
2、从站配置
双击COM图标,打开串口配置界面:在弹出的窗口中设置串口通信协议和通信参数,此例使用Modbus-RTU协议,通信参数为9600-8N2,设置完成之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设置。
编辑程序,让从站D100的值,每秒加一。编辑完成之后点击下载,将程序下载到PLC中。
3、主站配置
先双击COM图标,设置通信协议为MODBUS-RTU主站,配置通信参数与从站通信参数一致。再右键单击COM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添加Modbus配置”。
用户可在弹出对话框中配置超时时间,以及使能控制元件,此例选择默认配置,即超时时间为500ms,不使用使能控制元件。
完成设置之后,点击确定,即生成主站配置。
用户可在弹出对话框中配置超时时间,以及使能控制元件,此例选择默认配置,即超时时间为500ms,不使用使能控制元件。
编辑完成之后点击“下载”,将程序下载到PLC中。
4、应用效果
通过上述配置之后,我们可以在主站PLC的D200中,读取到从站D100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