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500PLC使用 EPOS控制V90伺服驱动器(建议收藏)

楼主(2024-08-16):
本文主要阐述S7-1500PLC使用EPOS功能块控制V90伺服驱动器的全部过程,让您轻松掌握V90的控制方法。一、 使用EPOS控制伺服电机参数硬件配置与参数① 硬件配置

① 伺服驱动器硬件参数

使用软件:V-ASSISTANT

软件连接时可选择USB连接或者Ethernet连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选择好连接方式后点击确定,等待驱动器响应,响应完成后出现订货号,点击确定即可检查驱动与电机型号是否正确,并将控制模式更改为基本定位控制

设置伺服硬件减速比和负载转动一圈的长度单位(本例在程序中控制,设置中使用默认值不更改)

配置回零参数:我们选择参考点挡块及编码器零脉冲回零方式:参考点挡块及编码器零脉冲参考点挡块编码器零脉冲设置搜索参考点速度、接近参考点速度、搜索编码器零脉冲速度

① 驱动器通讯参数

给驱动器设置PORFINET参数
PN站名:驱动名称可自定义设定(通讯时会用到)
IP地址:为驱动分配IP地址,要求和PLC同一网段但不重复
以上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并激活,完成后重启驱动器

选择报文:EPOS控制模式推荐使用111报文下面是控制字和状态字的当前状态

设置完成后可以使用软件自动调试测试电机

① PLC通讯参数设置

硬件添加

将V90 PN GSD描述文件拖拽到设备视图中,拖拽网口连接到网络

设置V90 PN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设备名称和V-ASSISTANT中设置的保持一致)

① 给V90 PN分配IO地址

二、 使用1500 EPOS控制伺服电机控制程序1、FB284 EPOS 控制功能块(EPOS功能块可以在西门子官网下载) ①EPOS 功能块输入

②EPOS 功能块输出

③EPOS控制模式程序编写

总结:1500 PLC通过EPOS模式控制V90伺服时PLC端和伺服驱动器端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必须要设置统一,硬件标识符必须要找对,块接口含义一定要熟悉(包括触发方式:高电平、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