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 单轴控制

楼主(2024-08-16):
现在有一个工程项目,我们需要使用组态软件来控制一个工作台上的滑动座,这个滑动座是由步进电动机驱动的。具体的要求如下:

  • 滑动座(标记为③)是由步进电动机(标记为②)通过丝杠(标记为①)在轨道上进行左右滑行的。
  • 我们有三个磁性限位开关(标记为⑧),它们分别代表左极限位置、外部参考点位置和右极限位置。这些限位开关的信号会直接输入到西门子S7-1200 PLC的输入点上。
  • 滑动座的最大移动距离是1000毫米。
  • 滑动座需要具备以下功能:可以向左或向右进行点动操作(即短距离移动),可以以一定的速度连续运行,以及可以返回到预设的原点位置。

①丝杠;②步进电动机;③滑动座;④机盖;⑤杆端;⑥左、右机械限位;⑦工作台底座;⑧磁性限位开关(分别是左限位、原点、右限位)
通过组态软件控制工作台滑动座步进电动机的主要元件包括西门子S7-1200 PLC、步进驱动器及步进电动机。工作台滑动座步进电动机控制的电气接线如图1-1所示。表1-2为工作台滑动座步进电动机控制的输入/输出定义。
2.电气接线

3.PLC编程
(1)参考以前文章新增工艺对象“轴_1”如图1-3所示,并在组态菜单中填入各个输入/输出点、机械参数,然后进行简单的调试(在未写主程序的情况下)。

(2)建立PLC参数表见表1-4,包括左点动、右点动、速度运行、相对移动、回原点、轴使能的位变量M10.0~M10.5,以及点动速度、运行速度、相对移动距离、实际距离的实数变量MD20、MD24、MD28和MD100。

(3)编写PLC梯形图程序(见图1-6)。
程序段1以M10.5为变量使用运动控制指令MC_Power启用或禁用“轴_1”。程序段2为调用MC_Home回原点。程序段3为调用MC_MoveJog指令进行点动控制,包括左点动、右点动、点动速度。程序段4为调用MC_MoveVelocity指令进行左、右速度运行,其中的速度值可以用正、负表示。程序段5为调用MC_Halt指令,在速度运行的控制中,轴会立即按照组态好的减速曲线停车。程序段6为调用MC_MoveRelative指令进行相对移动。程序段7为调用MC_MoveAbsolute指令进行绝对位置移动(程序段8为实时显示当前距离。

4.组态王操作
(1)根据要求进行组态王变量定义,见表1-7。

(2)从图库中选择合适的图符,如用游标进行当前位置的定义、电动机主控开关向导等。图中未画出相对移动和绝对移动。
(3)系统运行。图中,在电动机主控为“开”的情况下,可以设置点动速度进行左点动、右点动;可以设置运行速度进行速度运行;可以回原点。在上述运行情况下,画面会实时显示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