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运动控制相关的指令

楼主(2024-08-16):
4.MC_Halt指令
如图1-1所示的MC_Halt指令为停止轴的运动。每个被激活的运动指令都可由该指令停止。上升沿使能Execute后,轴会立即按照组态好的减速曲线停车。
5.MC_MoveAbsolute指令
如图1-2所示的MC_MoveAbsolute指令为绝对位置移动。它需要在定义好参考点、建立起坐标系后才能使用,通过指定参数Position和Velocity可到达机械限位内的任意一点,当上升沿使能Execute选项后,系统会自动计算当前位置与目标位置之间的脉冲数,并加速到指定速度,在到达目标位置时减速到启动/停止速度。
6.MC_MoveRelative指令
如图1-3所示的MC_MoveRelative指令表示相对位置移动。它的执行不需要建立参考点,只需要定义运行距离、方向及速度。当上升沿使能Execute端后,轴按照设置好的距离与速度运行,其方向由距离值的符号决定。
绝对位置移动指令与相对位置移动指令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建立坐标系统(是否需要参考点)。绝对位置移动指令需要知道目标位置在坐标系中的坐标,并根据坐标自动决定运动方向而不需要定义参考点;相对位置移动指令只需要知道当前点与目标位置的距离(Distance),由用户给定方向,不需要建立坐标系。
指令输入端:
①Velocity:轴的速度。
②Direction:方向数值。
●Direction=0时,旋转方向取决于参数Velocity值的符号;
●Direction=1时,正方向旋转,忽略参数Velocity值的符号;
●Direction=2时,负方向旋转,忽略参数Velocity值的符号。
③Current:
●Current=0时,轴按照参数Velocity和Direction值运行;
●Current=1时,轴忽略参数Velocity和Direction值,以当前的速度运行。
可以设定Velocity的数值为0.0,触发指令后,轴会以组态的减速度停止运行,相当于MC_Halt指令。
8.MC_MoveJog指令
图1-4为MC_MoveJog指令(点动指令),即在点动模式下以指定的速度连续移动轴。在使用该指令的时候,正向点动和反向点动不能同时触发。
指令输入端:
①JogForward:正向点动,不是用上升沿触发;JogForward为1时,轴运行;JogForward为0时,轴停止。类似于按钮功能,按下按钮,轴就运行;松开按钮,轴停止运行。
②JogBackward:反向电动。在执行点动指令时,保证JogForward 和JogBackward不会同时触发,可以用逻辑进行互锁。
③Velocity:点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