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运动控制相关的指令

楼主(2024-08-16):
通过工艺指令,我们可以获得一系列如图1-1所示的运动控制指令,具体包括:
MC_Power:用来启用或禁用某个轴。
MC_Reset:用于确认并处理错误。
MC_Home:使轴回到原点,并设置参考点。
MC_Halt:停止某个轴的运动。
MC_MoveAbsolute:将轴移动到指定的绝对位置。
MC_MoveRelative:将轴相对于当前位置移动一段距离。
MC_MoveVelocity:以预设的速度移动轴。
MC_MoveJog:在点动模式下移动轴,便于微调。
MC_CommandTable:按照设定的运动顺序执行轴的运动指令。
MC_ChangeDynamic:更改轴的动态设置,如加速度、速度等。
MC_WriteParam:向工艺对象写入参数。
MC_ReadParam:从工艺对象读取参数。
这些指令共同构成了控制机械运动的核心命令集。
1.MC_Power指令
轴在运动之前必须先被使能,使用运动控制指令“MC_Power”可集中启用或禁用轴。如果启用了轴,则分配给该轴的所有运动控制指令都将被启用。如果禁用了轴,则用于该轴的所有运动控制指令都将无效,并将中断当前的所有作业。
图1-2为MC_Power指令。
MC_Power指令的具体输入端说明如下。
①EN:MC_Power 指令的使能端,不是轴的使能端。MC_Power指令在程序里必须一直被调用,并保证MC_Power指令在其他Motion Control指令的前面被调用。
②Axis:轴名称,可以有几种方式输入轴名称:a.用鼠标直接从Portal软件左侧项目树中拖拽轴的工艺对象;b.用键盘输入字符,则Portal软件会自动显示出可以添加的轴对象;c.用拷贝的方式把轴的名称拷贝到指令上;d.用鼠标双击“Aixs”,系统会出现右边带可选按钮的白色长条框,这时用鼠标单击“选择按钮”即可。
③Enable:轴使能端。当Enable端变为高电平后,CPU就按照工艺对象中组态好的方式使能外部驱动器;当Enable端变为低电平后,CPU就按照StopMode中定义的模式进行停车。
2.MC_Reset指令
如图1-3所示的MC_Reset指令为错误确认,即如果存在一个需要确认的错误,则可通过上升沿激活Execute端进行复位。
输入端:
①EN:MC_Reset指令的使能端。
②Axis:轴名称。
③Execute:MC_Reset指令的启动位,用上升沿触发。
④Restart:Restart=0,用来确认错误;Restart=1,将轴的组态从装载存储器下载到工作存储器(只有在禁用轴的时候才能执行该命令)。
输出端Done:表示轴的错误已被确认。
3.MC_Home指令
轴回原点由运动控制语句“MC_Home”启动,如图5-40所示。在回原点期间,参考点坐标设置在定义的轴机械位置处。
图5-40 MC_Home指令
回原点模式共有4种:
①Mode=3,主动回原点。在主动回原点模式下,运动控制语句“MC_Home”执行所需要的参考点逼近,将取消其他所有激活的运动。
②Mode=2,被动回原点。在被动回原点模式下,运动控制语句“MC_Home”不执行参考点逼近,不取消其他激活的运动。逼近参考点开关必须由用户通过运动控制语句或由机械运动执行。
③Mode=0,绝对式直接回原点。无论参考凸轮位置为何都设置轴位置,不取消其他激活的运动。立即激活“MC_Home”语句中“Position”参数的值可作为轴的参考点和位置值。轴必须处于停止状态时才能将参考点准确分配到机械位置。
④Mode=1,相对式直接回原点。无论参考凸轮位置为何,都设置轴位置,不取消其他激活的运动。适用参考点和轴位置的规则:新的轴位置=当前轴位置+“Position”参数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