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及选型

楼主(2024-08-16):
1.基本工作原理

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很巧妙,它就像是一个电磁铁,能把脉冲信号变成线或角的移动。每当它收到一个电脉冲,就会转动一个小角度,带着机器移动一小段距离。步进电动机有几个特别的地方:

  • 收到一个脉冲,就转一个固定的角度,我们叫这个角度“步距角”。
  • 控制脉冲的频率,就能控制它转得快还是慢。
  • 改变脉冲的顺序,就能改变它转动的方向。
  • 它转动的角度或者移动的距离,和收到的电脉冲数量是成正比的。
步进电动机按照励磁方式可以分为三种:

  • 反应式:这种电动机的转子没有绕组,定子和转子都开了小齿,步距小,用得最广。
  • 永磁式:这种电动机的转子极数和每相定子的极数一样,不开小齿,步距角比较大,但力矩也比较大。
  • 混合式:这种电动机也开了小齿。
混合式和永磁式电动机的好处是:转矩大,动态性能好,步距角小。
图5-7展示的步进电动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定子和转子。定子和转子的铁芯都是用软磁材料或硅钢片叠成的凸极结构,磁极上都有小齿,而且齿数是一样的。定子有6个磁极,上面套着星形连接的三相控制绕组,每两个相对的磁极就是一相,组成了三相控制绕组。转子上没有绕组,相邻两个齿之间的夹角就是齿距角。
2. 步进电动机的选型
步进电动机虽然已经被用得很广泛了,但它并不像普通的直流电动机或交流电动机那样,可以直接插上电就用。要想让步进电动机正常工作,还得配上双环形脉冲信号、功率驱动电路这些控制系统才行。所以,用好步进电动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得懂机械、电动机、电子还有计算机等好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呢。

步进电动机定型后,其性能取决于驱动电源。步进电动机的转速越高,力矩就越大,则要求电流也越大,驱动电源的电压越高。步进电动机的电压对力矩的影响如图1-2所示。

如图1-3所示,步进电动机在步距角不能满足使用的条件下,可采用细分驱动器来驱动。细分驱动器的原理是通过改变相邻(A,B)电流的大小,采用改变合成磁场的夹角来控制步进电动机运转的。驱动器HB-4020M对拨码开关DIP-SW的细分设定如图1-4所示。

一般来说,步进电动机有三个重要的参数:步距角、静转矩和电流。这三个参数一确定,步进电动机的型号也就定了。现在市场上卖的步进电动机,主要是按照机座号(也就是电动机的外径)来分的。按照机座号,步进电动机可以分为42BYG(BYG是感应子式步进电动机的代号)、57BYG、86BYG、110BYG等国际标准型号,还有70BYG、90BYG、130BYG等国内标准型号。图1-5展示的就是57步进电动机的外观和它的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