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TIA博途软件 常用指令应用案例

楼主(2024-08-16):
例1:如下图1-1展示的情况,M2.7仅在一个扫描周期内被激活,此时振荡电路实际上是一个包含正反馈机制的电路。在这个电路中,两个定时器的输出端Q分别连接到对方的输入端IN,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振荡电路产生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持续时间,是由这两个定时器的预设时间(PT值)来决定的,具体如图1-2所示。简而言之,就是通过设置定时器的PT值,来控制振荡电路中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图1-1

案例2:用3种定时器设计的卫生间冲水控制电路如图1-3所示。

案例3:两条运输带顺序相连,为避免运送的物料在1号运输带上堆积,按下启动按钮I0.3,1号带开始运行,8s后2号带自动启动。停机的顺序与启动的顺序相反,按下停止按钮I0.2后,先停2号带,8s后停1号带。Q1.1和Q0.6控制两台电动机M1和M2,如图1-4所示。

2 计数器的数据类型
S7-1200有3种计数器:加计数器(CTU)、减计数器(CTD)和加减计数器(CTUD)。它们属于软件计数器,其最大计数速率受其所在的OB的执行速率的限制。
如果需要速率更高的计数器,可以使用CPU内置的高速计数器。调用计数器指令时,需要生成保存计数器数据的背景数据块。CU和CD分别是加计数输入和减计数输入,在CU或CD由0变为1时,实际计数值CV加1或减1。复位输入R为1时,计数器被复位,CV被清0,计数器的输入Q变为0。数据类型的说明如表2-1所示。
表2-1

1 加计数器
CTU:参数CU的值从0变为1时,CTU使计数值加1。如果参数CV(当前计数值)的值大于或等于参数PV(预设计数值)的值,则计数器输出参数Q=1。如果复位参数R的值从0变为1,则当前计数值复位为0。对加计数器的说明如图2-2所示。

图2-2
2 减计数器
CTD:参数CD的值从0变为1时,CTD使计数值减1。如果参数CV(当前计数值)的值等于或小于0,则计数器输出参数Q=1。如果参数LOAD的值从0变为1,则参数PV(预设计数值)的值将作为新的CV(当前计数值)的值装载到计数器。对减计数器的说明如图2-3所示。

图2-3
3 加减计数器
CTUD:加计数(CU,Count Up)或减计数(CD,Count Down)输入的值从0跳变为1时,CTUD会使计数值加1或减1。如果参数CV(当前计数值)的值大于或等于参数PV(预设计数值)的值,则计数器输出参数QU=1;如果参数CV的值小于或等于0,则计数器输出参数QD=1。如果参数LOAD的值从0变为1,则参数PV(预设计数值)的值将作为新的CV(当前计数值)的值装载到计数器。如果复位参数R的值从0变为1,则当前计数值复位为0。对加减计数器的说明如图2-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