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TIA博途软件 定时器的基本功能

楼主(2024-08-16):
1 定时器的基本功能(1)TP定时器,也就是脉冲定时器,能够生成一个预设时间宽度的脉冲信号。(2)TON定时器,即接通延时定时器,能在预设的延时时间过后,将其输出Q设置为ON状态。(3)TOF定时器,也就是关断延时定时器,能在预设的延时时间过后,将其输出Q重置为OFF状态。(4)TONR定时器,即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在预设的延时时间过后,会将其输出设置为ON状态。特别的是,在使用R输入重置之前,它能跨多个定时时段持续累加时间。(5)RT功能用于重置定时器,它通过清除存储在指定定时器背景数据块中的时间数据来实现。   每个定时器都需使用一个存储在数据块中的结构来保存其定时器数据。在编辑器中放置定时器指令时,可以分配这个数据块,如下图所示。
  TP、TON和TOF这三种定时器都拥有相同的输入和输出参数。而TONR定时器则额外具备一个复位输入参数R。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为定时器创建一个独特的“定时器名称”,以此来命名其数据块,并且还能详细描述该定时器在过程中的输入/输出参数,使得定时器的使用更加清晰明了。RT指令的功能是重置指定定时器的数据,让定时器能够重新开始计时。  定时器的输入/输出参数具体如下图所示,各个参数的具体说明则如下表详细列出。
参数IN从0变为1将启动TP、TON和TONR,从1变为0将启动TOF。ET为定时开始后经过的时间,或者称为已耗时间值(可以不为ET指定地址),数值类型为32位的Time,单位为ms,最大定时时间为T#24D_20H_31M_23S_647MS。  IEC定时器和IEC计数器属于功能块,调用时需要指定配套的背景数据块,定时器和计数器指令的数据保存在背景数据块中。在梯形图中输入定时器指令时,打开右边的指令窗口将“定时器操作”文件夹中的定时器指令拖放到梯形图中的适当位置,在弹出的“调用选项”对话框中修改将要生成的背景数据块的名称,或者采用默认的名称,如图所示。单击“确定”按钮,自动生成数据块。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2  脉冲定时器TP时序图脉冲定时器TP时序图如下图所示。
3 接通延时定时器TON时序图接通延时定时器TON时序图如下图所示。
4  断开延时定时器TOF时序图断开延时定时器TOF时序图如图所示。
4 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时序图   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时序图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