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TIA博途软件 常用基本指令

楼主(2024-08-16):
学习内容
  学习并理解S7-1200的常用指令功能,掌握指令应用的基本知识,同时能够运用这些指令完成简单的程序编写任务。
1. 位逻辑指令
位逻辑指令的基础是触点和线圈(现实基础是回路)。触点读取位的状态,而线圈则将操作的状态写入位中,如图1-1所示。

2  置位复位指令
  置位复位指令的主要特点是它们具有记忆和保持功能,就像图1-2所展示的那样,能够记住之前的操作状态并保持不变。。

3 多点置位复位指令
多点置位指令是将指定地址开始的连续若干地址置位(变为1状态并保持);多点复位指令是将指定地址开始的连续若干地址复位(变为0状态并保持),如图1-3所示。

4 复位优先、置位优先锁存器
图1-4展示了复位优先和置位优先锁存器的说明,它们分别具有在复位或置位操作时优先响应的特性。

4 边缘检测触点指令
边缘检测线圈指令的说明如图1-5所示,它详细解释了该指令的功能和应用。

   如果输入信号I0.6由0变为1状态(即输入信号I0.6的上升沿),则该触点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触点下面的M4.3为边缘存储位,用来存储上一个扫描循环是I0.6的状态,通过比较输入信号的当前状态和上一次循环的状态来检测信号的边沿。边沿存储位的地址只能在程序中使用一次,它的状态不能在其他地方被改写。只能使用M、全局DB和静态局部变量来做边沿存储位,不能使用临时局部数据或I/O变量来做边沿存储位。
5 边缘检测线圈指令
对边缘检测线圈指令的说明如图1-6所示。
  上升沿检测线圈仅在流进该线圈的能流的上升沿,输出位M6.1为1状态,M6.2为边沿存储位。在I0.7的上升沿,M6.1的常开触点闭合一个扫描周期,使M6.6置位;在I0.7的下降沿,M6.3的常开触点闭合一个扫描周期,使M6.6复位。

6 P_TRIG与N_TRIG指令

   在流进P_TRIG指令的CLK输入端的能流的上升沿,Q端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能流,使M8.0置位,方框下面的M8.0是脉冲存储器位。P_TRIG指令与N_TRIG指令不能放在电路的开始处和结束处。
7  3种边沿检测指令的功能
下面以上升沿检测为例。
(1)在P触点指令中,在触点上面地址的上升沿,该触点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因此P触点用于检测触点上面地址的上升沿,并且直接输出上升沿脉冲。
(2)在P线圈的能流的上升沿,线圈上面的地址在一个扫描周期时为1状态,因此P线圈用于检测能流的上升沿,并用线圈上面的地址来输出上升沿脉冲。
(3)P_TRIG指令用于检测能流的上升沿,并且直接输出上升沿脉冲。如果P_TRIG指令左边只有I1.0触点,可以用I1.0的P触点来代替P_TRIG指令。
8 故障信息显示电路举例
  设计故障信息显示电路如图1-8和图1-9所示:从故障信号I0.0的上升沿开始,Q0.7控制的指示灯以频率1Hz闪烁。操作人员按复位按钮I0.1后,如果故障已经消失,则指示灯灭;如果故障没有消失,则指示灯转为常亮,直至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