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PLC的硬件组成与安装

楼主(2024-08-16):
通信模块的硬件
S7-1200提供了配备RS485和RS232两种接口的通信模块。每个S7-1200 CPU最多能够连接3个这样的通信模块,并且这些模块都必须安装在CPU的左侧(或通信模块的左侧位置)。
2. S7-1200集成的PROFINET接口简介
随着工业以太网逐渐成为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方向,PROFINET作为一种基于工业以太网的现场总线技术应运而生,它代表着开放式的工业以太网标准。这一标准使得工业以太网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控制网络的最底层,即现场设备层面。
关于S7-1200的通信方式,有以下几种情况:
S7-1200与编程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方式如下图所示;
、
S7-1200与精简系列面板之间的通信方式如下图所示;
利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CSM 1277实现多设备连接的方式如图所示;
在编程接口模式下,利用CM1241进行点对点连接的方式如图所示。
3. S7-1200 PLC的装配
安装S7-1200 PLC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安装位置与方式:
S7-1200 PLC可以安装在面板上,或者安装在标准的35mm导轨上。
你可以选择水平安装或垂直安装。
散热与空间要求:
S7-1200 PLC依靠自然冷却,所以安装时,其上方和下方与邻近设备之间要保持至少25mm的空间。
PLC与控制柜外壳之间的距离(安装深度)也要至少保持25mm。
环境温度与安装方式:
如果你选择垂直安装,那么允许的最大环境温度要比水平安装时低10℃。
在垂直安装的情况下,要确保CPU模块被安装在最下面的位置。
具体的安装尺寸,你可以参考下图。
S7-1200 PLC基本的安装尺寸如下表所示。
CPU安装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4. 存储卡的安装与作用
1 存储卡用作程序卡
程序卡(Program Card):此时的存储卡(见下图)代替了CPU装载存储器(Load Memory)的作用,所有CPU的程序、硬件组态、强制变量表都被保存至此存储卡。CPU运行时此卡必须留在CPU中,如果用户将此卡移除,则CPU的装载存储器将不会存储任何项目程序。
在使用存储卡之前,将卡上的写保护开关调离LOCK位置。如果用户希望将存储卡用作程序卡,可以按照如下步骤操作:
❶ 将一个空白卡插入读卡器。
❷ 在STEP7 Basic界面中选择Project tree选项,右键单击SIMATIC Card Reader,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选项,在Card Type中选择Program选项。
❸ 将CPU断电。
❹ 将刚才设置过的存储卡插入CPU。
❺ 将CPU上电。
❻ 将用户程序下载到CPU。
当CPU插入程序卡后,项目文件将被保存至存储卡,CPU集成的装载存储器将被清空,此时如果用户移除存储卡,CPU将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