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S7-1200 PLC的硬件组成与安装

楼主(2024-08-16):
S7-1200 PLC的硬件构成
S7-1200 PLC的硬件构成如下图所示,该系列PLC具备以下显著特点:
(1)扩展性增强:S7-1200 PLC最多可拓展至11个模块(具体数目依据CPU型号而定),其中在PLC主体的左侧,最多可连接3个通信模块,而在右侧,则最多可拓展8个SM模块(即I/O模块),充分满足各种复杂应用的需求。
(2)标配RJ45接口:PLC配备了标准的RJ45接口,极大地方便了编程和调试工作。此接口可直接用于PROFINET通信,无需额外转换设备。
(3)新增板卡拓展接口:在PLC本体上,新增了一个板卡拓展接口,该接口支持连接信号板(SB)、通信板(CB)以及电池板(BB),进一步提升了PLC的功能性和灵活性。
(4)支持SD卡插入:用户可以选择在PLC上插入一张SD卡,该卡具有多重用途:既可用于传递程序,也可用于传递固件升级包,还可为CPU的内部载入内存提供拓展空间。即使未插入SD卡,PLC仍能正常使用。
(5)采用TIA博途软件编程:S7-1200 PLC使用TIA博途软件进行编程,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充分利用该软件为S7-1200 PLC设计的所有新功能,实现更加高效、便捷的编程和自动化控制。

1.CPU的硬件
S7-1200 CPU由微处理器、集成电源模块、输入电路、输出电路组成。S7-1200 CPU集成了一个PROFINET网络通信接口,如下图所示。

对CPU的3种版本类型说明。
CPU 1214C AC/DC/Relay的外部接线图如图所示。

CPU 1214C DC/DC/DC的外部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CPU 1214C DC/DC/Relay的外部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2.信号模块的硬件
信号模块可以增加CPU的功能,连接在CPU的右侧,如图所示。

(1)数字量I/O:可以选用8点、16点和32点的数字量I/O模块来满足不同的控制需要。
(2)模拟量I/O:在工业控制中,某些输入量(温度、压力、流量、转速等)是模拟量,某些执行机构(如电动调节阀和变频器等)要求PLC输出模拟量信号,而有些PLC的CPU只能处理数字量。模拟量I/O模块的任务就是实现A/D转换和D/A转换。模拟量首先被传感器和变频器转换为标准量程的电压或电流,如4~20mA、1~5V、0~10V,PLC用模拟量输入模块的A/D转换器将它们转换成数字量。带正负号的电流或电压在A/D转换后用二进制补码来表示。模拟量输出模块的D/A转换器将PLC中的数字量转换为模拟电压或电流,再去控制执行机构。A/D和D/A的二进制位数反映了它们的分辨率,位数越多,分辨率越高。
3.信号板SB(Signal Board)
通过信号板可以给CPU增加I/O。SB连接在CPU的前端,如下图所示。
(1)具有4个数字量I/O(2xDC输入和2xDC输出)的SB。
(2)具有1路模拟量输出的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