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硬件组态与工作(2)

楼主(2024-08-16):
1 设置PLC上电后的启动方式
PLC上电后的启动方式设置如下图所示。
注意:
组态上电后CPU有3种启动方式:不重新启动(保持在STOP模式);暖启动—RUN;暖启动—断电前的工作模式。
2 设置实时时钟
实时时钟设置如下图所示。
注意:
CPU带有实时时钟(Time-of-Aayclock),在PLC的电源断电时,用超级电容给实时时钟供电。PLC通电24小时后,超级电容被充足了足够的能量,可以保证实时时钟运行10天。在线模式下可以设置CPU的实时时钟的时间。
3 设置循环时间和通信负载
循环时间和通信负载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循环时间是操作系统刷新过程映像和执行程序循环OB的时间,包括所有中断此循环的程序的执行时间,每次循环的时间并不相等。
4 设置变量的断电保护功能
变量的断电保护功能设置如图所示。
5 硬件组态的编译与上传、下载
通过CPU与运行STEP 7 Basic的计算机的以太网通信,可以执行项目的下载、上传、监控和故障诊断等任务。一对一的通信不需要交换机,两台以上的设备进行通信才需要交换机。CPU可以使用直通的或交叉的以太网电缆进行通信。
❶ 设置计算机网卡的IP地址。计算机的IP地址一般采用默认的192.168.0.2,第4个字节是子网内设备的地址。子网掩码一般采用默认的255.255.255.0,如下图所示。
❷ 组态CPU的PROFINET接口,如图下所示。
注意:
设置的地址在下载后才起作用。
❸ 下载项目到新出厂的CPU,如参考下面图示。
❹ 利用快捷菜单下载,如图所示。
注意:
只下载硬件部分与程序部分。
注意:
只下载程序部分。
❺ 上载到PLC的TIA项目中,即将下面在线的“程序块”文件夹拖放到上面离线的“程序块”文件夹,如图所示;或者将CPU连接到编程设备,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① 添加一个新设备,但要选择“非特定的CPU S7-1200”,而不是选择特定的CPU。
② 执行菜单命令“在线”→“硬件检测”,打开“PLC-1的硬件检测”对话框。选中“目标子网中的可访问设备”列表中的“PLC-1”,单击“上载”,上传CPU和所有模块的组态信息。
在设备视图中可以看到上传的模块,如果已经为CPU分配了IP地址,将会上传该IP地址,但是不会上传其他设备(如模拟量I/O的属性)。必须在设备视图中手动组态CPU和各模块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