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硬件组态与工作

楼主(2024-08-16):
1.组态的任务
    设备组态的任务是在设备和网络编辑器中创建一个与实际硬件系统完全一致的模拟系统。这包括系统中的所有设备,如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和HMI(人机界面),以及PLC各模块的型号、订货号和版本信息。同时,模块的安装位置和设备间的通信连接也必须与实际硬件系统完全相匹配。除此之外,还需要对模块的参数进行设置,也就是给这些参数赋予具体的值,这个过程也称为参数化。当自动化系统启动时,CPU会对比组态时创建的虚拟系统和实际的硬件系统,如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不一致,系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1 添加模块在S7-1200机架中添加模块,如下图所示。
    在硬件组态时,需要将I/O模块或通信模块放置到工作区的机架的插槽内:可以用“拖放”的方法放置硬件对象;还可以用“双击”的方法放置硬件对象。如果激活了硬件目录的过滤器功能,则硬件目录只显示与工作区有关的硬件,如图5-2所示。例如,用设备视图打开PLC的组态画面时,则硬件目录不显示HMI,只显示PLC的模块,如图下所示。
2 删除硬件组态组件设备视图或网络视图中的硬件组态组件可以被删除,被删除的组件的地址可供其他组件使用。不能单独删除CPU和机架,只能在网络视图或项目树中删除整个PLC站。删除硬件组态组件后,可以对硬件组态进行编译。编译时将进行一致性检查,如果有错误会显示错误信息,应改正错误后重新进行编译。3 信号模块和信号板的地址分配添加了CPU、信号板或信号模块后,它们的I/O地址是自动分配的。❶ 选中“设备概览”,可以看到CPU集成的I/O模板、信号板、信号模块的地址,如下图所示。
❷ 选中模块,通过巡视窗口的“I/O地址”,可以修改模块的地址,如下图所示。
❸ 也可以直接在设备概览中修改,如下图所示。
   DI/DO的地址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分配,没有用完一个字节,剩余的位也不能做他用。AI/AO的地址以组为单位进行分配,每一组有两个I/O点,每个点(通道)占一个字或两个字节。建议不要修改自动分配的地址。4 设置数字量输入点的参数❶ 选中设备视图中的CPU、信号模块或信号板,然后选中巡视窗口,设置输入端的滤波器时间常数,如下图所示。
❷ 可以激活输入点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功能,以及设置产生中断时调用的硬件中断OB,如下图所示。
5   设置数字量输出点的参数  数字量输出点的参数设置如图下所示。
6 设置模拟量输入点的参数  模拟量输入点的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7 设置模拟量输出点的参数模拟量输出点的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8 设置系统存储器字节与时钟存储器字节   系统存储器字节与时钟存储器字节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1)将MB1设置为系统存储器字节后,该字节的M1.0~M1.3的含义如下。M1.0(首次循环):仅在进入RUN模式的首次扫描时为1,以后为0。M1.1(诊断图形已更改):CPU登录了诊断事件时,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为1。M1.2(始终为1):总是为1状态,其常开触点总是闭合。(2)将MB0设置为时钟存储器字节。时钟脉冲是一个周期内0和1所占的时间各为50%的方波信号,时钟存储器字节每一位对应的时钟脉冲的周期或频率如下表所示。CPU在扫描循环开始时初始化这些位。
以M0.5为例,其时钟脉冲的周期为1s,如果用它的触点来控制某输出点对应的指示灯,指示灯将以1Hz的频率闪动,亮0.5s、暗0.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