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anuc机器人CCLink总线通讯配置

楼主(2024-08-17):
1、概述
CC-Link(Control & Communication Link)总线是日本三菱电机公司主推的一种基于 PLC 系统的现场总线, 其数据容量大,通信速度最高可达 10Mb/s。当使用 CC-LINK 通讯时,机器人作为远程设备站(从站)。可以传送的数据类型有:UI/O、DI/O、AI/O 和数值寄存器。其一般流程如下:
2、软件准备
在使用CC-Link通信协议时,确保机器人已安装以下软件选项:CC-Link Interface(Slave) A05B-*-J786。如果尚未安装,请参照软件添加指导手册以完成安装过程。
3、硬件准备
3.1 硬件选项
CC-Link Remote Device Station PCB A05B-*-J110。
3.2 安装步骤
1)在安装CC-Link通讯板卡之前,先移除插槽1或2上的保护盖,然后将板卡插入如下图所示的对应插槽中。
图 3.1 A/B 型控制柜 CC-Link 通讯板卡安装示意图
图 3.2 MATE 型控制柜 CC-Link 通讯板卡安装示意图
2)确保机器人控制柜已断电,将从PLC引出的电缆有序地布置在控制柜内部,并按照下图所示去除电缆前端的外皮。
图 3.3 CC-Link 通讯线缆
3)在连接电缆时,将电缆的DA(蓝色)、DB(白色)、DG(黄色)和泄电线分别对应连接到CCLINK通讯板卡上的DA、DB、DG和SLD端子。同时,确保板卡上的FG线(黄绿色)正确接地至控制柜内部的接地点。
图 3.4 线缆连接完成效果图
4)当机器人或PLC模块位于网络的末端时,必须在DA、DB线上各串联一个110-120欧姆的终端电阻。这样做是为了在网络终端上消除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现象。如果机器人不在网络的末端,则不应串联这些终端电阻。终端电阻的正确接入对于优化网络中的信号传输至关重要。
图 3.5 CC-Link 网络示意图
4、CC-Link 接口概述
CC-Link通讯机制使得机器人(作为从站)的数字I/O(DI/DO)和UOP(UI/UO)能够通过主站的远程输入输出(RX/RY)进行传输。同样地,模拟I/O(AI/AO)以及数值寄存器R的值可以通过主站的远程寄存器(RWr/RWw)进行传递。具体来说,主站的远程输入(RX)与机器人的输出(DO/UO)相对应,而主站的远程输出(RY)则对应于机器人的输入(DI/UI)。此外,主站的远程寄存器读(RWr)负责读取机器人的输出(AO和R值),而写操作(RWw)则用于写入机器人的输入(AI和R值)。其对应关系如下图。
图 4.1 CC-Link 数据交换示意图
4.1 远程输入/输出(RX/RY)
远程输入/输出(RX/RY)的数量取决于设定的站数(Number of Stations),表 4.1 展示了 RX/RY 数量与站数的关系。
表 4.1 RX/RY 数量与站数的关系
注意:
①用户区域可以用来分配给 UOP 或 DI/DO 使用;
②CC-Link 的最后 16 位被限制为系统区域,不可以作为 I/O 点位使用。
4.2 远程寄存器(RWr/RWw)
远程寄存器(RWr/RWw)的数量取决于设定的站数(Number of Stations),表 4.2 展示了 RWr/RWw 数量与站数的关系。
表 4.2 RWr/RWw 数量与站数的关系
注意:
①控制器处理远程寄存器读写(RWr/RWw)时,会优先处理模拟输入输出(AI/AO),其次才是数值寄存器R的值。
②数值寄存器R的值的传送范围由所选的数值类型决定:如果选择无符号整数(Unsigned Int),则可能的值范围是从0到65535;如果选择有符号整数(Signed Int),则值的范围为-32768至32767。
③在进行模拟输入输出(AI/AO)的设定时,应采用无符号整数(Unsigned Int),这使得其值的范围能够从0扩展到65535。
5、通讯设置
5.1 CC-Link 设定界面
依次按下列按钮进入 CC-Link 设定界面:MENU - 设置(SETUP) - CC-Link。
图 5.1 CC-Link 设定界面
5.2 设定项说明
表 5.1 CC-Link 设定项说明
注意:
①完成设定调整后,需要重新启动机器人控制柜以确保所有配置更改正确生效。
②CLA_ASG功能键用于清除所有IO配置。此操作关键在于当站号、站数量等信息被修改,并且需要重新配置IO时必须执行。在普通操作过程中请勿使用此功能。
③若机器人系统不需要利用到模拟量AI/AO或数值寄存器R的传输功能,那么仅需配置Station NO(站号)、Number of Stations(站数)和Baudrate(波特率)这三个参数,并确保这些参数与PLC的设置保持一致。
5.3 I/O 分配
进入 IO 配置界面,设置 RACK(机架)为 92、SLOT 为 1(CC-LINK 插在 SLOT1),如图所示:
图 5.2 I/O 分配界面
6、设定举例
1)按图 5.2 方式进入 CC-Link 设置界面
图 6.1
2)界面中:
1、2 项按根据现场情况设定
3.站数(Number of Stations)= 2
4.波特率(Baudrate)=10Mbps RWr(8)(由站数为 2 自动设定)
5.模拟量输出信号数量(Number of AOs)=2
6.数值寄存器数量(Number of Registers)= 5
7.数值寄存器开始索引(Reg start index)= 5 RWw(8)(由站数为 2 自动设定)
8.模拟量输入信号数量(Number of AIs)= 2
9.数值寄存器数量(Number of Registers)= 5
10.数值寄存器开始索引(Reg start index)= 5
3)修改上述设定后,重启控制柜。
图 6.2 设定举例
按照如上设定,则设定效果如下:
①根据站数为 2,查表 4.1 得RY 总数最大为 48 位(即:UI+DI 可分配点数为 48 位),RX 总数最大为 48 位(即:UO+DO 可分配点数为 48 位);
②根据站数为 2,查表 4.2 得:RWw 和 RWr 的个数均为 8;
③RWw 对应关系图如下,RWr 与之同理:
图 6.3 RWw 使用举例 “m”由站号(Station No)决定 “q”由模拟量配置界面决定
4)根据数值寄存器开始索引(Reg start index)= 5,则从 R[5]开始准许 PLC 写入;
5)数值寄存器数量(Number of Registers)= 5,则从 R[5]开始往下 5 个,即 R[5]- R[9]准许 PLC 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