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之间通信概要

楼主(2024-08-17):
N:N通信网络;N:N通信网络,最多可以连接8台FX系列可编程程;并联连接功能;并联连接功能,就是连接两台同一系列的FX可编程控;计算机连接功能篇;计算机连接连接功能,就是以计算机作为主站,最多连;变频器通信功能;变频器通信功能,就是以RS485通信方式连接FX;Q系列CCLINK通信;循环传送:一种定期传送远程IO与远程寄存器的方法;瞬时传送:一种指定了传

N:N通信网络

N:N通信网络,最多可以连接8台FX系列可编程程控制器之间的通信,通过485通信连接 最大延长距离500m(混有485BD情况下最大延长距离50m),半双工双向通信,字格式是固定的,波特率38400bps,有3种不同的连接模式(0、1、2),不同的数据连接模式占用的连接软元件不同,其中模式0的位连接软件没有,字连接软件各站4个字,(D0---D73用于通信连接),模式1的位连接(各站32点,M1000---M1479),字连接(各站4字,D0---D73用于通信),模式2 的位连接(各站64点,M1000---M1511),字连接(各站8字,D0---D77用于通信连接)。软元件的刷新时间模式0连接8台式最大65ms,每减少一台连接少8ms,最少18ms(连接2台时),模式1连接8台时最大82ms,连接两台时最小22ms,每减少一台减少10ms通信时间,模式2连接8台时最大131ms,连接2台时最少34ms,每减少一台减少16ms通信时间. 写入时,主从站都要编写驱动程序才能通信。

并联连接功能

并联连接功能,就是连接两台同一系列的FX可编程控制器,其软元件相互连接的功能,全部由485ADP构成的情况下,最大延长距离可达500m,包含FX2 FX2C、485BD的情况下,最大延长距离50m,连接模式有高速或普通之选,主站传送M800—M899给从站,从站传送M900---M999给主站,或者主站传送D490---D499给从站,从站把D500—D509传送给主站,采用半双工双向通信,通信格式一般都是固定的,不能更改。FX3U FX3UC系列,普通并联连接模式运算周期15ms+主、从站运算周期,高速连接时5ms+主、从站运算周期,FX2N以下系列PLC连接时,运算周期普通连接70ms+主、从站运算周期,高速连接时20ms+主从站运算周期,高速模式只传送字软件,不传送位软件,普通模式字和位软件一起传送,置位M8070选择其一为主站,置位M8071把另一个PLC选择为从站,主从站同时置位M8162,选择高速并联链接模式,只有一对链接线的情况下,SDA与RDA短接,SDB与RDB短接,SG连SG,屏蔽线接地,在两个通信模块的两端RDA与RDB之间分别添加110欧终端电阻,FX3U485模块内置了110欧的终端电阻,只需改变拨码开关的位置即可,两对线链接的场合都是一端的SDA与另一端的RDA连接,SDB与RDB连接,RDA与SDA,RDB与SDB连接,这时候的分别在两模块的两端SDA与SDB、RDA与RDB之间添加4个终端电阻330欧,或者把拨码开关拨到330欧位置,主站驱动LD M8002 , MOV H23F6 D8120(不行的话把H23F6改为H0000,写进去断电再上电),然后LD M8000 ,OUT M8070,MOV K500 D8070.同样在从站LD M8000 ,OUT M8071,MOV K500 D8070,选择通道2为通信通道时要置位M8178,D8070为连接出错判断时间,连接成功时,M8072置位,主从站设定异常时M8073置位,连接出错时M8063置位。

计算机连接功能篇

计算机连接连接功能,就是以计算机作为主站,最多连接16台FX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或者A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进行数据连接功能,与RS232连接时最大连接距离只要15m,与RS485连接的情况下最大延长500m(当系统中混入485BD的情况下最大延长50M),采用半双工双向通信,波特率可设,最高19200bps,字符格式可以设定,与计算机进行232通信时,计算机一侧无需添加模块,直接接入计算机的232接口,与计算机进行485通信时要在计算机一侧添加FX---485PC—IF模块才行,SG时信号地,485接线时 和前面一样。进行232通信时,RD接SD(TXD),SD(TXD)接RD(RXD),ER(DTR)接CS(CTS),DR(DSR)接RS(RTS)

变频器通信功能

变频器通信功能,就是以RS485通信方式连接FX可编程控制器与变频器,最多可以对8台变频器进行监控、各种指令以及各种参数的读出写入功能。全由485ADP构成的情况下最大延长距离可达500m,D8001可以知道PLC的型号及其版本,协议格式变频器计算机连接,控制顺序启停同步,半双工双向通信,波特率有4800、9600、19200三种选择,字符形式ASCII码,没有起始位,偶校验,7位数据,一位停止位,一般情况下FX系列的PLC只与三菱本公司生产的变频器通信,FX2N 与FX3G FX3U 的变频器通信指令也不同,通信参数设定也不一样,具体应用要参照PLC与变频器的应用手册,有些PLC是不能与其他变频器通信的,也是跟其他通信与那里一样,也是设定站号、通道号,通信格式,应用PLC的变频器读出或者写入指令来监控变频器。不同的变频器的指令代码所代表的的含义不同。

Q系列CCLINK通信

循环传送:一种定期传送远程IO与远程寄存器的方法

瞬时传送:一种指定了传送对象并在任何时刻都执行1:1通信的方法

本地站:有一个PLC CPU并能与主站和其他本地站进行通信的站

远程IO站:只处理位数据的远程站,执行输入输出点

远程设备站:只处理位和字数据的远程站,AD DA DAI等模块站

远程站:远程IO远程设备站的通用术语

SB:特殊连接继电器,以位为单位,表示主站和本地站模块的运行状态和数据连接状态 SW:特殊连接寄存器,以16位为单位,表示主站和本地站模块的运行状态和连接状态 RX:远程输入,从远程站向主站输入以位为单位的信息

RY:远程输出,从主站向远程站输出以位为单位的信息

RWw:远程寄存器,从主站向远程设备站输出的以16位为单位的信息

RWr:远程寄存器,从远程设备站向主站输入的以16位为单位的信息

整个CCLINK网络的传送距离取决于传送速度,当传送速度为10Mbps时,最远可以传送100m,当传送速度为115.2Kbps时,最远可以传送1200m。包括远程IO(用A表示)、远程设备站(用B表示)、本地站(用C表示)、智能设备站、备用主站在内的64个站可以连接到同一个主站上,或者64个远程IO或者42个远程设备站或者26个本地站可以连接到同一个主站。

每个系统可以执行远程输入2048点,远程输出2048点和512个远程寄存器的传送。每个远程站或者本地站的连接点个数:远程输入32点,远程输出32点,远程输入寄存器4点,远程输出寄存器4点,网络中的某一个站出现故障也不会影响其他站的正常工作。

当主站出现PLC错误或者电源故障时,可以通过撤换到备用主站的办法来继续进行数据链路,当复位的主站修复完成后同样作为备用主站使用。

在QCPU和QnCPU中,可以通过GX DEVELOPER设置网络参数。由于接通电源或者重新启动时,网络参数就会自动传送到主站上,就可以省略将参数设置到主站的程序(ACPU QCPU的A模式需要添加FROM TO或专用命令),QCPU QnACPU可以通过自动刷新参数设置设置远程软元件(RX RY RWr RWw SB SW)和相应的CPU软元件,读取写入主站软元件的指令是不需要的。同样地通过给CPU设置网络参数,主站开始自动数据连接 ,不需要创建启动数据连接程序 。当备用主站执行数据连接时,如果主站恢复正常工作,Q系列能自动复位,其他CPU不能自动复位到数据连接。很多时候不是一个模块不止占用一个站的,可能占2、3、4各站,所以连接模块的站数之和必须小于64,而且满足(16*A+54*B+88*C)

之和不大于2304,而且不能将CCLINK专用电缆和CCLINK高性能专用电缆混合使用,也要使用与电缆类型相匹配的终端电阻。

三菱PLC的通信格式在D8120寄存器里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