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如何变频器?正解多种方法

楼主(2024-08-17):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最为常见的是plc和变频器的组合应用,并且产生了多种多样的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其中采用RS-485通讯方式实施控制的方案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它抗干扰能力强、传输速率高、传输距离远且造价低廉。深入了解这些方法,有助于提高交流变频传动控制系统设计的科学性、先进性和经济性。
1三菱plc的开关量信号控制三菱变频器
三菱plc(mr型或mt型)的输出点、com点直接与变频器的stf(正转启动)、rh(高速)、rm(中速)、rl(低速)、输入端sg等端口分别相连。三菱plc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复位; 也可以控制变频器高速、中速、低速端子的不同组合实现多段速度运行。
但是,因为它是采用开关量来实施控制的,其调速曲线不是一条连续平滑的曲线,也无法实现精细的速度调节。这种开关量控制方法,其调速精度无法与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相比。
2三菱plc的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硬件:fx1n型、fx2n型plc主机,配置1路简易型的fx1n-1da-bd扩展模拟量输出板; 或模拟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fx0n-3a; 或两路输出的fx2n-2da; 或四路输出的fx2n-4da模块等。
优点: plc程序编制简单方便,调速曲线平滑连续、工作稳定
缺点: 在大规模生产线中,控制电缆较长,尤其是da模块采用电压信号输出时,线路有较大的电压降,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另外,从经济角度考虑,如控制8台变频器,需要2块三菱plc-fx2n-4da模块,其造价是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5~7倍。
3plc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方法控制三菱变频器
这是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plc采用rs串行通讯指令编程。
优点:硬件简单、造价最低,可控制32台变频器。
4采用rs485的modbus-rtu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新型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使用rs-485端子利用modbus-rtu协议与plc进行通讯。
优点: modbus通讯方式的plc编程比rs-485无协议方式要简单便捷。
缺点: plc编程工作量仍然较大。
5三菱plc采用现场总线方式控制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可内置各种类型的通讯选件,如用于cc-link现场总线的fr-a5nc选件; 用于profibus dp现场总线的fr-a5ap(a)选件; 用于devicenet现场总线的fr-a5nd选件等等。
fx系列三菱plc有对应的通讯接口模块与之对接。
优点: 速度快、距离远、效率高、工作稳定、编程简单、可连接变频器数量多。
缺点: 造价较高,远远高于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造价。
6总结
三菱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方法确有造价低廉、易学易用、性能可靠的优势; 若配置人机界面,变频器参数设定和监控将变得更加便利。
1台三菱plc和不多于8台三菱变频器组成的交流变频传动系统是常见的小型工业自动化系统,广泛地应用在小型造纸生产线、单面瓦楞纸板机械、塑料薄膜生产线、印染煮漂机械、活套式金属拉丝机等各个工业领域。采用简便控制方法,可以使工程方案拥有通讯控制的诸多优势,又可省却rs-485数据通讯中的诸多繁杂计算,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这种简便方法也有其缺陷:它只能控制变频器而不能控制其它器件;此外,控制变频器的数量也受到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