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应用实战】三菱Q03UDV内置以太网口和拧紧轴驱动器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4-08-17):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有时我们关注的公众号消息比较多,错过了一些自己喜欢的消息,不能及时看到工控论坛的推送,我们可以给公众号加星标或置顶。那如何星标置顶呢?【打开一篇工控论坛公众号的文章,点击文章标题下方的蓝色字体进入工控论坛公众号,右上角“···”选择设为星标,置顶公众号】

一、系统概述

拧紧轴由提供动力源的伺服电机、提供输出扭矩的减速机和用以检测扭矩之传感器组成,另外还需要外接控制器,用以控制、显示。其原理是利用伺服电机做为动力单元,连接减速机构,增大输出力矩,连接扭矩传感器用以检测力矩。扭矩传感器和伺服电机组成闭环控制,就可以精确的控制输出力矩等参数。本文所介绍之拧紧轴驱动器支持Modbus TCP以太网协议,我们使用三菱Q03UDV系列PLC内置以太网通信协议支持功能和该拧紧轴驱动器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三菱Q03UDV系列PLC可对拧紧轴目标扭矩进行读、写操作。

二、通信连接

1、三菱Q03UDV系列PLC内置以太网口通过网线连接至交换机LAN接口;

2、拧紧轴驱动器网口通过网线连接至交换机LAN接口。

三、三菱Q03UDV系列PLC内置以太网口通信参数

1、通信协议:Modbus TCP Client

2、IP地址:192.168.1.120

3、端口号:4096

参数设置如下所示:

端口中有关服务器通信参数通过编程实现,详情见PLC编程。

四、拧紧轴驱动器网口通信参数

1、通信协议:Modbus TCP Server

2、IP地址:192.168.1.102

3、端口号:502

其Modbus通信地址表如下所示,其中5008即为目标扭矩寄存器地址,为32位浮点数。

五、三菱Q03UDV系列PLC编程详解

1、三菱Q03UDV系列PLC使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编程,协议包设置如下所示,即就是实现Modbus之03和16功能码,可对拧紧轴目标实现读和写操作

上述03功能码数据包(协议号为1)详细设置如下所示:

发送:

接收:

错误返回,参考通信协议的配置文件即可。

上述16功能码数据包(协议号为2)详细设置如下所示:

发送:

接收:

错误返回,参考通信协议的配置文件即可。

2、连接的建立

使用M100上升沿触发SP.SOCOPEN指令以期建立和拧紧轴驱动器的连接;

D100赋值H8000,表明客户端端口号、服务器IP地址、服务器端口号等通过编程设置;

D102赋值H0200,表明端口1使用通信协议功能实现Modbus TCP/IP;

D103赋值K4096,是PLC作为客户端时的端口号,即就是为4096;

D105 D104赋值HC0A80166,是服务器的IP地址,HC0A80166,C0换算十进制为192、A8换算十进制为168、01换算十进制为1、66换算十进制为102,即就是服务器IP地址为192.168.1.102;

D106赋值K502,是服务器的端口号,即就是为502;

M0为读取拧紧轴目标扭矩(5008)标志位。

3、连接的断开

使用M104上升沿触发SP.SOCCLOSE指令以期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当服务器断开与PLC的连接时,也会执行SP.SOCCLOSE指令;

M0为读取拧紧轴目标扭矩(5008)标志位;

M1为写入拧紧轴目标扭矩(5008)标志位;

断开连接时复位M0和M1,则不执行任何通信读、写操作。

4、读取拧紧轴目标扭矩值

M0为读取拧紧轴目标扭矩值标志位,M0为1时执行SP.ECPRTCL指令,执行协议号1,则可读取拧紧轴目标扭矩值;

D1000为Modbus TCP协议传输标识,这里初始化为0,而后没完成一次通信收发自动加1;

D1001为Modbus TCP协议单元ID,这里设置为1;

D1002为Modbus TCP协议预读寄存器的起始地址,读拧紧轴目标扭矩,所以地址填写K5008;

D1003为Modbus TCP协议预读寄存器的个数,拧紧轴目标扭矩占用2个寄存器,所以填写2;

读取的拧紧轴目标扭矩最终保存在D3000 D3001组成的32位浮点数里,如果数据不对可将D3000和D3001互换;

读取拧紧轴目标扭矩值完成后复位M0、置位M1,紧接着执行写入拧紧轴目标扭矩值指令段。

5、写入拧紧轴目标扭矩值

M1为写入拧紧轴目标扭矩值标志位,M1为1时执行SP.ECPRTCL指令,执行协议号2,则可读写入拧紧轴目标扭矩值;

D2007为Modbus TCP协议传输标识;

D2008为Modbus TCP协议单元ID,这里设置为1;

D2009为Modbus TCP协议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这里要写入拧紧轴目标扭矩,所以填写5008;

D2010为Modbus TCP协议预写的寄存器个数,拧紧轴目标扭矩占用2个寄存器,所以填写2;

D2011为Modbus TCP协议预写寄存器占用的字节个数,预写2个寄存器,则为4个字节;

D2012、D2013为Modbus TCP协议预写寄存器数据,要写入的拧紧轴目标扭矩32位浮点数保存在D3002 D3003组成的32位寄存器中,故而将D3002和D3003送入D2012和D2013中;

写入拧紧轴目标扭矩值完成后复位M1、置位M0,紧接着执行读取拧紧轴目标扭矩值指令段。

六、通信测试

经过调试,三菱Q03UDV系列PLC和拧紧轴驱动器完美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PLC中可以对拧紧轴目标扭矩实现读取和写入操作,程序编写调试成功。

来源/中华工控网,转载请联系

文章推荐

【原创分享】PLC系统的流量积算方法参考
【原创分享】物联网时代,自动化金字塔会被替代吗?
三菱PLC编程应用实例分享,初学者入门速成
【原创分享】卷烟厂包装机胶辊改电子齿轮控制初探
实用!西门子S7-1200系列PLC全套接线图新手学PLC如何跟自动化工程师做项目?
常用PLC编程接线图和梯形图程序
你了解电气控制柜的设计工艺吗?建议收藏
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的解析,不少人都理解错了!
【分享】通讯与硬线交换信号的优缺点
【原创分享】一文教你掌握串级PID调节控制
分享经典的PLC程序实例~
【原创分享】小白也能DIY物联网系统,程序设计来了!
【原创分享】PLC控制线路的快速检查法(以液压维修为例)
【原创分享】西门子S7-200 Smart和欧姆龙CP1H-E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原创分享】施耐德HMIGXU5512和S7-200 SMART以太网通讯
【整理分享】EPLAN初学资料、EPLAN表格和符号库汇总
【原创分享】三相负载不平衡,接入零线是有害还是有益?【步骤详解】西门子 PLC PID组态设置及PID常见问题解答【原创分享】聊一聊树莓派,想玩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原创分享】工控人谈家庭智能控制,不用PLC而且很简单?
【原创分享】边缘计算及人工智能,西门子加强工厂自动化业务未来布局
【原创分享】变频器双电机驱动主从控制实战

【原创分享】记一次苦逼的包装设备调试经历

【整理分享】增加了补偿电容,用电为何多了?【原创分享】设备改造案例:S7-200PLC与横河DCS系统的通讯实现
【原创分享】M200 PLC和昆仑通泰触摸屏的连接和仿真
【原创分享】利用PLC消除高炉煤气余压透平发电装置的安全生产隐患
【原创分享】三菱Q系列和FX2N系列进行CC-Link通讯(主站和智能设备站的通讯)
【原创分享】西门子PLC电路高效设计2——快速进行PLC地址编码及原理图建立
【原创分享】三菱FX5U系列PLC和西门子MM420系列变频器实现USS协议串口通信
【原创分享】谈谈国产化压力传感器的艰难发展之路
【整理分享】电动机、磁场、直交流电路、电气计算公式大全,电工必备!
【原创征集】工控技术牛人的成长之路,都有过这些时刻!【原创分享】从新的角度解读经典的PID控制器
【原创分享】做变频器15年了,为大家解读变频器的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原创分享】PLC梯形图编程很low?那你一定要看看PLC梯形图的由来了
【原创分享】WINCC7.3和1200如何建立OPC通讯?

分享、在看与点赞,至少我要拥有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