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Hilscher网关实现PLC与ABB机器人CC-Link通讯

楼主(2024-08-17):
本文以NT50-CC-EN

实现 CC-Link与 Profinet 的转换

网络拓扑如下图:

到官网去下载软件https://www.hilscher.com/service-support/downloads

下载文件:Gateway_Solutions_2022-03-1(当前版本)在软件安装完成后,如果首次打开 SYCON.net要求设置密码,如果不需要,直接点击“OK”在以后 打开“SYCON.net”时,都会要求输入密码如果没有密码,直接点击“OK”至此,完成了配置网关所需的软件安装,包括:SYCON.net:用于网关的参数配置与诊断Ethernet Device Setup:设置网关 IP 地址及站名NT50-CC-EN网关配置 1、IP 地址设置网关的默认IP为0.0.0.0,进行通讯前首先首先首先接好线-电脑连上网线-通电后

再通过Ethernet Device Setup软件手动设置一个IP地址。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通过SYCON.net下载配置文件
1)打开Ethernet Device Setup软件,如下图所示:

    2)单击Search Devices按钮

显示已经找到的网关,如下图所示:

3)单击Configure按钮,选择Set IP Address弹出设置IP地址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4)在此对话框中设置网关的临时IP地址完成后单击OK

   5) 此时网关的IP地址已改为设置的地址,如下图所示可再次单击Search Devices按钮检查看是否设置成功

至此完成网关IP地址设置2、 网关参数配置2.1 导入abb irc5 profinet 设备说明文件

点击是 至此完成abb irc5 profinet 设备说明文件导入
2.2配置CC-Link Slave参数
1) 打开 SYCON.net 配置软件,如下图所示:

2) 在软件界面右侧选择Fieldbus栏,将“CC-link”“Gateway / Stand-Alone Slave”文件夹展开将NT50图标拖放至界面中间的灰线处,如下图所示:

3) 双击该图标,弹出配置对话框选择“netX Driver”栏中“TCP Connection”页确保“Enable  TCP Conector”前已经打勾(第一次打勾后需重启软件)如下图所示:

4) 单击蓝色加号添加进行扫描的 IP 地址如果仅连接了一个网关设置在 Ethernet Device Setup 软件中设置的网关IP地址如果连接了多个网关此时可以设置一个 IP 网段如下图所示,完成后单击“Save”保存

5) 选择“Device Assignment”栏单击 Scan 按钮扫描到网关硬件注意电脑要和网关一个网段如下图所示,勾选该网关并 单击 Apply 按钮保存

6) 选择“Settings”栏Port X2 选择 CC-Link slave 协议Port X3 选择 PROFINET IO Controller 协议 如下图 所示。选中对应的 Available Firmware单击右侧的 Download 按钮,下载对应的固件固件下载完成后,单击 OK 按钮退出该对话框

此处红框处复选框未选则cclink的地址和波特率由软件设置
  注:下完固件后,软件中会弹出警告对话框

这是因为下载固件后把原来设置的 IP 地址擦去了

需要再用 Ethernet Device Setup 为网关重新设置 IP

7) 右击网关图标

选择“Configuration”“CC-Link Slave”

弹出对话框 如下图所示:

8) 设置网关作为 CC-Link 通讯从站站地址,波特率,版本号,占用站数,扩展周期等配置完成后点击OK 保存
如下图所示:

2.3配置profinet网络及参数

1) 将ABB控制器加入到profinet网络

2) 双击下图红色框框图标配置控制器通讯参数

3) 配置输入输出字节

4) 右键网关配置菜单,选择profient选项

5) 配置profinet参数(站点名)

6) 配置profinet参数(PN从站地址)

2.4三菱PLC系统中的网络配置   1)PLC的参数配置需要和网关内的保持一致

2)在CC-Link数据映射时需要注意可以把profient通讯的数据映射至三菱PLC的远程I/O(RX,RY)区,也可以映射至三菱PLC的远程寄存器(RWw)区。

参照下图,以文中的设置为例,CC-Link版本为2,占用3个内存占,扩展周期设置为2倍,此时NT50的CC-Link通讯侧数据通讯量一共68个字节,前160个位(即20个字节)与三菱PLC的远程I/O(RX,RY)区对应,后24个字(即48个字节)与三菱PLC的远程寄存器(RWw)区对应。因此,如果想把profient的数据映射至三菱PLC的远程寄存器区,就要从CC-Link通讯的第21个字节开始映射。

2.5ABB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通讯参数配置1)配置机器人的profient通讯口选择WAN或者LAN3 此处为WAN。

2)配置机器人的profient站点名称:pnio

3)配置机器人的profient机器人的128bytes输入,128bytes输出

2.6网关地址映射         1) 双击网关(或右击网关,选择“Configuration”“Gateway”)弹出对话框选择“Signal Mapping” 项进行数据映射,如下图所示

2)数据映射的一般规则是总是把标有 Receive 的数据映射至标有 Send 的数据,Receive 的方向是网 关上某一个接口接收数据,Send 的方向是网关上另一个接口发送数据。可以通过 Ctrl 键或 Shift 键选中多个 Receive 数据。当把 Receive 的字节型(Byte)数据映射给 Send 的字型(Word)数据时,必须选中两个字节的 Receive 数据;当把 Receive 的字型数据映射给 Send 的字节型数据时,软件会自动将一个字的 Receive 数据映射至两个字节的 Send 数据。完成数据映射见上图。     3)至此,完成了网关的所有配置。右击网关选择 Download 将配置文件下载到网关中根据所下 的固件和配置文件网关就可以根据这些参数开始工作。
3、网关诊断

可以通过网关上的 SYS LED 灯及 APL LED 灯对网关状态进行快速判断,如下表所示:

4、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