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72期 | 三菱系列PLC通信、指令、编程等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8-17):
1、旋转增量编码器接继电器型PLC使用高速计数器,有影响吗?

答:可以的,继电器指的是输出点,输入点都是一样的。

2、mov zrst指令有讲解说明吗?

答:指令在三菱编程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可以找下你的助教老师要到这份手册。

3、为什么我的仿真一按shift+enter出来的是搜索对话框?

答:操作先按住shift,再按Enter

4、如果程序当前值被更改,有全部复位的指令吗?

答:没有这样的功能的

5、写在触摸屏上的数据正常可以使用,但是PLC一断电触摸屏上的数据就变成0,这是什么原因呢?

答:PLC用掉电寄存器即可。

6、打开导航区,为什么总是覆盖在编写的程序上面,而不是像你们的界面是显示在编写界面的左侧呢?

答:双击导航栏最上方,就能把导航栏恢复到软件里面

7、当梯形图超出电脑屏幕时,如何让电脑监控画面随着程序运行步骤跳?

答:这种只能滚动鼠标,来回查看,建议可以把程序缩小一点,可以看到更多的程序。

8、shift+enter是触发按钮,有快捷键取消触发吗?

答:重新再按一下这两个按键就可以取消

9、T0数据存在哪个寄存器里?

答:定时器的当前值就保存在它本身,你可以用mov T0 D0把定时器的当前值传到D0。

10、编写好程序,打开模拟没有程序,如何解决?

答:程序写完需要按以下F4编译,之后才可以进入模拟。

11、XYMDTC触点分别代表什么?

答:X是输入点,Y是输出点,M是中间继电器,D是寄存器,T是定时器,C是计数器

12、用MOV指令可以清零?

答:可以传送一个0给对应的地址

13、SET多次Y0算双线圈吗?

答:不算双线圈

14、PLC自带24V能接输出端吗?电流会不会太小?

答:具体需要去计算,输出端功率多大,电流多大,剩余电流是多少,再去做判断。

15、FX3u有多少个高速脉冲输出?

答:3个

16、可不可以用两台以上的PLC作多轴定位?

答:可以,多台PLC中间可以进行通讯,不过正常情况还是建议用一个PLC。

17、一个启保停电路,不接实际按钮,想在触摸屏上实现,我得学那些内容(触摸屏)

答:触摸屏的基础课程,学完就立马掌握了。

18、晶闸管与继电器和晶体管又有什么区别呢?

答:晶体管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相应速度快,电流只允许0.5A的直流电,继电器输出的不能控制伺服,相应速度慢,存在动作次数的寿命限制,但是可以控制220的交流电,允许通过2A电流。

19、输出点坏了一个怎么办?

答:接线换一个点,同时在程序内部修改成对应的点。

20、步进电机控制需不需要加电阻?

答:现在一般电机都兼容5V~24V的电压,可以不串,不够最近加进去,会更加安全。

21、cc-link从站一个掉线,整个系统会瘫痪吗?

答:不会的,除了掉线的那个,其他站都继续正常运行。

22、plsy指令可以仿真吗?

答:高端的一些指令是没办法仿真的,PLSY这个指令就属于这个里面。

23、works2软件读取PLC程序,程序显示部分黄色?

答:这个程序显示不全,可以进行以下设置:工具--选项--程序编辑器--梯形图--梯形图--显示21触点。

24、FX3u支持圆弧插补吗?

答:不支持

25、FX-1S能实现modbus通讯吗?

答:可以用RS指令写成modbus的格式作为主站

26、三菱PLC使用8AD模块,只使用3个通道可以正常,使用了4个通道时,4个通道的数据显示为0?

答:产品问题,需要咨询厂家售后。

27、带DOG块的原点回归完成后M8029不导通?

答:检查PLC是否正品的,有可能买到假货了。

28、使用FX3u的BD板和其它设备通讯,距离超过50米怎么办?

答:可以通过485中继,延长通讯距离。

29、晶体管类型PLC的输出点接线公共端只能接负极吗?

答:现场常用的plc输出点都是漏型输出的,这种类型的plc输出点公共端只能接负极,另外一种类型源型。

30、PLC控制8台变频器启动最后2台存在延时,慢个2、3秒启动?

答:这个是由于轮询时到倒数第二台时,通讯存在延时,导致慢了,可以尝试把最后两台调换下顺序,把通讯存在延时的那一台作为最后一站,或者更换一台新的变频器看看能否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