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一文弄懂三菱PLC的特点,都是常见的

楼主(2024-08-17):
常用的几款三菱plc

三菱PLC是一种集成型小型单元式PLC。且具有完整的性能和通讯功能等扩展性。如果考虑安装空间和成本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FX1N系列:

是三菱电机推出的功能强大的普及型PLC。具有扩展输入输出,模拟量控制和通讯、链接功能等扩展性,是一款广泛应用于一般的顺序控制三菱PLC。

FX2N系列:

是三菱PLC是FX家族中最先进的系列。具有高速处理及可扩展大量满足单个需要的特殊功能模块等特点,为工厂自动化应用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

FX3U:

是三菱电机公司新近推出的新型第三代三菱PLC,可能称得上是小型至尊产品。基本性能大幅提升,晶体管输出型的基本单元内置了3轴独立最高100kHz的定位功能,并且增加了新的定位指令,从而使得定位控制功能更加强大,使用更为方便。

FX1NC  FX2NC  FX3UC三菱PLC:

在保持了原有强大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了极为可观的规模缩小I/O型接线接口降低了接线成本,并大大节省了时间。

三菱FX2NPLC的特点

三菱FX2N是小形化,高速度,高性能和所有方面都是相当FX系列中较高档次的PLC,除输入出16~25点的独立用途外,还可以适用于多个基本组件间的连接,模拟控制,定位控制等特殊用途,是一套可以满足多样化广泛需要的PLC。

--系统配置即固定又灵活;

--编程简单;

--备有可自由选择,丰富的品种;

--令人放心的高性能;

--高速运算;

--使用于多种特殊用途;

--外部机器通讯简单化;

--共同的外部设备。

产品说明:

FX2N系列PLC拥有无以匹及的速度,高级的功能逻辑选件以及定位控制等特点; FX2N是从16路到256路输入/输出的多种应用的选择方案;

三菱FX3UPLC的特点

FX3U系列是小型化,高速度,高性能和所有方面都是FX系列中最高档次的小形PLC。除输入出16-25点的独立用途外,还可以适用于在多个基本组件间的连接,模拟控制,定位控制等特殊用途,是一套可以满足多样化广泛需要的PLC。

在基本单元上连接扩展单元或扩展模块,可进行16-256点的灵活输入输出组合。可选用16/32/48/64/80/128点的主机,可以采用最小8点的扩展模块进行扩展。可根据电源及输出形式,自由选择。

程序容量:内置8000步RAM,程序容量64000步。丰富的软元件应用指令中有多个可使用的简单指令、高速处理指令、输入过滤常数可变,中断输入处理,直接输出等。便利指令数字开关的数据读取,16位数据的读取,矩阵输入的读取,7段显示器输出等。数据处理、数据检索、数据排列、三角函数运算、平方根、浮点小数运算等。特殊用途、脉冲输出,脉宽调制,PID控制指令等。外部设备相互通信,串行数据传送,ASCII code印刷,HEX ASCII变换,校验码等。时计控制内置时钟的数据比较、加法、减法、读出、写入等。

三菱FX3GPLC的特点

FX3G系列PLC内置大容量程序存储器,最高32K步,标准模式时基本指令处理速度可达0.21μs,加之大幅扩充的软元件数量,使您可更加自由的编辑程序并进行数据处理。另外,浮点数运算和中断处理方面,FX3G同样表现超群。

FX3G本体自带两路高速通讯接口(RS422&USB),可同步使用,通讯配置选择更加灵活。晶体管输出型基本单元更内置最高三轴100KHz独立脉冲输出,可使用软件编辑指令简便进行定位设置。在程序保护方面,FX3G有了本质的突破。可设置两级密码,区分设备制造商和最终用户的访问权限。密码程序保护功能可锁住PLC,直到新的程序载入。

第三代FX3系列PLC更加完善了产品的扩展性,独具双总线扩展方式。使用左侧总线可扩展连接模拟量/通讯适配器(最多四台),数据传输效率更高,并简化了程序编制工作;右侧总线则充分考虑到与原有系统的兼容性,可连接FX系列传统I/O扩展和特殊功能模块。基本单元上还可安装两个扩展板,完全可根据客户的需要搭配出最贴心的控制系统。

FX3G系列PLC传承经典,突破创新,专业为客户提供更具个性化的系统解决方案,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代工业领域,可充分满足不同行业客户系统要求、具有高度灵活性的FX3G系列PLC必将脱颖而出。

FX3G性能概述

● 第三代微型可编程控制器

● 基本单元自带两路高速通讯接口(RS422&USB)

● 内置高达32K大容量存储器

● 标准模式时基本指令处理速度可达0.21μs

● 控制规模:14~256点(包括CC-LINK网络I/O)

● 定位功能设置简便(最多三轴)

● 基本单元左侧最多可连接4台FX3U特殊适配器

● 可实现浮点数运算

● 可设置两级密码,每级16字符,增强密码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