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IRC5系统备份与还原丨Omnicore系统备份与还原 ...
ABB机器人IRC5系统备份与还原丨Omnicore系统备份与还原

楼主(2024-08-18):
ABB机器人IC5系统
IC5系统备份内容
备份功能可保存上下文中的所有系统参数、系统模块和程序模块。不包含全部数据。数据保存在用户指定的目录中。
该目录分为以下五个子目录:
1、BACKINFO
BACKINFO 由文件 backinfo.txt、program.id、system.guid、template.guid 和 version.xml 组成。
A,Backinfo.txt 在还原系统时使用。备份绝不能由用户来编辑!
B,Controller.rsf 包含了有关已安装的软件以及在已备份系统中所选择的可选功能 的信息。
C,fpsystem.xml包含有关FlexPendant设置的信息。
D,key.id和program.id文件可用于使用RobotStudio重新创建系统,其选项与备份系统相同。
E,rw6system.xml包含controller.rsf、system.guid和key.id的路径信息
F,system.guid 用于识别提取备份的独一无二的系统。
G,system.guid 和/或 template.guid 用于在恢复过程中检查备份是否加载到正确的系统。如果 system.guid 和/或 template.guid 不匹配,会将此情况告知用户。
H,version.xml包含有关RobotWare版本的详细信息。
2,CS
CS文件夹包含如下信息:
A,日期时间设置
B,WLAN设置
C,控制器名称和ID
D,UAS设置
E,用户名设置
3,HOME
HOME 是“HOME”目录中文件的副本。
4,RAPID
RAPID 由各配置任务的子目录组成。每个任务都有一个程序模块目录和一个系统模块 目录。模块目录将保留所有安装模块。有关加载模块和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技术 参考手册 - 系统参数。
5,SYSPAR
SYSPAR 包含了配置文件(即系统参数)。
备份文件目录如下:
二、备份系统
1,什么时候需要备份系统?
A,安装新 RobotWare 之前。
B,对指令和/或参数进行任何重要更改以使其可恢复为先前设置之前。
C,对指令和/或参数进行任何重要更改并为成功进行新的设置而对新设置进行测试之后。
2,备份系统步骤
A,在“启动”屏幕上,点击 ABB目录,然后点击 Backup(备份) &Recovery(恢复)。
B,在 Backup(备份) & Recovery(恢复)菜单上,点击 Backup(备份)。“
C,备份”对话框随即显示。输入 Backup Name(备份名称)和 Location(位置)
3,点击 Backup(备份)以在所选位置创建模块和系统参数的备份。
三、执行备份时的重要事项
1,BACKUP 目录
本地默认备份目录 BACKUP 由系统自动创建。我们建议您使用此目录保存备份。切勿更改 BACKUP 目录的名称。切勿将实际备份名称更改为 BACKUP,因为这样做可能导致对目录的干扰。
2,非任意时刻均可以备份?
在程序执行期间可执行系统备份,但存在一些限制:
A,在执行状态下备份时,无法执行启动程序、加载程序、加载模块、关闭程序和擦除模块。但是,可以使用RAPID指令加载和启动加载。
B,在执行关键的过程步骤或敏感的机器人移动时,请勿创建备份。这可能会影响运动的准确性和性能。若要确保不请求备份,请使用操作值为Disable Backup(类型System Input)的系统输入。完成关键步骤后,应重置输入以再次允许备份。
C,如果需要,可以在操作值QueueBackup设定为TRUE 的情况下,在Disable Backup已设定时,利用系统参数General RAPID排队等待备份。然后将在信号重置之前排队等待备份。
3,备份故障
如果在备份时发生故障,例如磁盘已满或电源故障,则整个备份都会被删除,以确保磁盘上仅存在有效的完整保存备份。
四、恢复系统
1,什么时候需要恢复系统?
我们建议在以下时间执行还原:
A,如果您怀疑程序文件已损坏.
B,如果对指令和/或参数设置所作的任何更改并不理想,且打算恢复为先前的设置。
在恢复过程中,所有系统参数都会被取代,同时还会加载备份目录中的所有模块。Home 目录将在重启过程中复制到新系统的 HOME 目录。
2,恢复系统步骤
A,在“启动”屏幕上,点击 ABB目录,然后点击 Backup(备份) &Restore(恢复)
B,在 Backup(备份) & Restore(恢复)菜单上,点击Restore(恢复)
C,恢复系统界面随之显示。
D,浏览备份所在的位置,然后选择备份文档。
并点击OK按钮
E,如果要将当前控制器和安全设置替换为选定的备份控制器和安全设定点,请单击“高级…”,选中“控制器设置”和“安全设置”复选框,然后单击“确定”。
F,点击 恢复。会有确认界面弹出
G,点击YES,将开始还原,成功后系统将重启。如果还原过程中,存在错误。会有弹窗提示。
ABB机器人Omnicore系统
Omnicore系统备份内容
备份功能可保存上下文中的所有系统参数、系统模块和程序模块。不包含全部数据。数据保存在用户指定的目录中。
该目录分为以下五个子目录:
1,ADDINDATA
ADDINDATA 包含多个用于 RobotWare 插件的子目录。
2,BACKINFO
BACKINFO 由文件 backinfo.txt、program.id、system.guid、template.guid 和 version.xml 组成。
A,Backinfo.txt 在还原系统时使用。备份绝不能由用户来编辑!
B,Controller.rsf 包含了有关已安装的软件以及在已备份系统中所选择的可选功能 的信息。
C,sc_cfg.xml 为安全配置。
D,Sc_eio.cfg 是与安全配置连接的 eio 配置。
E,sc_op_mode_pin.enc 包含用于锁定操作模式的 PIN 码信息。
F,Scimageversion 包含了有关创建备份时所用安全版本的信息。
G,system.guid 用于识别提取备份的独一无二的系统。
H,system.guid 和/或 template.guid 用于在恢复过程中检查备份是否加载到正确的系统。如果 system.guid 和/或 template.guid 不匹配,会将此情况告知用户。
I,Vnextsystem.xml 包含 FlexPendant 中特定的配置数据,例如预设按键和系统事件启动应用。
3,HOME
HOME 是“HOME”目录中文件的副本。
4,License
许可证目录包含了仅在已创建备份的机器人控制器上使用且有效的许可证文件副本。当您在RobotStudio安装管理器中创建新RobotWare系统时,您可以使用许可证文件。
5,RAPID
RAPID 由各配置任务的子目录组成。每个任务都有一个程序模块目录和一个系统模块 目录。模块目录将保留所有安装模块。有关加载模块和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技术 参考手册 - 系统参数。
6,SYSPAR
SYSPAR 包含了配置文件(即系统参数)。
备份文件目录如下:
二、备份系统
1,什么时候需要备份系统?
A,安装新 RobotWare 之前。
B,对指令和/或参数进行任何重要更改以使其可恢复为先前设置之前。
C,对指令和/或参数进行任何重要更改并为成功进行新的设置而对新设置进行测试之后。
2,备份系统步骤
A,在“启动”屏幕上,点击 Settings(设置),然后点击 Backup(备份) &Recovery(恢复)。
B,在 Backup(备份) & Recovery(恢复)菜单上,点击 Backup(备份)。“备份”对话框随即显示。输入 Backup Name(备份名称)和 Location(位置)
C,点击 Backup(备份)以在所选位置创建模块和系统参数的备份。
三、执行备份时的重要事项
1,BACKUP 目录
本地默认备份目录 BACKUP 由系统自动创建。我们建议您使用此目录保存备份。切勿更改 BACKUP 目录的名称。切勿将实际备份名称更改为 BACKUP,因为这样做可能导致对目录的干扰。
2,非任意时刻均可以备份?
在程序执行期间可执行系统备份,但存在一些限制:在执行关键的过程步骤或敏感的机器人移动时,请勿创建备份。这可能会影响运动的准确性和性能。若要确保不请求备份,请使用操作值为Disable Backup(类型System Input)的系统输入。完成关键步骤后,应重置输入以再次允许备份。如果需要,可以在操作值QueueBackup设定为TRUE 的情况下,在Disable Backup已设定时,利用系统参数General RAPID排队等待备份。然后将在信号重置之前排队等待备份。
3,备份故障
如果在备份时发生故障,例如磁盘已满或电源故障,则整个备份都会被删除,以确保磁盘上仅存在有效的完整保存备份。
四、恢复系统
1,什么时候需要恢复系统?
我们建议在以下时间执行还原:
A,如果您怀疑程序文件已损坏.
B,如果对指令和/或参数设置所作的任何更改并不理想,且打算恢复为先前的设置。
在恢复过程中,所有系统参数都会被取代,同时还会加载备份目录中的所有模块。Home 目录将在重启过程中复制到新系统的 HOME 目录。
2、恢复系统步骤
A,在“启动”屏幕上,点击 Settings(设置),然后点击 Backup(备份) & Recovery(恢复)。
B,在 Backup(备份) & Recovery(恢复)菜单上,点击 Restore(还原)。显示 Restore(恢复) 页面。
C,浏览备份所在的位置,然后选择备份文档。
D,如果有要求,请选择 Safety Settings(安全性设置) 选项。
E,点击恢复。
免责申明:所有内容来源:ABB机器人技术社区,仅用于大家学习与交流,如自行测试应用有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问题出现,请自行承担测试而导致的风险和后果,如有售后问题可以通过服务热线与机器人生产商联系。
+关注,带你了解全球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