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本体PID参数调节

楼主(2024-08-18):
1. 机器人默认使用 rob1_optimal_cycle_time_mode,使得机器人处于最优CT时间状态。
2. 对于机器人轨迹精度(相对慢速)需要提高的,可以把机器人的motion下的robot下的motion process mode选为accuracy_mode。关于motion process mode具体介绍参见提高机器人轨迹精度

3.用户也可以使用自定义的motion process mode,其本质就是对于机器人的标准motion参数进行调节,比如Kp,Kv和Ti等参数。Motion process mode可以调节的所有参数如下:

4.对于机器人本体的PID调节,可以现在RAPID中使用以下代码进行测试。机器人运行时,可以通过tunemaster对相应轴的位置,速度,扭矩等进行监控,具体参见毫秒级实时记录机器人各轴速度扭矩位置

PROCtest_tune()        FOR i FROM 1 TO 5 DO            TuneServo ROB_1,2,100+10*i\Type:=TUNE_KP;            !调节机器人2轴的Kp值,从100%开始调节到150%            MoveJ p100,v1000,fine,tool0\WObj:=wobj0;            MoveJ p200,v1000,fine,tool0\WObj:=wobj0;        ENDFORENDPROC
常见Kp,Kv和Ti参数解释如下:

调节机械臂轴-TUNE_KP, TUNE_KV, TUNE_TI此类参数可用于改变伺服控制器的行为。TUNE_KP影响位置控制器的等效增益,TUNE_KV影响速度控制器的等效增益,且TUNE_TI影响控制器的积分作用。

TUNE_KV调节值的增加会提高机械臂的伺服刚度,并可用于接触应用,因为机器人系统的总体刚度取决于伺服刚度和机械刚度。TUNE_KV调节值的增加亦会减少低速度下的路径错误,并可用于速度低于100 mm/s的切割和焊接应用。典型调节值为150% - 200%。过高的调节值会引起电机振动,且必须予以避免。调整TUNE_KV时,始终小心并注意提高的电机噪声水平,且不得使用高于为满足应用要求所需要的调节值。由于机械共振,过高的调节值亦可增加振动。

关于TUNE_KP的增加的调节值以及关于TUNE_TI的减少的调节值,均会增加伺服刚度,并减少低频率区域中的低速路径错误。TUNE_KP的典型调节值为150% - 300%,TUNE_TI的典型调节值为20% - 50%。在大多数情况下,TUNE_KV为最重要的参数,且TUNE_KP和TUNE_TI无需调整。由于机械共振,关于TUNE_KP的过高调节值或关于TUNE_TI的过低调节值亦可增加振动。
例子:去毛刺应用中的机械臂需要更高的伺服刚度,以减少路径错误。TUNE_KV175%、TUNE_KP250%和TUNE_TI30%。常常将与AccSet相结合,例如,AccSet 30,100;。5. 完成测试后,可以把对应参数写入motion process mode中,并使用该motion process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