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欧拉角与四元数转化

楼主(2024-08-18):
更多内容请点击上方 ABB机器人实战技巧 关注

也可点击公众号下方 往期经典 浏览更多内容

转载请先后台留言,大家一起支持原创,推动机器人使用和发展

本公众号对各类ABB机器人应用,仿真,毕业设计提供技术支持,详细后台留言

本公众号诚挚希望与各机器人培训机构,机器人使用单元合作,提供技术支持,详细后台留言

1. 机器人空中点位表示方法通常是x,y,z,a,b,c,其中a,b,c表示该点的旋转姿态。

定义

分别为绕Z轴、Y轴、X轴的旋转角度,如果用Tait-Bryan angle表示,分别为Yaw、Pitch、Roll。

2. 通过用于描述坐标系各轴相对于参考系统的方向的旋转矩阵,描述坐标系的姿态(诸如工具的姿态)(参见下图)。

旋转后的坐标系轴(x,y,z)为矢量,其可以用参考坐标系表示如下:

x = (x1, x2, x3)

y = (y1, y2, y3)

z = (z1, z2, z3)

这意味着参考坐标系中x矢量的x轴向分量将为x1,y轴向分量将为x2,以此类推。

这三个矢量可在一个矩阵(旋转矩阵)中组合,各矢量由此构成一栏:

四元数仅仅是一种描述此旋转矩阵的更为简洁的方式;根据旋转矩阵的各元素,计算四元数:

3. 综合以上,可以得到欧拉角--四元数的转化如下

4  可以得到四元数--欧拉角的转化如下

arctan和arcsin的结果是

,这并不能覆盖所有朝向(对于

的取值范围已经满足),因此需要用atan2来代替arctan

5. ABB机器人提供了欧拉角与四元数转化的相关函数,其中

object.rot := OrientZYX(anglez, angley, anglex) 函数为欧拉角-四元数函数,注意函数中的顺序为rz,ry,rx

anglex := EulerZYX(X, object.rot); 函数为四元数-欧拉角函数,此处举例提取绕X旋转角度,也可提取绕Y和绕Z旋转角度。

6. 在RAPID端可以自己编写函数,得到欧拉角与四元数转化函数,如下

FUNC orient eulerAnglesToQuaternion(num hdg,num pitch,num roll)       //返回四元数        VAR num cosRoll;        VAR num sinRoll;        VAR num cospitch;        VAR num sinpitch;        VAR num cosheading;        VAR num sinheading;        VAR orient orient1;        cosRoll:=Cos(roll*0.5);        sinRoll:=Sin(roll*0.5);        cosPitch:=Cos(pitch*0.5);        sinPitch:=Sin(pitch*0.5);        cosHeading:=Cos(hdg*0.5);        sinHeading:=Sin(hdg*0.5);
        orient1.q1:=cosRoll*cosPitch*cosHeading+sinRoll*sinPitch*sinHeading;        orient1.q2:=sinRoll*cosPitch*cosHeading-cosRoll*sinPitch*sinHeading;        orient1.q3:=cosRoll*sinPitch*cosHeading+sinRoll*cosPitch*sinHeading;        orient1.q4:=cosRoll*cosPitch*sinHeading-sinRoll*sinPitch*cosHeading;        RETURN orient1;ENDFUNC
    FUNC num quaternionToEulerAngles(\switch X|switch Y|switch Z,orient orient1)          //返回欧拉角        VAR num q0        VAR num q1;        VAR num q2;        VAR num q3;        q0:=orient1.q1;        q1:=orient1.q2;        q2:=orient1.q3;        q3:=orient1.q4;IF present(x) return atan2(2*(q2*q3+q0*q1),q0*q0-q1*q1-q2*q2+q3*q3);IF present(y) return asin(2*(q0*q2-q1*q3));IF present(z) RETURN atan2(2*(q1*q2+q0*q3),q0*q0+q1*q1-q2*q2-q3*q3);         //roll=atan2f(2. f*(q2q3+q0q1),q0q0-q1q1-q2q2+q3q3);         //pitch=asinf(2. f*(q0q2-q1q3));         //yaw=atan2f(2. f*(q1q2+q0q3),q0q0+q1q1-q2q2-q3q3);    ENDFUNC

********************************

如何获取更多经典文章?

关注公众号 ABB机器人实战技巧,点击页面底部的往期经典和配置,查看更多经典内容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robotstudio仿真,获取完整教学视频

更多内容

★基于pcsdk传输文件到HOME及加载

★RMQ通讯-与PC通讯

★使用定时中断向PLC发送机器人位置

★信号的准确提早触发

★变位机校准

★ABB机器人零位校准的那些秘密

★创建UDP通讯

★旋转姿态的左乘与右乘

★通过socket控制机器人启停

★机器人画哆啦A梦

★六一节,机器人画柯南

★searchL仿真工作站

★pathoffset轨迹实时修正功能

★撤销处理程序

★使用组输出发送ASCII码

机器人PROFINET同时做CONTROLLER和DEVICE

★语音控制ABB机器人

★手机访问web控制机器人

★YUMI 伺服手仿真制作

★自定义伺服焊枪

★制作输送链抓取搬运码垛工作站

★随机物料产生与抓取

★四轴机器人定义TCP

★更换工具后重算tcp

★自定义外部轴-变位机

★示教四点完成码垛

★multimove之双机器人与变位机

Robotware6.08碰撞预测启用与关闭

SMB板针脚解释

四六关节耦合限制

求两点间距离

新I/O DSQC1030配置

ABB机器人配置伺服焊枪

机器人碰撞后如何移动

转角路径故障不提示设置

外部PLC选择机器人程序

一键回HOME程序

机器人各轴上下限位修改

Wobjdata数据解释

输送链跟踪与视觉的联系

急停与自动停止接线

更多大牛讲解视频,可以前往https://www.aiimooc.com 搜索ABB观看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