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97期 | 西门子模拟量、POU加密、高速输入/输出、旋 ...
周报97期 | 西门子模拟量、POU加密、高速输入/输出、旋转...

楼主(2024-08-18):
1、模拟量滤波死区值如何设置?
答:死区值,定义了计算模拟量平均值的取值范围。
如果采样值都在这个范围内,就计算采样数所设定的平均值;如果当前最新采样的值超过了死区的上限或下限,则该值立刻被采用为当前的新值,并作为以后平均值计算的起始值。
这就允许滤波器对模拟量值的大的变化有一个快速响应。死区值设为0,表示禁止死区功能,即所有的值都进行平均值计算,不管该值有多大的变化。对于快速响应要求,不要把死区值设为0,而把它设为可预期的最大的扰动值(320为满量程32000的1%)。
2、模拟量滤波的设置应该注意哪些?
答:
1)为变化比较缓慢的模拟量输入选用滤波器可以抑制波动
2)为变化较快的模拟量输入选用较小的采样数和死区值会加快响应速度
3)对高速变化的模拟量值不要使用滤波器
4)如果用模拟量传递数字量信号,或者使用热电阻(EM231RTD)、热电偶(EM231TC)、AS-Interface(CP243-2)模块时,不能使用滤波器
3、如何让Micro/WIN中的监控响应更快?
答:可以设置背景通讯时间,背景通讯时间规定用于“运行模式编程”和程序、数据监控的Micro/WIN和CPU的通讯时间占整个程序扫描周期的百分比。增加这个时间可以增加监控的通讯机会,在Micro/WIN中的响应会感觉快一些,但是同时会加长程序扫描时间。
4、CPU上的指示灯可以自定义吗?
答:可以通过用户自定义指示灯,23版CPU的LED指示灯(SF/DIAG)能够显示两种颜色(红/黄)。红色指示SF(系统故障),黄色DIAG指示灯可以由用户自定义。
自定义LED指示灯可以由以下方法控制:
1)在系统块的“配置LED”选项卡中设置
2)在用户程序中使用DIAG_LED指令点亮
上述条件之间是或的关系。如果同时出现SF和DIAG两种指示,红色和黄色灯会交替闪烁。
5、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使用全部的程序存储区吗?
答:V2.3版CPU的新功能(运行时编程)需要占用一部分程序存储空间。如果要利用全部的程序存储区,对于特定的一些CPU型号,需要禁止“运行模式编程”功能。
6、如果我忘了密码,如何访问一个带密码的CPU?
答:即便CPU有密码保护,你也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以下功能:
1)读写用户数据www.plcs.cn
2)启动,停止CPU
3)读取和设置实时时钟
如果不知道密码,用户不能读取或修改一个带三级密码保护的CPU中的程序。
7、如何清除设置的密码?
答:如果你不知道CPU的密码,你必须清除CPU内存,才能重新下装程序。执行清除CPU指令并不会改变CPU原有的网络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如果有外插程序存储卡,其内容也不会改变。清除密码后,CPU中原有的程序将不存在。
要清除密码,可按如下3中方法操作:
1)在Micro/WIN中选择菜单“PLC》Clear”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
2)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程序“wipeout.exe”来恢复CPU的缺省设置。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安装光盘中找到;
3)另外,还可以在CPU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程序会自动装入CPU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CPU可以自由访问。
8、POU加密后我还能正常使用吗?
答:POU即程序组织单元,包括S7-200项目文件中的主程序(OB1)、子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
POU可以单独加密,加密后的POU会显示一个锁的标记,不能打开查看程序内容。程序下载到CPU中,再上载后也保持加密状态。
西门子公司随编程软件Micro/WIN提供的库指令、指令向导生成的子程序、中断程序都加了密。加密并不妨碍使用它们。
9、我能对整个工程项目文件进行加密吗?
答:使用Step7-Micro/WINV4.0以上版本,用户可以为整个Project(项目)文件加密,使不知道密码的人无法打开项目。
在Micro/WIN的File(文件)菜单中的SetPassword(设置密码)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最多16个字符的项目文件密码。
密码可以是字母或数字的组合,区分大小写。
10、如何打开老版本Micro/Win创建的项目文件?
答:在正版STEP7Micro/WIN软件光盘中,都可在OldRealeses文件夹中找到V2.1版本的Micro/WIN安装软件,此版本的Micro/WIN可打开以前老版本创建的项目文件。通过它作为桥梁,另存老版本的软件后,可在最新版本STEP7Micro/WIN软件中打开。
注:如果打开后发现有的网络显示为红色的invalid(非法),则可能是PLC型号太低、版本太旧了,此时可选择高型号或者新版本的CPU。如:在命令菜单的PLC》Type中将CPU222改为CPU224。
11、如何知道自己所编程序大小?
答:Micro/WIN中的命令菜单中执行PLC》Compile后,在Micro/WIN下方的显示窗口(消息输出窗口)可找到你所编程序的大小、占用数据块的大小等。
12、编译出错怎么办?
答:在编译后,如果有错,将不能下装程序到CPU。可在Micro/WIN下方的窗口查看错误,双击该错误即进入到程序中该错误所在处,根据系统手册中的指令要求进行修改。
13、如何知道自己所编程序的扫描时间?
答:在程序运行过一次以后,可在Micro/WIN中的命令菜单中在线查看PLC》Information可找到CPU中程序的扫描时间。
14、如何查找所使用的程序地址空间是否重复使用?
答:在对程序进行编译后,可以点击View浏览条中的交叉参考(CrossReference)按钮进入,可以看到程序中所使用元素的详细的交叉参考信息及字节和位的使用情况。在交叉参考中可直接点击该地址,便进入到程序中该地址所在处。
15、在线监控时,在程序块中为何指令功能块竟然是红色?
答:如果在程序编辑器中在线监控,发现有红色的指令功能块,说明发生了错误或问题。从系统手册可以查到导致ENO=0的错误。如果是“非致命”故障,可以在菜单PLC》Information对话框中查看错误类型。
对于NetR/NetW(网络读/写)、XMT/RCV(自由口发送/接收)、PLS等等与PLC操作系统或硬件设置有关的指令,在运行时变红,其最可能的原因是在指令仍然在执行的过程中多次调用,或者当时通讯口忙。
16、S7-200的高速输入、输出如何使用?
答:S7-200CPU上的高速输入、输出端子,其接线与普通数字量I/O相同。但高速脉冲输出必须使用直流晶体管输出型的CPU(即DC/DC/DC型)。
17、NPN/PNP输出的旋转编码器(和其他传感器),能否接到S7-200CPU上?
答:都可以。S7-200CPU和扩展模块上的数字量输入可以连接源型或漏型的传感器输出,连接时只要相应地改变公共端子的接法(是电源L+连接到输入公共端、还是电源的M连接到公共端)。
18、S7-200能否使用两线制的数字量(开关量)传感器?
答:可以,但必须保证传感器的静态工作电流(漏电流)小于1mA。西门子有相关的产品,如用于PLC的接近开关(BERO)等。
19、S7-200是否有输入、输出点可以复用的模块?
答:S7-200的数字量、模拟量输入/输出点不能复用(即既能当作输入,又能当作输出)。
20、CPU224XP的高速输入输出到底能达到100K还是200K?
答:新产品CPU224XP高速输入中的两路支持更加高的速度。用作单相脉冲输入时,可以达到200KHz;用作双相90°正交脉冲输入时,速度可达100KHz。
CPU224XP的两路高速数字量输出速率可以达到100KHz。
21、CPU224XP的高速输入(I0.3/4/5)是5VDC信号,其他输入点是否可以接24VDC信号?
答:可以。只需将两种信号供电电源的公共端都连接到1M端子。这两种信号必须同时为漏型或源型输入信号。
22、CPU224XP的高速输出点Q0.0和Q0.1接5V电源,其他点如Q0.2/3/4是否可以接24V电压?
答:不可以。必须成组连接相同的电压等级。
23、竟然有模拟量无法滤波?
答:由于CPU224XP本体上的模拟量转换芯片的原理与扩展模拟量模块不同,不需要选择滤波。
24、什么是单极性、双极性?
答:双极性就是信号在变化的过程中要经过“零”,单极性不过零。由于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是有符号整数,所以双极性信号对应的数值会有负数。在S7-200中,单极性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的数值范围是0-32000;双极性模拟量信号的数值范围是-32000-+32000。
25、模拟量应该如何换算成期望的工程量值?
答: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Osh-Osl)*(Iv-Isl)/(Ish-Isl)】+Osl
其中:www.plcs.cn
Ov:换算结果
Iv:换算对象
Osh: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换算对象的低限
26、S7-200模拟量输入信号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答:拟量输入模块有两个参数容易混淆:
1)模拟量转换的分辨率
2)模拟量转换的精度(误差)
分辨率是A/D模拟量转换芯片的转换精度,即用多少位的数值来表示模拟量。S7-200模拟量模块的转换分辨率是12位,能够反映模拟量变化的最小单位是满量程的1/4096。
模拟量转换的精度除了取决于A/D转换的分辨率,还受到转换芯片的外围电路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输入的模拟量信号会有波动、噪声和干扰,内部模拟电路也会产生噪声、漂移,这些都会对转换的最后精度造成影响。这些因素造成的误差要大于A/D芯片的转换误差。
27、为什么模拟量是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答:可能是如下原因:
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即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地和传感器的信号地没有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可以用如下方法解决:
1)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端以补偿此种波动。(但要注意确保这是两个电源系统之间的唯一联系。)
背景是:
模拟量输入模块内部是不隔离的;
共模电压不应大于12V;
对于60Hz干扰信号的共模抑制比为40dB。
2)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28、EM231模块上的SF红灯为何闪烁?
答:SF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
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或者将已经接好的那一路热电阻的所有引线,一一对应连接到空的通道上。
29、什么是正向标定、负向标定?
答:正向标定值是3276.7度(华氏或摄氏),负向标定值是-3276.8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30、热电阻的技术参数不是很清楚,如何在DIP开关上设置类型?
答:应该尽量弄清除热电阻的参数。否则可以使用缺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