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107期 | ABB机器人学习中,经常碰壁问题,绝对有你遇到的?

楼主(2024-08-18):
1. ABB机器人可以与1200PLC通信吗?

答:可以的,通常采取PROFINET协议

2. ABB机器人通过视觉接收的位置是欧拉角如何换算成四元数呢?

答:有专门的欧拉角与四元数换算函数

3. ABB机器人840-1选项的作用是?

答:是Ethernet/ip通信功能

4. ABB机器人使用Socket通信需要什么选项呢?

答:616-1选项

6. ABB机器人与西门子PLC PROFINET通信时需要发送数据,机器人端使用什么指令呢?

答:使用组输出指令Setgo就可以。

7. ABB机器人信号板可以扩展吗?

答:可以的

8. ABB机器人控制器的X3网口的作用是?

答:连接示教器

9. ABB机器人控制器的X4网口的作用是?

答:通常内部使用,如连接I/O模块等

10. ABB机器人控制器的X5网口的作用是?

答:PROFINET或者TCP/IP通信

11. ABB机器人控制器的X7网口的作用是?

答:连接控制柜内的安全板

12. ABB机器人控制器的X9网口的作用是?

答:连接控制柜内的轴计算机

13. ABB机器人控制器可以使用外部急停按钮吗?

答:可以的

14. ABB机器人仿真软件虚拟示教器是灰色的不能打开是为什么?

答:可能是因为没有创建系统

15. ABB机器人电池使用比较快,有什么方法减少电池的使用吗?

答:有专门的系统程序,运行即可。

16. ABB机器人仿真软件可以机器人运动吗?

答:可以的

17. ABB机器人仿真软件是英文界面,可以切换为中文吗?

答:可以的

18. ABB机器人仿真软件编写的程序可以下载到机器人控制器中吗?

答:可以的

19. ABB机器人想要单独无限旋转某个轴需要什么选项呢?

答:610-1选项

20. ABB机器人DSQC378B的作用是?

答:用于机器人输送链跟踪的功能

21. ABB机器人可以二次开发界面吗?

答:可以的

22. ABB机器人编程语言是C语言吗?

答:不是的,ABB机器人编程语言是RAPID语言

23. ABB机器人软件里的模型库是灰色的,无法点击怎么办?

答:可能是因为软件没有破解

24. abb 机器人编程可以允许有几个主程序main?

答:只能有一个哦

25. 在示教器哪个窗口可以改变操作时的工具?

答:“手动操作”窗口

26. 精确到达工作点用那个zone?

答:可以使用Fine。

27. 现场机器人出现“与SMB的通信中断”报警,如何处理?

答:可能是控制柜内轴计算机与机器人本体SMB之间的连线中断

28. 机器人出现“SMB内存数据差异”报警如何处理?

答:机器人的位置等信息会在SMB和控制柜内各自存储。机器人开机时,系统会自动比较两者的数据是否一致。在机器人系统未开启时释放抱闸移动机器人和更换SMB板卡等都会造成两边存储的数据不一致。

29. ABB机器人出现“转数计数器未更新”报警,如何处理?

答:关闭控制柜时,转数计数器中的数据由SMB上的电池提供电源存储。由于电池不稳定或者其他原因,会导致电机旋转的圈数丢失。机器人电机单圈编码器反馈的存储不需要电池即机器人电机单圈参考位置正确。故在人工移动机器人各轴到刻度位后“转数计数器更新”不会影响机器人精度。

30. 机器人长时间不开机,开机后显示“Connecting to the robot cotroller”字样,如何处理?

答:可能原因是:

1.机器人主机故障

2.机器人主机内置 的CF卡故障

3.示教器到主机之间的网线断裂或者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