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_利用历史数据绘制XY曲线

楼主(2024-08-19):
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的X轴为时间轴,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根据2个数据点的变化来绘制曲线,即:X轴也是变化的数据(不是时间轴),昆仑通态组态软件提供了XY曲线构件来满足该应用场景。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一 数据准备

1 新建2个变量x,y,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2 新建组对象:历史数据,并添加成员变量x,y

3 根据需要设置组对象(历史数据)存盘周期:10(表示1s存盘1次)

二 添加XY曲线构件

1  添加XY曲线构件到组态画面,右键--》属性--》选择曲线属性页签,设置如下:

a>曲线类型:选择XY曲线

b>曲线选择:勾选一条曲线,本例选择曲线1

c>数据来源:历史数据

d>组对象:历史数据

e>起点时间和终点时间表示的是那一段时间范围内的数据,根据需要选择即可。

f>X值:x  Y值:y

二 组态画面如下:

a>添加2个输入框,分别关联数据对象:X和Y

b>添加一个产生随机数的按钮脚本如下:
x = !Rand(0,500)y = !Rand(0,1000)

c>添加页面刷新按钮,用来实时观察曲线

窗口0.控件0.Refresh( )

运行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