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 昆仑通态触摸屏modbus通讯与第三方设备仿真测试 ...
案例 | 昆仑通态触摸屏modbus通讯与第三方设备仿真测试

楼主(2024-08-19):
此次调试需要准备的软件包括:
1、 虚拟串口软件
2、 Modbus 从站软件
3、 昆仑通态触摸屏软件
大致调试方法简介:
需要在电脑添加两个串口(用到1),一个串口负责写(用到2),一个串口负责读(用到3)。打开的软件测试途中请不要关闭。
从左往右一次为1、2、3
第一步:打开1,操作如下。
第二步:添加从站
新建完成后按F8,如下图
如图:数据地址从1开始,设备地址7,9600-N-8-1,数据地址长度为10个字
按下F3,如下图。此设置为串口通讯,COM1口数据转给COM2口,由于串口不能同时使用,所以这是虚拟串口软件的作用。
第三步:打开3,操作如下
点击确定之后双击我们的新建的设备0(莫迪康modbus RTU)
接下来为大家解释通讯状态反馈的数值对应的故障问题:
通讯状态为1或 2
采集初始化错误
或采集无数据返回
(通讯硬件连接、参数设置问题)
1、检查串口父设备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2、检查串口是否被其他程序占用
3、检查通讯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4、检测设备,并使用厂家测试程序确保通讯正常。
并确认设备设置项与帮助中要求相同。
5、检查“设备地址”与PLC设置是否一致
6、适当延长“通讯等待时间”
7、读取数据地址超范围
通讯状态为3
采集数据校验错误
(包括应答数据不完整或校验错误两种情况)
1、检查父设备串口校验位设置是否正确
2、适当延长“通讯等待时间”
3、设备断电,重新上电,使初始化设备
4、通讯电缆太长,做短距离测试
5、现场干扰太大,避免周围环境干扰
6、通讯信号变弱,使用有源RS232/485模块
通讯状态在0与非0之间跳变
通讯不稳定或读取地址超范围
1、同通讯状态为3的处理
2、读取数据地址超范围
(典型情况为,添加某通道后,导致通讯状态变非0)
通讯状态为0,数据不正确
组态工程错误
1、新建工程测试驱动
2、检测通道是否连接变量
3、检测工程是否对数据进行处理
通讯速度太慢
通讯数据量过大或采集周期设置过长
1、将“采集优化”属性设置为“1-优化”
2、减小父设备及子设备的最小采集周期
(最小可设置为20ms)
3、使用设备命令,减少实时采集的数据
4、通过设备命令获取PLC延时,判断是否因PLC响应时间过长而影响采集速度。
通讯次数过多
5、将数据放到连续的地址块中,提高块读效率
6、将不同寄存器的数据放到同一寄存器连续的地址块中,减少采集块数,提高采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