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PLC与西门子所有PLC的学习方法,初学者必备

楼主(2024-08-20):
学习自动化,有很多参与的知识点,我们按照步骤学习,有目的地学习,可能会更加容易。

其实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①基本逻辑控制、②上位机/组态、③模拟量/PID、④运动控制、 ⑤网络、通讯控制。

看到上面的图片,你一定知道,不管是什么PLC,自己先该学习什么内容,后学习什么内容了。

给我们学员学习PLC前的建议

对于初学者来讲:
首先要有一定的电工基础,因为PLC就是从最简单的继电器电路发展过来的,我们要学习所有的PLC第一个就是学习它的开关量编程;
第二,其实很简单,懂一些电脑的基本常识,会玩电脑就行,会用软件,多做实验,多查询资料,多练就可以,这些对应的软件资料及安装方法都在我们的论坛里面,大家可以有时间多去我们论坛逛一逛;
第三,一定要去了解这个硬件的功能和作用,后面的我们再去慢慢的消化这些原理,起码在刚学的时候,我们要简单知道一下它各部分的功能及硬件组成。
那么,由于PLC和继电器控制还是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第一步就是要先好好理解一下PLC的基本组成及工作原理,对于我们后期学习PLC有很大帮助,可以解决一些不常见的疑难杂症。基础一定要扎实。
其实对于PLC来讲,就两大块,第一,硬件,第二,软件。

PLC的硬件

首先我们看看PLC第一大部分硬件,PLC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PLC系统组成及各部分的功能:
1. CPU运算和控制中心起“心脏”作用。
纵:当从编程器输入的程序存入到用户程序存储器中,然后CPU根据系统所赋予的功能(系统程序存储器的解释编译程序),把用户程序翻译成PLC内部所认可的用户编译程序。
横:输入状态和输入信息从输入接口输进,CPU将之存入工作数据存储器中或输入映象寄存器。然后由CPU把数据和程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结果存入输出映象寄存器或工作数据存储器中,然后输出到输出接口、控制外部驱动器。组成:CPU由控制器、运算器和寄存器组成。这些电路集成在一个芯片上。CPU通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与I/O接口电路相连接。
2.存储器具有记忆功能的半导体电路。
分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和用户存储器。系统程序存储器用以存放系统程序,包括管理程序,监控程序以及对用户程序做编译处理的解释编译程序。由只读存储器组成。厂家使用的,内容不可更改,断电不消失。用户存储器:分为用户程序存储区和工作数据存储区。由随机存取存储器(RAM)组成。用户使用的。断电内容消失。常用高效的锂电池作为后备电源,寿命一般为3~5年。
3.输入/输出接口
(1)输入接口:光电耦合器由两个发光二极度管和光电三极管组成。发光二级管:在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加上变化的电信号,发光二极管就产生与输入信号变化规律相同的光信号。光电三级管:在光信号的照射下导通,导通程度与光信号的强弱有关。在光电耦合器的线性工作区内,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有线性关系。输入接口电路工作过程:当开关合上,二极管发光,然后三极管在光的照射下导通,向内部电路输入信号。当开关断开,二极管不发光,三极管不导通。向内部电路输入信号。也就是通过输入接口电路把外部的开关信号转化成PLC内部所能接受的数字信号。
(2)输出接口PLC的继电器输出接口电路工作过程:当内部电路输出数字信号1,有电流流过,继电器线圈有电流,然后常开触点闭合,提供负载导通的电流和电压。当内部电路输出数字信号0,则没有电流流过,继电器线圈没有电流,然后常开触点断开,断开负载的电流或电压。也就是通过输出接口电路把内部的数字电路化成一种信号使负载动作或不动作。三种类型:继电器输出(R):有触点、寿命短、频率低、交直流负载晶体管输出(T):无触点、寿命长、直流负载晶闸管输出(S):无触点、寿命长、交流负载
4.通讯接口
三菱PLC标准有提供422程序下载口,支持三菱编程口协议,一般通过电脑安装三菱编程软件,将编辑好的程序下载到PL内部进行工作三菱PLC提供了各种扩展接口,用于其他扩展功能,比如485通讯模块。对于西门子或是其他PLC,都有各自的定义,但是用法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可以和外部的第三方智能设备进行通讯用的。
PLC软件

这里,重点跟大家说明一下PLC的编程软件,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软件一点都不复杂,你怎么玩的QQ,微信,就怎么去玩编程软件,它其实就是由一个一个的功能块组成的,这些软件的使用及注意事项,我们老师都有在官网的视频里专门挑出一章来讲的很详细,大家可以遇到一些疑难杂症多去看视频或者翻一下书。
这里,我给大家把常见的软件使用遇到的问题总结出来。
1、软件安装不上
软件安装不上第一可能是因为你的系统不兼容我们的编程软件,因为我们目前电脑系统发展的很快,所以编程软件更新的慢就会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对应的自己的操作系统去安装对应的编程软件。
第二可能是因为你重复去卸载安装软件,造成这个软件有的文件没有删除干净,尤其是西门子软件,不能够这样反复的重装,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删除一下这个软件的注册表试一试。
最后,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对于软件,一定要熟悉的它的版本,然后在应用方面就是多练,多去做实验,这样才能加深你的学习,对后面的这些难点你也会找到更容易的方法去学习。
编程元素

刚刚跟大家讲了,PLC的软件是由功能块组成的,所以内部呢我们首先要了解的第一个就是编程元素有哪些,后续的模拟量,定位及通讯都是由对应的功能指令实现的。功能指令也不需要我们去死记硬背,只要我们学会应用了,再忘了的时候翻一翻书能够马上想起就可以了,所以PLC的学习重要的两点就是,方法和实践。
希望我分享的这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因为我是这样过来的,没有这些,学习PLC很难,重在自己还要下苦功专研,然后用实际的设备多实操演练。学习PLC,三分理论,七分实践。
难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没有拿设备去试验,去动手实践看看机器的效果。

RECOMMEND
延伸阅读59张案例图丨分析三菱触摸屏与PLC的综合运用精品课程丨S7-200基本指令【福利】西门子PLC知识体系总图!做项目必备200个知识点~学PLC究竟要不要买一台PLC?听听过来人怎么说资深工程师分享:PLC程序设计思路分享(二)资深工程师分享:PLC程序设计思路,初学者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