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周报84期 | 西门子全系列PLC、触摸屏、WINCC博途由浅到深问...

楼主(2024-08-20):
1、S7-1200PLC用0-5V的模拟量电压信号转换成伺服电机的脉冲信号,如何编写程序?

答:模拟量信号是模拟量信号,脉冲信号是脉冲信号,这不是编程去解决的问题。

2、S7-200SMART PLC做控制器,现场生产线上需要给物料称重,如何选传感器及称重模块?

答:200SMART的没有称重模块,这个称重的你只能购买第三方的,可以是直接传感器的,通过模拟量信号进行采集的,也可以是有做好的称重设备,通过通信的 放给数据的。

3、modbus智能网关与PLC通信用什么指令?

答:你的智能网管支持的是什么通信?如果是MODBUS TCP的 ,那么就是要用《MODBUS TCP》的指令去做。

4、S7-1200PLC做两个FC块,分别是手动和自动并且在OB中用手动自动转换调用 ,输出线圈都用一样的Q点,这样算不算双线圈?

答:只要控制得当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建议统一输出,前面的逻辑都用中间点代替。

5、S7-1200PLC 1215C PLC做MODBUS通信要不要装扩展卡,本体主机能不能支持

答:需要,本体不支持

6、旧S7-300PLC程序如何转移到新的S7-300PLC上?

答:软件上传程序,再下载到新PLC里面去。

7、博途如何将S7-1200PLC程序转为S7-1500PLC程序

答:建两个项目,直接把程序拖过去。

8、西门子S7-200PLC送电外部电源烧坏,是什么原因?

答:外部开关电源烧坏可能原因:1.产品质量不好 2.短路 3.电流不够大  4.操作不当损坏

9、S7-200SMART PLC如何和WINCC建立连接?

答:需要连接OPC软件,200系列PLC是不能直接和WINCC建议通信的,必须安装OPC软件才可以。

10、西门子触摸屏供电电源24V正常,但屏幕不亮,是否是触摸屏换了?

答:要检查插口是否松动,电源正负极有没有接对,测量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的,那这个触摸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11、S7-200SMART PLC同一个定时器在程序中可以出现两次吗?

答:定时器线圈不可以同时出现两次,触点可以。

12、博途V14 SP1版本,想买个S7-1200PLC学习一下,对PLC固件版本有要求吗?

答:CPU型号1214C        4.0版本即可。

13、MP277屏下载项目时提示文件过大和建空项目也是一样,如何解决?

答:有可能在传输设置下使用选项“启用向后传输”,把它取消掉。

14、300编程软件V5.5版本可以打开V5.6版本程序吗?

答:打不开,软件是向下兼容而不是向上兼容。

15、西门子S7-1200PLC如何清除程序?

答:将PLC转至在线,然后点击MPES复位PLC。

16、S7-200SMART PLC做IO控制器 S7-1200PLC做IO设备,在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中安装好GSD文件后,进行向导配置添加S7-1200PLC时,无法更改IP地址?

答:这个问题不能更改应该是你在S7-1200PLC这边组态配置的时候IP地址和PROFINET参数没有选择IO控制器上分配。

17、S7-200SMART PLC与昆仑通泰触摸屏如何进行通信?

答:可以采用以太网通信,使用网线进行连接,配置一下IP地址,IP地址需在同一个网段即可!

18、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一年不用不通电,会不会出现程序丢失情况呢?

答:程序不会丢失的,程序是永久断电保持的。

19、西门子S7-200SMART PLC地址前面加*代表什么意思?例如*VD100?

答:指针间接寻址用法,*代表指针地址所指寄存器内的数值。

20、STEP7 MicroWIN SP9的安装过程提示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utable for update, you must selectthe directory where your previous version of MicroWIN orMicro/DOS is located,造成不能卸载,也不能再次安装,出现这样的提示,应该如何处理?

答:解决方法:

1)先删除安装文件夹,默认路径:C:\Program Files\Siemens\。

2)点击“开始”,在搜索框输入 regedit,搜索到后双击打开注册表。

3)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4)选中Uninstall,在下拉文件夹中一个个往下看键值文件夹,选中每个文件夹看右边的描述信息,如果看到有“西门子200”、“200”、“STEP 7-Micro/WIN”相关字样的,则把相应的键值文件夹删除掉。

21、安装STEP 7-Micro/WIN软件时出现调用DLL文件失败,Description: Failed to load DLL: smartcable200l4Setup will now terminate.,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答:1)系统缺失smartcable200l4.dll文件,百度搜索该dll文件安装一下,安装好之后再重新安装200软件。

2)如果安装dll文件无效,建议重装系统。

22、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安装时,错误号码:0x80040707,出现DLL函数调用失败:ISRT._RegQueryKeyValue,安装程序将立即终止的错误,应该怎么解决?

答:1)如果电脑安装了PC Access smart,先卸载 PC Access smart。

2)在C盘的program files里找到siemens然后在里面找出STEP 7-MicroWIN SMART这个文件夹把它删掉,然后,把安装文件拷贝到其他盘的根目录下再安装。

3)安装时注意退出360等杀毒软件,关闭防火墙,如果还不行就重装系统,最好装原版系统,建议装WIN7 64位旗舰版。

23、西门子触摸屏软件的安装出现的问题,在安装中出错,提示不能安装下列程序: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xpress Edition Configuration,安装程序不能完成安装,怎么解决?

答:1)有可能是系统中已经存在SQL server 2005版本或更低版本,两者冲突了。可以试一下卸载SQL server 2005其他版本的软件,再安装试试。

2)另一种可能是所使用的操作系统不支持该版本软件,那么只能更换其他操作系统。

24、安装WINCC软件提示不能安装下列程序:SQL Standard Database Services安装程序不能完成安装。应该怎么解决呢?

答:1)提示的是无法安装SQL数据库软件,先确定有没有安装相关windows组件,比如消息队列;

2)安装的操作系统需要是原版镜像,不能是ghost版;

3)关闭防火墙,以管理员身份安装。

如果这些都满足,安装应该没问题,但如果依旧装不上,可能是兼容性或者注册表信息缺失导致,最好换个系统,注意不同的WINCC 版本对操作系统都是有不同要求的。

25、S7-200PLC中S与SM是什么意思?

答:S(顺序控制继电器);SM(特殊存储器)

26、S7-200SMART PLC中,符号”&“是什么意思?

答:符号”&“是建指针的意思,S7-200SMART PLC创建指针数据必须是32位操作的数据,MOV_DW。

27、STEP 7-MicroWIN SMART向导里的“PROFINET”设置怎么是灰色的?

答: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需要2.5的版本才支持。

28、西门子S7-1200PLC FC块中的Temp是指什么?

答:Temp(临时局部变量)

29、西门子S7-1200PLC中FC是指?

答:FC块是不含存储区的代码块,没有相关的背景数据块 (DB),没有可以存储块参数值的数据存储器,常用于值执行特定运算,FC(功能)也可以在程序中的不同位置多次调用,简化了对经常重复发生的任务的编程。

30、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安装后打开提示出现找不到s7epaapi.dll文件,如何解决?

答:如果丢失s7epaapi.dll文件,需要下载文件s7epaapi.dll ,然后才能正常使用。Windows XP/WIN7/win10系统(64位系统对应64位dll文件,32位系统对应32位dll文件),将s7epaapi.dll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如果您的系统是64位的请将64位的dl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

可以从另一台电脑或者是别人电脑拷贝一份s7epaapi.dll文件,按照上述的方法存放到指定的文件夹即可。

如果以上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试下先卸载掉软件,关掉诸如360、杀毒软件等,然后重新安装编程软件试试。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一下系统,最好是安装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