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500-S7通信步骤

楼主(2024-08-21):
1、打开“设备和网络”,查看PROFINET接口是否添加子网,若无需添加

2、在“设备和网络”中选中PLC右键点击属性,在“防护与安全”选项卡点击“连接机制”,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注:此步骤在通讯对象的PLC处也需要设置,否则无法建立通讯)

3、在程序块中调用GET块,数据块名称可以自定义

鼠标选择“GET”,右键点击“开始组态”

第1步:在“伙伴”选项卡中选择“未知”;

第2步:选择通讯接口是X1还是X2,需要自己的PLC和通讯对象处于同一个网段;

第3步:点击

,建立S7连接

第4步:点击

,出现弹窗,点击“新增”

第5步:选择接口是X1还是X2,本地ID一般选择默认不用更改,之后点击“添加”,再点击“关闭”,从而关闭此窗口

第6步:更改上步骤建立连接的名称,之后点击“确定”

第7步:连接建立好之后,再次填写通讯对象的PLC地址,完成后点击左边状态栏会有绿色标识出现,表示组态无误,之后关闭此窗口

第8步:在ADDR中填写想要读取通讯PLC的数据地址,读取类型可以是I、Q、DB块数据;在RD中填写DB块的指针,使读取的数据存入本地CPU的DB块中

第9步:为如图接口连接变量,REQ必须为脉冲(在上升沿时激活数据交换功能)。

第10步:编译下载到PLC,注:此步骤会使PLC重启,需要确保现场具备重启条件

第11步:监控程序,查看故障代码,根据帮助文件确定报错原因。此时可以先让通讯对象PLC重启,之后若报错再查看帮助文件。

第12步:检测通讯是否建立成功,选中“GET”右键点击 “开始诊断”

在网络视图中点击三角形按钮,

点击“连接”选项卡,找到建立的连接,若图标为绿色表明通讯成功;红色在第一次建立连接时表示对方PLC未重启,建立过连接之后若报红则表示通讯故障。

以上就是建立S7 GET通讯的步骤,一般在对方PLC重启完就能读到指定的数据。PUT通讯建立同理。

  注意事项:GET通讯若断开连接,数据会保持在断开时的那个值,不会清零;若读取的信号比较重要,建议将“ERROR”状态加入连锁。

注:S7连接建立太多可能会报错(对方PLC下载程序时会提示本地PLC连接太多,需要关闭),建议少用。连接资源查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