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电气总监“图文并茂”的分享电气知识→带你快速入行 ...
非标电气总监“图文并茂”的分享电气知识→带你快速入行-收藏!

楼主(2024-08-21):
通过两个电流互感器测三相电流
说明:两个电流互感器分别测A相电流和C相电流,通过公式Ia+Ic=Ib,计算出B相的电流。
进入圈子,回复:交流
推荐阅读:电机驱动芯片A4950及H桥电路分析
单片机
硬件电路的设计方案和心得
单片机
电子电路中常用的2种负压产生电路
单相220V的电机如何进行正反转的接线控制
①.实物连接图:连接片横接为正转,连接片竖接为反转。同时包含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的接线。
②.正反转接线电气接线原理图图
温度控制仪接线
说明:380V加热管接线,K型热电偶进行温度的检测。
三相电机的△和Y型接线方法介绍
说明:三角形接线电流是星型连接电流的3倍。
四个不同地方控制电机启动停止接线
说明:四地控制通俗来讲就是“并启动、串停止”。
通过3个交流接触器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互锁控制接线
通过行程开关来实现自锁控制
说明:两个行程开关分别是常开和常闭触点。
逻辑电路与或非介绍
①逻辑非的说明
②.逻辑或的说明
③.逻辑与的说明
通过变频器来启动三相电机
说明:通过变频器来实现对电源频率的改变,以此来实现速度的变化。
将四块12V的电瓶结成24V
常见配电箱里汇流排的安装接线
说明:汇流排的载流量要大于分路空开额定电流的总和。
常见的蓄电池的型号含义解释
说明:例如L2400→欧洲型号
1键启动电路的原理图和实物接线图
多个速度电机主线路的接线方法解析
打气泵的自动启动停止控制接线方法
西门子PLC的快捷键一览表
PNP型和NPN型概念解读
说明:分别从电压输出、常开常闭触点等方面解读两者的区别。
空开的分路连接构成图
三菱PLC的漏型和源型区别介绍
说明:源型和漏型的公共端接线不同。
常见的导线颜色含义说明
三菱PLC特殊功能模块FROM和TO指令的详细解读
三菱PLC设定通信格式示例程序
三菱PLC FX通信指令程序
说明:包含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以及发送和接收的个数。
三菱PLC无协议通信的基本格式解析
说明:发送请求写入传送数据内容,接收完成移动收接的内容。
三菱PLC的FX3U并联运行程序案例
FX3U并联运行的硬件请求
说明:并联链接功能,最多只能实现2台PLC之间自动通讯。
三菱PLC RS485的连接接线方法
说明:包含RS485两线接法和四线接法。
不同电子元件的作用介绍
说明:包含电阻、电容、电感以及二极管和三极管等。
教会你认识电磁阀
说明:进气孔出气孔等的介绍。
接触器0910的含义介绍
说明:包含常开触点常闭触点的个数介绍,接触器辅助触点以及主触点可承受的最大电流。
单相电双电容电机的接线
①.单相电机反转的接线
②.单相电机正转的接线
通过一个接触器可以实现灯泡的永不停电
说明:市电和备用电的不同切换。
PLC模拟量I/O的类型介绍
说明:电流输出、阻抗输入、频率输入、热电偶输入。
常见的伺服电机刚性调节步骤
说明:包含伺服电机的刚性的含义介绍以及“三环调节”方法。
ABB机器人常见的指令大全
说明:指令的功能介绍。
PID算法公式和调试的口诀总结
MODBUS通讯的3个类型传输模式介绍
西门子G120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按键介绍
说明:包含参数号、参数描述、设定值和设定说明。
一图带你看懂PLC的工作方式
说明:主要分为现场层、控制层、网络层。
使用电位器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
监控系统的构成排布图
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介绍分享
说明:步进电机是靠脉冲数量转动,需要多少圈就发多少脉冲数来控制。
变压器电流的估算口诀
说明:变压器容量/100,取整数倍。整数*5.5=高压侧电流值,整数*144=低压侧电流值
模拟量输入的模块选型
说明:输出电流/电压、PT100热电阻、K型热电偶。
埃斯顿机器人编程的常见指令大全
说明:系统指令、IO指令、逻辑指令、运动指令等。
ABB机器人的指令介绍(运动指令)
西门子SCL如何来编写伺服块
PLC常见的运算指令(数学函数)
说明:四则运算、取反指令、计算平方根以及计算绝对值等。
电机的降压启动控制方法(星三角接线)
学PLC编程必须会的万能编程方法
①.通过对寄存器进行赋值
②.通过辅助继电器置位和复位
西门子PLC编写程序里经常使用的特殊功能辅助继电器介绍
RS232引脚的含义解释
变频器常见的故障代码含义解释
几种不同的中间继电器控制接线图
①.八脚中间继电器接线
②.十一脚中间继电器的接线方法
③十四脚中间继电器接线
西门子S7-1200与组态王以太网无线通讯网络图
工业交换机之间通过无线PN通讯的示意图
PLC控制系统中常见的电气元件组成
主要包含:空开、24V开关电源、PLC、继电器、信号隔离器以及接线端子和汇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