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500系列模拟量输入(AI)模块参数配置

楼主(2024-08-21):
S7-1500系列,模拟量输入(AI)模块参数配置

1、添加模块

添加模块与数字模块操作方式一样,直接拖拽或者选择好卡槽后双击模块。

||点击图片可放大||

2、模块种类

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最多可以输入8路模拟量信号,每一路可以连接不同的传感器。为了匹配不同传感器的接线方式,需要在模块上配置相应的参数,参数与传感器不匹配,采集到的信号会不准确。

本文以AI8xU/I/RTD/TC ST(6ES7531-7KF00-0AB0)为例讲解模块参数设置。6ES7 531-7KF00-0AB0是最常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输入电流,电压,热电阻,热电偶,电阻信号,但是用作电阻/热电阻测量时只有4通道,不建议使用该模块测量电阻信号。

3、常规信息

常规选项主要用于标注模块的基本信息,各种模块以及CPU中的常规信息都是相同的,需要了解的可以点击下列文章复习。

4、通道参数

同数字量模块一样,可以通过组态“通道模板”进行设置通道参数,当然也可以手动单独组态各个通道。

这里以手动组态各个通道为例,讲解参数设置。

上图中需要设置的参数比较多,一般情况只需要设置好“测量类型”和“测量范围”模块就能正常使用了,关于诊断和硬件中断这里不做介绍了,用到相关配置时可以自己查阅相手册。

有时候一个8路的输入模块,我们值用到其中几路,对于未使用的通道,测量类型最好选择禁用设置,这样在通道的A-D转换时间被设置为0S。

S7-1500中可以直接设置每一个通道的测量类型和测量范围,而不必像S7-300/400那样每两个通道一组。

5、测量类型

在测量类型处可选择以下几种:

除了选择“测量类型”还需要设置“测量范围”。

电压测量范围:

电流测量范围:(4线制变送器)

电流测量范围:(2线制变送器)

当测量类型选择电流2线制变送器时,测量范围只有4-20mA。

电阻的测量类型与测量范围设置方式和电流、电压一样,不在赘述,在博途软件上操作一遍基本就能掌握。

6、I/O地址

模拟量输入的I/O地址可以使用默认,当然也可以自己设置,在设置过程中如果地址已被占用,会提示“该地址已被使用,下一空闲地址:X”。S7-1500的模拟量地址不在像S7-300/400那样需要从256开始,可以使用任意空闲地址。

7、I/O变量

在I/O变量选项卡中,设置对应变量的名称、类型、地址、注释等信息。变量表可以在PLC变量列表中建立,此选项卡只能把变量分配到建立好的变量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