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的 160 个常见问题解答,绝对有一条可以帮到你!(3)

楼主(2024-08-21):
61:什么是正向标定、负向标定?

正向标定值是3276.7 度(华氏或摄氏) ,负向标定值是-3276.8 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62: 热电阻的技术参数不是很清楚,如何在DIP 开关上设置类型?

应该尽量弄清除热电阻的参数。否则可以使用缺省设置。

63:EM235 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

EM235 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问题。建议使用 EM231 RTD 模块。

64:S7-200 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是否带信号隔离?

不带隔离。如果用户的系统中需要隔离,请另行购买信号隔离器件。

65: 模拟量信号的传输距离有多远?

电压型的模拟量信号,由于输入端的内阻很高(S7-200 的模拟量模块为 10 兆欧) ,极易引入干扰,所以讨论电压信号的传输距离没有什么意义。一般电压信号是

用在控制设备柜内电位器设置,或者距离非常近、电磁环境好的场合。

电流型信号不容易受到传输线沿途的电磁干扰,因而在工业现场获得广泛的应用。

电流信号可以传输比电压信号远得多的距离。理论上,电流信号的传输距离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1)信号输出端的带载能力,以欧姆数值表示(如 700?)

2)信号输入端的内阻

3)传输线的静态电阻值(来回是双线)

信号输出端的负载能力必须大于信号输入端的内阻与传输线电阻之和。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完全符号理想的计算结果,传输距离过长会造成信号衰减,也会引入干扰。

66:S7-200 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阻抗指标是多少?

模拟量输入阻抗:

电压型信号:≥ 10M?

电流型信号:250? 模拟量输出阻抗:

电压型信号:≥ 5K?

电流型信号:≤ 500?

67:模拟量模块的电源指示灯正常,为何信号输入灯不亮?

模拟量模块的外壳按照通用的形式设计和制造,实际上没有模拟量输入信号指示灯。凡是没有印刷标记的灯窗都是无用空置的。

68:为何模拟量值的最低三位有非零的数值变化?

模拟量的转换精度为 12 位,但模块将数模转换后的数值向高位移动了三位。如果将此通道设置为使用模拟量滤波,则当前的数值是若干次采样的平均值,最低三位是计算得出的数值;如果禁用模拟量滤波,则最低三位都是零。

69:EM231 TC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EM231 TC可以设置为由模块实现冷端补偿,但仍然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热电偶的自由端补偿。

70:EM231 TC模块SF 灯为何闪烁?

如果选择了断线检测,则可能是断线。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或者并联到旁边的实际接线通道上,或者输入超出范围。

71:M区数据不够用怎么办?

有些用户习惯使用 M 区作为中间地址,但 S7-200CPU 中 M 区地址空间很小,只有32 个字节,往往不够用。而 S7-200CPU中提供了大量的 V 区存储空间,

即用户数据空间。V存储区相对很大,其用法与M 区相似,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 区数据。例:V10.1, VB20, VW100, VD200 等等。

72:我如何知道 S7-200 CPU的集成 I/O和扩展I/O寻址?

S7-200 编程时不必配置I/O地址。

S7-200 扩展模块上的 I/O 地址按照离 CPU 的距离递增排列。离 CPU 越近,地址号越小。

在模块之间,数字量信号的地址总是以 8 位(1 个字节)为单位递增。如果CPU上的物理输入点没有完全占据一个字节,其中剩余未用的位也不能分配给后续模块的同类信号。

模拟量输出模块总是要占据两个通道的输出地址。即便有些模块(EM235)只有一个实际输出通道,它也要占用两个通道的地址。

在编程计算机和 CPU 实际联机时,使用 Micro/WIN 的菜单命令“PLC >Information”,可以查看 CPU和扩展模块的实际I/O地址分配。

73:最多可以调用多少子程序,子程序可以带参数吗?

S7-200CPU最多可以调用64 个子程序(CPU226XM 为128 个)子程序可以嵌套调用,即子程序中再调用子程序,一共可以嵌套8 层。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能欠套调用子程序,被中断服务程序调用的子程序中不能再出现子程序调用子程序可以带参数调用,在子程序的局部变量表中设置参数的类型;一共可以带16 个参数(形式参数)。

74:程序存储在哪里,会不会丢失?

下载的程序存储在 EEPROM 中,将会永久保存,断电后不会丢失。程序的大小不能超过 CPU 用户程序空间的大小。

75: 如何验证数据是否正确保存到了 EEPROM 中?

有两种方法可以验证数据是否正确保存到 EEPROM 中:

1)在“系统块-数据保持”设置中取消相应数据区(V存储区)的保持设置,则CPU 在上电时会用 EEPROM 中相应区域的数值覆盖 RAM中的数据,可以检查数据是否正确

2)使用Micro/WIN的 Upload(上载)功能,将数据块上载到Micro/WIN项目中;上载的数据来源是 EEPROM而不是 RAM

76:数据如何写入 EEPROM数据区?

1)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 Data Blocek(数据块)中定义 V数据区存储单元的初始值,下载数据块时,这些数值也被写入到相应的 EEPROM 单元中。

2) 用特殊存储器SMB31、 SMW32, 用编程方法将V存储区的数据写入EEPROM

3)在System Block(系统块)中设置数据保持功能,可将 MB0 - MB13的内容在CPU 断电时自动写入到 EEPROM 中

77:应用S7-200 时,可以选用几种数据保持方法?

1)CPU 的内置超级电容,断电时间不太长时,可以为数据和时钟的保持提供电源缓冲

2)CPU 上可以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3)设置系统块,在 CPU断电时自动保存M 区中的14 个字节数据

4)在数据块中定义不需要更改的数据,下载到 CPU内可以永久保存

5)用户编程使用相应的特殊寄存器功能,将数据写入 EEPROM永久保存

78:S7-200 系统中用到了几种存储器件?

1)RAM: 易失性的存储器,失去电源供应后,其中保存的数据会丢失。S7-200CPU 中的 RAM 由超级电容+外插电池卡提供电源缓冲。RAM 保存 V、M、T(定时器) 、C(计数器)等各数据区的内容,在 CPU 失电后的表现由用户在系统块“数据保持”页中设置

2)EEPROM:非易失的电可擦除存储器,保存数据不需要供电,并且可以改写其内容。上述 RAM 数据区中有的部分与 EEPROM 中的区域一一对应。用户程序也永久保存在程序 EEPROM 区中

3)外插存储卡:非易失的存储器。用来保存用户程序、数据记录(归档) 、配方数据,以及一些其他文件等

79:存储卡能否扩展 CPU的程序存储空间?

存储卡不能扩展程序空间,S7-200CPU 的程序空间是不能扩展的。

80:如何通过存储卡与 CPU 进行用户程序保存和传递?

在Step7 MicroWin32中使用菜单命令PLC>Program Memory Cartridge 来向存储卡中复制程序为了把存储卡中的程序送到 CPU 中,必须先插入存储卡,然后给 CPU 上电,程序将自动复制到 RAM 及 EEPROM 中。

81:使用定时器加自复位做一个不断重复的计时,调用其他功能或子程序时,为何看起来工作不规律?

请注意《S7-200 系统手册》中,关于三种定时器刷新规律的描述。

按这种方法使用定时器时,定时器的置位、复位可能与程序扫描周期不配合,存在造成上述问题的机制。 定时比较短的定时任务应使用“定时中断”功能, 这样更为可靠。

82:编了一个利用定时器的程序,在编译时已经通过,为何下载到CPU 中时提示出错?

这种情况往往是调用的定时器号与定时器类型不配合造成的。参见帮助的表格,如T7 只能用作TONR,而不能用于TON或 TOF。

83:定时中断(SMB34/SMB35)最长定时为 255ms,如何实现更长时间的定时?

可以采用 T32/T96 中断,最长时间可到 32.767s。在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中对进入中断的次数进行计数,也能实现更长时间的中断延时。

84:定时中断个数不够怎么办?

每个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不一定只能处理一项定时任务, 可以把几个任务放在一个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中。对于定时间隔不同的任务,可以计算出它们的定时长度的最大公约数,以此作为定时中断的时间设置。在中断服务程序内部对中断事件进行计数,据此编程别处理不同的任务。

85:使用子程序时,为何动作只能执行一次,或者某些状态不能结束?

如果发生动作不能重复执行,或者状态不能结束(像锁死了一样) ,而这些功能都与子程序有关时,请检查是否有条件调用子程序。调用子程序的条件在上述动作执行后,或者进入某个状态后不再有效,无法再次“激活”,而脱离上述状态或复位的指令正好在子程序内,必然造成上述的现象。

86:带形式参数的子程序,定义为 OUT 类型的变量为何会在多次调用子程序时互相干扰?

那是因为定义为 OUT 类型的形式参数又在子程序内部参与了运算。凡是此类参数都应当定义为IN_OUT类型。

87:与中断服务程序有关的计算任务,为何会偶尔得出不正确的结果?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多是在主(子)程序和中断程序之间传递数据的机制不当。

中断程序可能在任何时刻执行,如果此时主程序(或子程序)正在对中断程序使用的数据进行操作,其中间结果可能带入中断程序,造成计算结果的变化;同样地,在中断程序中产生数据也对主(子)程序中的计算有类似影响。

88:中断服务程序看起来没有执行?

可以在中断程序中加一个测试程序段,如使用 SM0.0(常为“1”)将一个输出点置位(使用 Set 指令) ,观察是否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中断程序不执行,多数原因是初始化(连接中断事件和中断程序)的问题,或者没有“开中断”。应该使用 SM0.1(或沿触发)执行一次初始化,然后开中断。

89:TP170、TP170 micro 与 S7-200 相连接如何做“时钟同步”?

TP170 默认的时钟格式与 S7-200 时钟指令所读取的时间日期格式有所区别,读出的时钟需要改变格式才能与 TP170 等做时钟同步。在 TP170 的组态软件 ProTool 的在线帮助中有相关的介绍。

90:高速计数器怎样占用输入点?

高速计数器根据被定义的工作模式,按需要占用CPU 上的数字量输入点。每一个计数器都按其工作模式占用固定的输入点。在某个模式下没有用到的输入点,仍然可以用作普通输入点;被计数器占用的输入点(如外部复位) ,在用户程序中仍然访问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