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的 160 个常见问题解答,绝对有一条可以帮到你!(2)

楼主(2024-08-21):
31:模拟量滤波有什么效果?

一般情况下选用 S7-200 的模拟量滤波功能就不必再另行编制用户的滤波程序。如果对某个通道选用了模拟量滤波,CPU将在每一程序扫描周期前自动读取模拟量输入值,这个值就是滤波后的值,是所设置的采样数的平均值。模拟量的参数设置(采样数及死区值)对所有模拟量信号输入通道有效。
如果对某个通道不滤波,则CPU不会在程序扫描周期开始时读取平均滤波值,而只在用户程序访问此模拟量通道时,直接读取当时实际值。

32:模拟量滤波死区值如何设置?

死区值,定义了计算模拟量平均值的取值范围。如果采样值都在这个范围内,就计算采样数所设定的平均值;如果当前最新采样的值超过了死区的上限或下限,则该值立刻被采用为当前的新值,并作为以后平均值计算的起始值。这就允许滤波器对模拟量值的大的变化有一个快速响应 。死区值设为0,表示禁止死区功能,即所有的值都进行平均值计算,不管该值有多大的变化。 对于快速响应要求,不要把死区值设为0,而把它设为可预期的最大的扰动值(320 为满量程32000 的1%)

33:模拟量滤波的设置应该注意哪些?

1)为变化比较缓慢的模拟量输入选用滤波器可以抑制波动

2)为变化较快的模拟量输入选用较小的采样数和死区值会加快响应速度

3)对高速变化的模拟量值不要使用滤波器

4)如果用模拟量传递数字量信号,或者使用热电阻(EM231 RTD) 、热电偶(EM231 TC) 、AS-Interface(CP243-2)模块时,不能使用滤波器

34:如何让 Micro/WIN中的监控响应更快?

可以设置背景通讯时间,背景通讯时间规定用于“运行模式编程”和程序、数据监控的 Micro/WIN和CPU 的通讯时间占整个程序扫描周期的百分比。增加这个时间可以增加监控的通讯机会,在 Micro/WIN 中的响应会感觉快一些,但是同时会加长程序扫描时间。

35:cpu 上的指示灯可以自定义吗?

可以通过用户自定义指示灯, 23 版 CPU 的 LED 指示灯(SF/DIAG)能够显示两种颜色(红/黄) 。红色指示SF(系统故障) ,黄色DIAG指示灯可以由用户自定义。 自定义LED 指示灯可以由以下方法控制:

1)在系统块的“配置LED”选项卡中设置

2)在用户程序中使用 DIAG_LED指令点亮

上述条件之间是或的关系。如果同时出现 SF 和DIAG 两种指示,红色和黄色灯

会交替闪烁。

36: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使用全部的程序存储区吗?

23 版 CPU 的新功能(运行时编程)需要占用一部分程序存储空间。如果要利

用全部的程序存储区,对于特定的一些CPU 型号,需要禁止“运行模式编程”功能。

37:如果我忘了密码,如何访问一个带密码的 CPU?

即便CPU 有密码保护,你也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以下功能: 1)读写用户数据

2)启动,停止 CPU

3)读取和设置实时时钟

如果不知道密码,用户不能读取或修改一个带三级密码保护的 CPU中的程序。

38:如何清除设置的密码?

如果你不知道 CPU 的密码,你必须清除 CPU 内存,才能重新下装程序。执行清除 CPU 指令并不会改变 CPU 原有的网络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如果有外插程序存储卡,其内容也不会改变。清除密码后,CPU中原有的程序将不存在。

要清除密码,可按如下3 中方法操作:

1)在Micro/WIN中选择菜单“PLC > Clear” 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

2)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程序“wipeout.exe”来恢复 CPU 的缺省设置。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 安装光盘中找到;

3)另外,还可以在 CPU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

程序会自动装入 CPU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 CPU可以自由访问。

39:POU加密后我还能正常使用吗?

POU即程序组织单元,包括S7-200 项目文件中的主程序(OB1) 、子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

POU 可以单独加密,加密后的 POU 会显示一个锁的标记,不能打开查看程序内容。程序下载到 CPU 中,再上载后也保持加密状态。

西门子公司随编程软件Micro/WIN提供的库指令、指令向导生成的子程序、中断程序都加了密。加密并不妨碍使用它们。

40:我能对整个工程项目文件进行加密吗?

使用Step7 - Micro/WIN V4.0 以上版本,用户可以为整个Project(项目)文件加密,使不知道密码的人无法打开项目。

在 Micro/WIN 的 File(文件)菜单中的 Set Password(设置密码)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最多16 个字符的项目文件密码。

密码可以是字母或数字的组合,区分大小写。

41:如何打开老版本Micro/Win 创建的项目文件?

在正版 STEP7 Micro/WIN软件光盘中,都可在Old Realeses 文件夹中找到V2.1 版本的Micro/WIN安装软件, 此版本的 Micro/WIN可打开以前老版本创建的项目文件。

通过它作为桥梁,另存老版本的软件后,可在最新版本 STEP7 Micro/WIN 软件中打开。

注:如果打开后发现有的网络显示为红色的 invalid(非法),则可能是 PLC 型号太低、 版本太旧了, 此时可选择高型号或者新版本的 CPU。 如: 在命令菜单的 PLC > Type中将 CPU222 改为CPU224。

42:如何知道自己所编程序大小?

Micro/WIN中的命令菜单中执行PLC>Compile后,在Micro/WIN下方的显示窗口(消息输出窗口)可找到你所编程序的大小、占用数据块的大小等。

43:编译出错怎么办?

在编译后,如果有错,将不能下装程序到 CPU。可在 Micro/WIN 下方的窗口查看错误,双击该错误即进入到程序中该错误所在处,根据系统手册中的指令要求进行修改。

44:如何知道自己所编程序的扫描时间?

在程序运行过一次以后,可在 Micro/WIN 中的命令菜单中在线查看

PLC>Information 可找到 CPU中程序的扫描时间。

45:如何查找所使用的程序地址空间是否重复使用?

在对程序进行编译后,可以点击 View 浏览条中的交叉参考(Cross Reference)按钮进入,可以看到程序中所使用元素的详细的交叉参考信息及字节和位的使用情况。在交叉参考中可直接点击该地址,便进入到程序中该地址所在处。

46:在线监控时,在程序块中为何指令功能块竟然是红色?

如果在程序编辑器中在线监控,发现有红色的指令功能块,说明发生了错误或问题。从系统手册可以查到导致 ENO=0 的错误。如果是“非致命”故障,可以在菜单PLC > Information 对话框中查看错误类型。

对于 NetR/NetW(网络读/写) 、XMT/RCV(自由口发送/接收) 、PLS 等等与PLC操作系统或硬件设置有关的指令,在运行时变红,其最可能的原因是在指令仍然在执行的过程中多次调用,或者当时通讯口忙。

47:S7-200的高速输入、输出如何使用?

S7-200 CPU 上的高速输入、输出端子,其接线与普通数字量 I/O相同。但高速脉冲输出必须使用直流晶体管输出型的 CPU(即 DC/DC/DC 型) 。

48:NPN/PNP 输出的旋转编码器(和其他传感器) ,能否接到 S7-200 CPU上?

都可以。S7-200 CPU 和扩展模块上的数字量输入可以连接源型或漏型的传感器输出,连接时只要相应地改变公共端子的接法(是电源 L+连接到输入公共端、还是电源的 M 连接到公共端) 。

49:S7-200能否使用两线制的数字量(开关量)传感器?

可以,但必须保证传感器的静态工作电流(漏电流)小于 1mA。西门子有相关的产品,如用于PLC 的接近开关(BERO)等。

50:S7-200是否有输入、输出点可以复用的模块?

S7-200 的数字量、模拟量输入/输出点不能复用(即既能当作输入,又能当作输出) 。

51:CPU224 XP 的高速输入输出到底能达到100K还是200K?

新产品 CPU224 XP 高速输入中的两路支持更加高的速度。用作单相脉冲输入时,可以达到 200KHz;用作双相90°正交脉冲输入时,速度可达100KHz。
CPU224 XP 的两路高速数字量输出速率可以达到100KHz。

52: CPU224 XP 的高速输入 (I0.3/4/5) 是5VDC 信号, 其他输入点是否可以接24VDC信号?

可以。只需将两种信号供电电源的公共端都连接到 1M 端子。这两种信号必须同时为漏型或源型输入信号。

53:CPU224 XP 的高速输出点Q0.0 和Q0.1 接5V电源,其他点如Q0.2/3/4 是否可以接24V电压?

不可以。必须成组连接相同的电压等级。

54:竟然有模拟量无法滤波?

由于 CPU 224 XP 本体上的模拟量转换芯片的原理与扩展模拟量模块不同, 不需要选择滤波。

55: 什么是单极性、双极性?

双极性就是信号在变化的过程中要经过“零”,单极性不过零。由于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是有符号整数,所以双极性信号对应的数值会有负数。在 S7-200 中,单极性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的数值范围是 0 - 32000;双极性模拟量信号的数值范围是 -32000-+32000。

56: 同一个模块的不同通道是否可以分别接电流和电压型输入信号?

可以分别按照电流和电压型信号的要求接线。但是 DIP 开关设置对整个模块的所有通道有效,在这种情况下,电流、电压信号的规格必须能设置为相同的 DIP 开关状态。如上面表 1、表 2 中,0 - 5V 和 0 - 20mA 信号具有相同的 DIP 设置状态,可以接入同一个模拟量模块的不同通道。

57:模拟量应该如何换算成期望的工程量值?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58:S7-200模拟量输入信号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拟量输入模块有两个参数容易混淆:
 1)模拟量转换的分辨率

2)模拟量转换的精度(误差)

分辨率是 A/D 模拟量转换芯片的转换精度,即用多少位的数值来表示模拟量。

S7-200 模拟量模块的转换分辨率是12 位,能够反映模拟量变化的最小单位是满量程的1/4096。

模拟量转换的精度除了取决于 A/D 转换的分辨率,还受到转换芯片的外围电路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输入的模拟量信号会有波动、噪声和干扰,内部模拟电路也会产生噪声、漂移,这些都会对转换的最后精度造成影响。这些因素造成的误差要大于A/D 芯片的转换误差。

59:为什么模拟量是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可能是如下原因:

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即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地和传感器的信号地没有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可以用如下方法解决:

1) 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 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 (但要注意确保这是两个电源系统之间的唯一联系。 )背景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内部是不隔离的; 共模电压不应大于 12V; 对于60Hz干扰信号的共模抑制比为40dB。

2)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60:EM231 模块上的SF 红灯为何闪烁?

SF 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 100 Ohm 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或者将已经接好的那一路热电阻的所有引线,一一对应连接到空的通道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