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分钟学会S7-200SMART模拟量PID向导组态!

楼主(2024-08-21):
PID:在过程控制中按照反馈量与设定量偏差的比例(Proportion )、积分(Integration )、微分(Differentiation)运算实现闭环恒定控制的控制,简称PID控制。
S7-200SMART提供了八路PID回路,可以通过PID指令编写程序,也可以利用软件提供的PID向导进行组态生成PID子程序。
双击项目树中“PID”如图:
打开PID向导组态窗口。
勾选需要组态的回路,点击“下一个”,弹出命名窗口。
对回路进行命名后,点击“下一个”,打开PID参数设置窗口。
“增益”即为比例P,“采样时间”为PID运算间隔时间,“积分时间”为I,“微分时间”为D。此处设置的值只是作为运行的初始值,后面调试过程中可以进行修改。设定好后点击“下一个”打开输入类型及标定窗口。
“类型”为输入模拟量类型选择。
单极:0-10v或0-5V 单极20%偏移量:4-20ma
双极:+/-10v 温度x10℃:热电阻和热电偶模块
标定:设定输入传感器量程及对应转换值,设置好点击“下一个”打开输出属性窗口。
“类型”为输出形式,可以是数字量也可以是模拟量。
数字量:以脉宽调制输出PWM形式输出,“循环时间”为PWM的周期。
模拟量:输出电压或电流模拟信号。设置好后点击“下一个”打开报警窗口。
需要就勾选对应的报警,设置报警的比例值。“下一个”打开代码及手动窗口。
需要就勾选“添加PID的手动控制”,“下一个”打开存储器分配窗口。
点击“生成”结束向导组态。
完成向导组态后,系统自动上次一个子程序,在项目树中找到“调用子例程”将生成的子程序拖到编程区。
温度手自动切换位为ON时自动,为OFF时手动按指定比例固定输出。可以工具>PID控制面板,打开面板调试。SP为设定值曲线,PV为当前值曲线,OUT为输出比例曲线。点击“启动”即可开始自整定,但是自整定时间较长,也可手动修改PID参数进行调试。勾选“启用手动调节”在计算值一栏修改参数,再点击“更新CPU”将参数写入CPU。
也可以找到数据块中PID参数地址进行修改调试,项目树>数据块>向导>双击打开向导数据块。找到“回路增益P”,“积分时间I”和“微分时间D”通过状态图表或HMI修改也可以改变PID参数。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