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软元件计数器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24-08-22):
三菱PLC软元件中,正常状态计数器是与前母线接通一次,就会计数一次,如果长时间与母线接通状态下,计数器应该怎样工作呢?是一直计数还是仅仅在接通的一刹那计数一次呢?

网友A:
是导通一次计数一次的
计数是在导通一瞬间计数的,连续导通只计数一次
上面是一秒计数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