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S7-200 Smart系列PLC的扩展模块之数字量输出 ...
认识S7-200 Smart系列PLC的扩展模块之数字量输出

楼主(2024-08-22):
前面的文章我们讲过了S7-200 Smart系列PLC的扩展模块(EM)中的数字量输入模块,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来谈谈数字量输出模块。
注:本文用的缩略符"EM"是英文"Expansion module"的缩写,表示"扩展模块"。
根据输出类型的不同,Smart系列PLC的数字量输出模块可分为晶体管(Transistor)输出型和继电器(Relay)输出型;根据输出通道数量的不同可分为8通道型和16通道型,两者的组合产生了四种类型:8通道晶体管输出型(EM DT08)、8通道继电器输出型(EM DR08)、16通道晶体管输出型(EM QT16)和16通道继电器输出型(EM QR16)。
下面这张图,是EM DT08的实物图: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问:为什么8通道输出模块的名称以"D"开头(DT08、DR08),而16通道模块的名称是以"Q"开头呢(QT16、QR16)?不应该被命名为"DT16"和"DR16"吗?
原因是有另外两种模块被命名为"DT16"和"DR16":"DT16"是同时有着8通道数字量输入和8通道晶体管输出的模块;而"DR16"是同时有8通道数字量输入和8通道继电器输出的模块;因此,16通道的纯数字量输出模块被命名为"QT16"和"QR16"。
下面这张图,是QT16的模型图:
每个16通道继电器输出型模块(EM QR16)消耗背板5V电流110mA,其它三种模块(EM DT08、EM DR08和EM QT16)对背板5V电流的消耗均为120 mA。之所以特别强调背板电流的消耗,是因为CPU提供的背板5V电流有最大限值( 比如ST40可提供的背板电流最大为1400mA),如果所有扩展模块(EMs)消耗的电流总和超过了CPU提供的限值,这样的系统是无法工作的。
关于模块的输出类型,EM DT08和EM QT16两种晶体管输出模块,仅支持源型(Sourcing)输出;对于EM DR08和EM QR16两种继电器输出型模块,模块提供的通道是干接点(Dry Contact),可以接成源型(Sourcing),也可以接成漏型(Sinking)。但是为了设计与施工的统一,建议都接成源型。
EM DT08有两个接线端子,上面为X10,下面为X11,两者的针脚定义见下表:
X10的1号、X11的2号端子接DC 24V+;X10的2号、X11的3号端子接DC 24V-(0V);X10的3号为功能接地端子;
下面是EM DT08的接线原理图:
EM DR08的端子定义与EM DT08有所不同,见下表:
继电器(Relay)输出型的通道为干接点(Dry contact),可以接直流电(DC 24V)或交流电(AC 220V)。下面是EM DR08接交流电(AC)的接线原理图:
16通道晶体管输出型EM QT16有四个接线端子,上面两个为X10和X11,下面两个为X12和X13,针脚的定义见下表:
下面是EM QT16的接线原理图:
好了,关于S7-200 Smart系列PLC的扩展模块中的数字量输出模块就先聊到这里,相关参考文章:
认识S7-200 Smart系列PLC的扩展模块之数字量输入(EM DE)